[付費徵求物品] 高雄有大大有錫爐協助更換主板的IO埠

楼主(2013-10-13):
高雄有大大有錫爐或錫槽可協助代為更換此主機板的埠嗎?生鏽的很嚴重
埠一定要換新的還是可以拆別塊主機板的來換上去?

网友A:
那個用熱風槍也可以很容易的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用熱風槍也可以很容易的拆下~

熱風槍??上次我有試過換USB槽,吹了好久才拿下來~  大大方便透漏更換時大約的流程ㄇ

网友B:
這如果功能正常  上次不知道誰貼一帖 用除鏽劑擦一擦就好了 如果 要講究美觀也可以噴銀色的鐵樂士

网友:
拆接口就用錫爐是最好也最快,其它都不是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如果功能正常  上次不知道誰貼一帖 用除鏽劑擦一擦就好了 如果 要講究美觀也可以噴銀色的鐵樂士

我以前都是拆舊板的接口換

网友:
我塗上助焊劑~400度直接吹下~
板上有貼鋁箔摺成一個框圍起來~下去吹
焊孔有用鋼針通一下就OK了~

网友:
有圖示了~~~

那圈圈內的固定腳是"卡榫",在生產線上工人只需把插座裝入即會卡住PCB
固定住使其不搖動,直接過錫爐就會直接焊住..........

因此拆除時要先將固定腳給解除固定,剩下訊號腳位熱風槍吹吹就可拿下...

楼主:
搞定嚕~另外發一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