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KPL-CM 無復位維修

楼主(2013-10-13):
P5KPL-CM上除錯卡無復位

南北橋電壓、CPU電壓 皆正常

電壓都到位了~那就找時鐘下手瞜~
時鐘IC旁,一顆L42晶體電壓測起來怪怪的 3 隻腳都是3.2

廢板找不到L42  換個L43裝上去

有畫面嚕~  收工

舊的L42量測起來好像也沒壞~奇怪的說

网友A:
請問~~您所謂的無復位是.......復位燈一閃即滅還是復位燈恆亮?........我也有一張p5kpl ,開機復位燈一閃即滅(應該是有復位)但就是不跑碼,供電也全出來囉,cpu會發熱,換過北橋,io,刷過bios都沒用,就差時鐘ic沒換,沒有的替換,只好先擺著,不過我沒考慮過這晶體的問題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所謂的無復位是.......復位燈一閃即滅還是復位燈恆亮?........我也有一張p5kpl ,開機復位燈一閃即 ...

我用的除錯卡是復位燈恆亮是正常,這張上電復位連量都不亮

网友A:
呵~呵~c大你好,我在露拍有發現您的縱跡喔,建議你把一些購買修板工具及買壞板的相關評價都設為不公開喔~~因為現在的買家都很"聰明"的~~哇~~看你大手筆一次買好幾批,那些不知完修率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c大你好,我在露拍有發現您的縱跡喔,建議你把一些購買修板工具及買壞板的相關評價都設為不公開喔~~因 ...

完修律要看~上次跟某買家買了21片,只完修3片,差點虧死,這次我去找附近的店家買,11片完修6片還不錯,網咖打下來的都不錯修,跟店家買的就要看狀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修律要看~上次跟某買家買了21片,只完修3片,差點虧死,這次我去找附近的店家買,11片完修6片還不錯, ...

好家在,那一標我也有看到,只是有預感很難修~~後來對這種我都比較持保守的態度,一般我都會先買個2張試一下水溫,看一下賣方的硬體水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修律要看~上次跟某買家買了21片,只完修3片,差點虧死,這次我去找附近的店家買,11片完修6片還不錯, ...

難怪看不到好一點的板子,都你被掃光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難怪看不到好一點的板子,都你被掃光了嘛!

少來~ㄏ ㄏ

上次那批21片都是地雷板!我是為民除害~犧牲小我~你不懂得  XD

网友C:
最好是買 電腦門市 淘汰的 比較好修 網路的只怕 是 被高手判定是硬的才丟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買 電腦門市 淘汰的 比較好修 網路的只怕 是 被高手判定是硬的才丟出來~ ...

門市會賣這種東西嗎?~~~不是自己人A起來自己舞了n_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