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41MT-ES2L 無復位維修

楼主(2013-10-13):
G41MT-ES2L 上除錯卡復位燈沒亮

CPU電壓  南北橋都正常

找時鐘IC查看看~  戳著戳著
Q6 旁邊有一顆電感被我戳掉了,好像是被鏽蝕到斷了
舊的電感銅箔已經不吃錫了,刮開旁邊的銅箔,補一顆電感上去

換方向照一張

有復位了~收工

這張主機板比較可惜是IO PORT都鏽掉了  ~  高雄有大大有錫槽可以幫忙更換ㄇ?

网友A:
熱風槍就可以了~~~不用錫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風槍就可以了~~~不用錫爐

一堆大大都說熱風槍~上次我吹一個USB座  5分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堆大大都說熱風槍~上次我吹一個USB座  5分鐘   =.="

我就練習拆過啊~~~~代表你大概溫度太高操作不當

你有那麼多板板跟你買幾張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練習拆過啊~~~~代表你大概溫度太高操作不當

你有那麼多板板跟你買幾張好了..... ...

你說買故障的還是好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說買故障的還是好的啊???

都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啦...

我有一片m4a785d過電不開~一開機閃一下就停了(不是短路)   200
另一片p45-neo沒cpu供電   100
都沒處理過的~
要帶回家玩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片m4a785d過電不開~一開機閃一下就停了(不是短路)   200
另一片p45-neo沒cpu供電   100
都沒處理過 ...

我剛才想到~~我沒換測零件拉....聯測都沒辦法

你哪裡買這麼多板板練習啊?

楼主:
網路+我家附近同行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片m4a785d過電不開~一開機閃一下就停了(不是短路)   200
另一片p45-neo沒cpu供電   100
都沒處理過 ...

m4a 我猜跟排阻有關係~~
p45 我猜跟有個5隻腳 ic有關,提供基準電壓用的
現在稍微有點高階的板都很難修~~太複雜了........

网友B:
io座可先上有鉛錫然後風槍拔掉風嘴直接吹,應該可以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座可先上有鉛錫然後風槍拔掉風嘴直接吹,應該可以更換~

晚點試試看  3Q

网友C:
無鉛 板 建議錫爐~~~~如不小心拉起來 細線 斷囉 你就蛋疼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鉛 板 建議錫爐~~~~如不小心拉起來 細線 斷囉 你就蛋疼囉~

找不到人可以幫我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