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Op Amp電壓大小比較五種實驗電路.

楼主(2013-10-13):
(一)Op Amp電壓大小比較五種實驗電路.

本實驗電路是針對對於電壓比較器不熟悉的網友寫的,若是你已很熟,跟它是像麻糬一樣,不想浪費時間的,就趕快跳開,滑開,隨便你啦,你高興就好 ...

若是你對於電子電路裡經常用到的比較器不熟悉,你可以使用本電路去做實驗,以增進對於比較器的認識.
1. Op Amp可以使用LM741,LM358, LM324等一般的Op Amp均可.
2. VR可變電阻 -- 你可以同時用兩個10K,20K,50K,100K,500K,1M.
3. 電源電壓 -- +Vcc與Op Amp 都用+5V~15V的單電源

使用方式:
1. 輸出端接一個數位電表,轉在20V檔位,紅色測量V1,V2的電壓和Op Amp輸出端,黑色負接地端.
2. 把VR2轉在中間位置,調整VR1由最左轉到最右,再去觀看電壓和LED的隨時變化.
3. 把VR1轉在中間位置,調整VR2由最左轉到最右,再去觀看電壓和LED的隨時變化.

等你有了輸入端與輸出端的變化關係的觀念之後,再去變化輸入端的電阻以了解其變化.

這些電路並非是已完整的架構,只是為了讓你了解OP Amp做電壓比較器的功能而已.

為了因應各種不同的應用需求,所以有各種不同的電路接法,如電路二、三、四,通通都可以試接看看,電路五之CDS為光敏電阻,會隨著光線強弱而變化其阻值,當光線越強,其阻值越低,光線越暗,其阻值越高,你也可以變換CDS的位置,以了解其產生的效果.

做實驗時要記得測量V1,V2的電壓和Op Amp輸出端的電壓,這樣才能了解調整VR電阻時的各種電壓變化.

等了解了比較器的作用,真正使用時,可以用Op Amp,也可以用標準的比較器IC,如LM339,LM393,差別是比較器的輸出端為空接,需要接上一個10K的提升電阻,電阻決定了輸出的電流,所以有時候必須依實際所需要的電流大小而改變電阻的大小.

實驗電路一:

實驗電路二:

實驗電路三:

實驗電路四:

實驗電路五:

网友A:
1.欲做實驗者,尤須留意輸入端VR與其串聯電阻的不同組合方式,即串聯電阻位於VR之上方(實驗電路二)或下方(實驗電路三)或上下(實驗電路四),其差異為何?
2.另外串聯電阻與VR數值大小該如何搭配,也會為電路帶來不同的特性.
3.在兩輸入端的輸入電壓於非常接近時,輸出電壓的現象會如何表現,也需特別觀察.

网友B:
版大發功了!大家把塵封已久的麵包板找出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大發功了!大家把塵封已久的麵包板找出來吧!

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光Op Amp就買了至少6本中英文的書,然後做實驗,一點一點累積知識,看似無聊,卻因為對於電子的喜好,在不知不覺中就這樣過了好多年.

現在這個網路時代,隨意google一下,資料就看不完了,現在把這些基礎的實驗方式貼出來,以後對於比較器不了解的就可以請他去玩一玩了,也省得講老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欲做實驗者,尤須留意輸入端VR與其串聯電阻的不同組合方式,即串聯電阻位於VR之上方(實驗電路二)或下方(實 ...

之所以畫那麼多種,就是因為有各種不同的應用方式,把這裡的各種實驗做一做也大概了解了,如果說要注意的地方,應該是準備幾個電壓表隨時監測最方便.

网友C:
SCOTTWANG大:
   這個實驗我沒做過,也沒有經驗!! 乍看之下沒有差異太多,感謝!! 我去準備麵包板來實驗觀察!!

网友:
透過可變電阻與固定電阻的比值
可以調整的範圍也會被牽制
分壓阻值的大小也會影響到結果

网友:
感謝版大   細心指導n_148|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
   這個實驗我沒做過,也沒有經驗!! 乍看之下沒有差異太多,感謝!! 我去準備麵包板來實驗觀察!! ...

阿乾大:
實驗做得如何,該不會細胞又犧牲了好多,其實沒關係,我們全身經過了24小時就會全部更新了,所以當你看見了某一個人,在經過了24小時之後又看到他,雖然外觀幾乎相同,但是內在已完全不同了 ... 就是一般說的 ... 我已不是原來的我,他已不是原來的他.

所以實驗儘量給它做下去,有疑問就提出來讓比酷的老伙來個 -- 腦內風暴 ...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乾大:
實驗做得如何,該不會細胞又犧牲了好多,其實沒關係,我們全身經過了24小時就會全部更新了,所以當你 ...

SCOTTWANG大:

          汗顏!! 昨天+今天 把我的玩具穿衣服!! 所以還沒動手!!
   晚一點 PO上去,好看就幫我拍拍手!! 但是不要像 蕭喇叭大那樣,只對我的 安杰輪電源 拍拍手!!

网友:
手上有 LM324 正在想了解怎麼使用認識它, 板大的實驗電路正好學習研究.
感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