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我是新手(偏光膜問題) 有事請教各位師傅

楼主(2013-10-14):
爬文很久,才知道我的kolin30吋LCD電視的偏光膜壞了
型號(NLC30C2),
想自己DIY
但不知內外模的角度
因預算有限,怕買錯
拜求各位師傅指教

网友:
外面(看電視這一面 0度 )
內層(面板拿下來這面  90度
有很多(教學) 搜尋一下喔 就有很多

請不要問我 我不會貼喔

网友:
如果這台要自己用,還是請專業的貼吧!
如果是要練功的,那就沒差啦!
貼膜風險大,不小心傷到面板或是貼不好!

网友:
預算的前提下:

非常不建議自己DIY,因為似乎沒有人(能再無任何經驗狀況下),可以自己拆開panel分解掉偏光膜,在完整無氣泡無灰塵下貼回

建議找專業人員替換偏光膜 or 直接換一台電視

网友:
有失敗才會進步

楼主:
這台是自己用的
當初還花39800買的
我考慮了一陣子
還是花幾百塊來試一下手氣
壞了就算了
謝謝各位師傅指導
這裡真是溫暖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是自己用的
當初還花39800買的
我考慮了一陣子

面板弄壞了
可以(自取) 送你一片(自己貼)喔

一定要自取 才有這個優惠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弄壞了
可以(自取) 送你一片(自己貼)喔

wecan大還真是佛心~~~只有付出不求收獲~~~向您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can大還真是佛心~~~只有付出不求收獲~~~向您致敬

有多就給需要者
應該是不錯選擇
(小事一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