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電風扇 軸承 銅珠脫出的問題

楼主(2013-10-14):
您好

我在拆電風扇軸承的時候

因為前端軸承內部的銅軸("自潤軸承那個銅珠")跟馬達軸心卡死
不小心一用力
銅珠就跟著馬達軸心跑出來了
現在的情況是軸心已經潤滑好都OK
可是那個銅珠塞不進去
且銅珠旁邊要吸油的油棉已經明顯粉碎了
這樣該怎麼辦呢?
有沒有地方可以更換或修理這個銅珠的部分?
不知道我這樣說明各位前輩是否能夠理解呢?

另外請問
軸心拉出來清理過後
要如何重新放回去
才能夠跟控制擺頭的齒輪部件咬合呢?
我目前直接插上去
感覺並沒有順利咬到齒輪
用手轉動軸心
會卡住不會隨著擺頭

以前有自己拆修過箱扇OK
這次想說立扇拆開來一次把卡住的問題徹底清理
反而遇到一堆問題
早知道就不要拆@@
直接噴WD40...

麻煩各位前輩了

楼主:
我看到這一篇前輩的拆軸承特工
請問我的問題一定要用到這種工具嗎?
請問台北縣市有沒有店家可以協助解決這個問題呢?

网友:
1.把軸承壓板從軸承座上用兩枝小起子(一裏–外)–枝從前方軸承座斜頂出小空隙,另–枝挖開退下軸承壓板,小心的(最小的破壞)        把它挖下來。
2 .軸承壓板的整型,壓力的調整要能壓的住,軸承。使用中,軸承不能跟著轉。
3.反方向裝回, 軸承珠. 蓄油棉布. 軸承壓板。
4.固定軸承壓板, 利用軸承座鋁合金的 延展性作多方位的固定。....請參考原來的固定方式!

5.軸心齒輪是螺旋齒輪,擺頭齒輪是斜齒輪。 組裝時要用手轉動, 軸心齒輪 ,才能順利咬到, 擺頭齒輪。

6.馬達 拆卸前要先畫下定位記號, 裝回時要依定位記號, 對角鎖緊螺絲, 並用手轉動軸心 ,一邊用木槌輕輕敲打校正,取得最小阻力
  擺頭是另外,外加功能, 如果組裝時精準度差很多,卡卡可以從後面擺頭齒輪組,固定螺絲調整定位

网友:
油棉是讓軸承均勻散熱至鐵殼,綁肉粽的棉線可頂著用
逼猴是軸承拉拔器,不適用在風扇的合銅軸承上,請按LKK指導施工

楼主:
編輯完後看到LKK大大的教學了
明後天晚上再找時間試試看
屆時再回報大家結果
非常感謝!

网友:
油棉是讓軸承均勻散熱至鐵殼 原來是這樣 還想說為何要點油潤滑嗎?? 一語到醒傻小子

网友:
軸承有比較耐用的嗎?
好幾台風扇都壞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