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電源供應器採用『鐵素體電感』的嗎?

楼主(2013-10-14):
常常見到主機板和顯示卡使用『鐵素體電感』,
但是好像沒看過電源供應器有採用的,
是因為電源供應器內部不需要隔絕磁場嗎?
還是pcb面積不足?
或者產生的高頻音問題相對容易克服呢?

電感置換時,須要考慮哪些對應的規格呢?
是不是確定某顆電感的高頻音很嚴重,就可以置換成鐵素體電感?

有勞前輩解惑,謝謝。

网友A:
電源供應器的工作頻率鮮少超過100Khz的
主機板上面的二次降壓頻率,通常都在350Khz左右
因此對於鐵心材質的選用,也相對的重要

變壓器會有雜音,不一定是鐵心本身的問題
通常都是電路異常震盪造成的
否則工作頻率設計在20Khz以上就沒有意義了

變壓器如果要置換,建議找相同的板子殺肉比較保險
因為電腦主機板上面的變壓器(線圈)使用的材質(CORE)外面幾乎是買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供應器的工作頻率鮮少超過100Khz的
主機板上面的二次降壓頻率,通常都在350Khz左右
因此對於鐵心材質的 ...

原來是兩種產品的工作頻率差太多了。

請問工作頻率設在20KHZ以上是因為超出人耳的接收頻率嗎?
因為某些因素而讓工作頻率降下來,才會出現我們聽到的高頻音,
可以這樣解釋嗎?

謝謝指導。

网友B:
電源電路設計好像沒限制遇什麼鐵芯吧.....所有鐵芯都可以拿來用......不管是任何材質,磁感量...環型 ,EE ,EI 型式皆可....只要能符合你的設計要求即可......EMI考量是另一種考量..

變壓器電源設計時就會考量到是哪一種設計....是正激或反激......然後算出磁感量的需求....匝數.....是否保留間隙,間隙多少....以避免磁飽和...............

一般多是避免磁飽和免得炸機....但有些卻故意設計成讓它磁飽和才是穩態......所以端看你的設計.......

网友:
一般100W以下大都是用反激的...比較簡單......反激跟正激的考量不太一樣...你自己再查資料...
這是反激的設計步驟,他講的比較浅顯沒有用高深的公式...應該能給你一些設計概念....
你就會明白有什麼要求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電路設計好像沒限制遇什麼鐵芯吧.....所有鐵芯都可以拿來用......不管是任何材質,磁感量...環型 ,EE ,E ...

謝謝,

請問甚麼是鐵芯 ? 是指電感嗎?

磁飽和炸機 會是哪個零件爆炸啊? 很危險嗎?
我沒有看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請問甚麼是鐵芯 ? 是指電感嗎?

筆誤.....應該是磁芯....它的材質有很多種...你講的鐵素體不就是其中的一種嗎??? 材質不一樣...磁感量,可操作頻率,成本...etc.都不一樣..

磁飽和炸機大部分應該是MOSFET或PWM控制器炸掉(或燒掉)而已....好像沒有炸電容精采!!

网友:
如果是你自己設計的電路,想當然爾
一定是會知道 電路結構,工作頻率,最大功率...............等重要參數
如果是要替換他人設計的線圈.變壓器,可就沒那麼簡單了
鐵心(core)材質.線圈(漆包線)材質.工作頻率............
因此才會建議你找相同的來殺肉

所謂的"炸機"指的是功率元件燒毀故障
少部分會開路,大部分會短路,也有些會屍橫遍野

工作頻率是60hz的話,可以用矽鋼當鐵心

楼主:
謝謝2位前輩的指導,
原來換電感、變壓器沒有換電容那麼簡單。

還是不要自作聰明亂換的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是兩種產品的工作頻率差太多了。

請問工作頻率設在20KHZ以上是因為超出人耳的接收頻率嗎?

設計成高頻是因為效率

高頻可以使效率提升  或用更小的感量來換取電流

人耳會聽到高頻聲是因為開關波形失真 就是變的四不像的方波
方波會走樣 電路可能有不合理的地方所導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設計成高頻是因為效率

高頻可以使效率提升  或用更小的感量來換取電流

謝謝指導。

我對電感的認知很淺,
目前只知道 電感儲存的磁場會轉成電能與廢熱,
請問這個效率是指 磁場變成電能的比例嗎?

還有我學到交流電頻率愈高,轉換出來的『電壓*電流』的量愈少,
除了主變壓器是接收低頻的50/60hz交流電,用意是提升換電壓的效率,
其它電感都設計成高頻,是不是為了減少彼此間的偶合作用呢?
所以不需要每個電感都遮蔽磁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我對電感的認知很淺,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87%89%E5%99%A8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87%89%E5%99%A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87%89%E5%99%A8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6%87%89%E5%99%A8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原理入門(三)找不到

切回正題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上面先讀熟
你就會大概知道高頻開關電源電路的用意在哪裡了   留言也要看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我對電感的認知很淺,

電感儲存的磁場會轉成電能與廢熱  對   這個效率是指 A轉換成B
   例子:  10W的能量轉換後只能輸出5W    這個電路只有50%效率

交流電頻率愈高,轉換出來的『電壓*電流』的量愈少              有點直不過我還是要說  你學錯了
主變壓器是接收低頻的50/60hz交流電     鐵芯變壓器是
低頻的50/60hz交流電用意是提升換電壓的效率    錯
為什麼用60HZ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6121405779
其它電感都設計成高頻,是不是為了減少彼此間的偶合作用呢 錯
為了 體積 跟 效率  所以用高頻

所以不需要每個電感都遮蔽磁場     這要看場合
一般而言 開放式電感 跟 遮蔽式電感都可以用  超過1MHZ以上建議用遮蔽式電感 漏磁可能影響無線信號
不過這對開發人員才有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感儲存的磁場會轉成電能與廢熱  對   這個效率是指 A轉換成B
   例子:  10W的能量轉換後只能輸出5W   ...

交流電頻率愈高,轉換出來的『電壓*電流』的量愈少              有點直不過我還是要說  你學錯了
主變壓器是接收低頻的50/60hz交流電     鐵芯變壓器是
低頻的50/60hz交流電用意是提升換電壓的效率    錯

感謝及時修正我的觀念,
難怪我在看電路時常常覺得矛盾,
左想右想 ~想不通。

您附的文章有提到
『同步轉換機(交流電力轉換為直流電力)。但因為機械上的限制,
早期同步轉換機有一些損失,但頻率越低於60HZ則 效率越高』
原來頻率和效率有關,但這例是 交流>直流。

我一時還想不透把甚麼地方搞混了才會造成前篇文章的錯誤觀念,
交流電 轉換 交流電 的效率在課本上並沒有提及頻率帶來的差異,
公式上也找不到頻率的參數。

我只記得以前有人跟我說過同一個"變壓器核心(transformer core)"給他輸入不同的交流電頻率,
實際上會產生不同的輸出效率,
這是真的嗎?
我當初沒有細問原因,也沒有實驗數據和相關統計圖表,
目前只能猜想此現象若為真,是否和阻抗產生的次數有關? e.g. reflected impedance (中文是叫反射阻抗嗎?)
請問 這類阻抗是否小的可忽略?

网友:
http://www.token.com.tw/big5/pdf/b5_what_is_a_inductor.pdf

659.57 KB, 下載次數: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