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燈泛黃修繕實例

楼主(2013-10-14):
話說現今好多車頭燈使用久了都會泛黃(不是另一種男人喜歡的車頭燈喔)

小弟因被行動中講電話的側撞過一次,被撞的那邊換新結果現在白天看起來一黃一白好怪,本想敗下去,買零件自行更換,到了材料行發現有一種商品據說可以還原,該商品也是美國大品牌,心一橫買回來試試,如不行就少抽幾包煙補回來,因怕使用不如預期沒拍過程,過程也只要1.布  2.該商品  3.萬能的雙手,缺一不可。

使用後眼睛為之一亮了~~~

拍照時自動白平衡把泛黃稍曝光變白,原來很黃,但有因久而有些許龜裂是無法將龜裂修補好,但還是可以變得晶盈惕透喔~~

補充:該產品怕有廣告嫌疑~~我就不拍照上來,上面有隻烏龜價格459

网友A:
從燈殼外面就可以處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燈殼外面就可以處理嗎?

雷大~

從外面就可以~~

网友B:
不知道能撐多久?  看來需要時間驗證
之前在露天有看過一種機車塑膠車殼塗完可以變回亮晶晶的
但是有時效性,我猜是用填縫讓表面變光滑,看起來就會變新
就跟汽車鈑金被菜瓜布磨過,上面有水時看不出來一樣,等乾掉就.....

不過效果看起來真的很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撐多久?  看來需要時間驗證
之前在露天有看過一種機車塑膠車殼塗完可以變回亮晶晶的
但是有時 ...

這應該是把表面的氧化物磨除掉,再來就等氧化物形成在給他磨一次,一瓶可以用好久n_061|

网友C:
看起來效果挺不錯的
價格要破千嗎  還是國父就夠用啦

网友D:
粗蠟?!
小弟曾經買過這種產品,可是不敢用在大燈上面耶
頂多A到漆面時候推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效果挺不錯的
價格要破千嗎  還是國父就夠用啦

$459不知我有沒買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粗蠟?!
小弟曾經買過這種產品,可是不敢用在大燈上面耶
頂多A到漆面時候推推而已 ...

米大這應該不是粗臘,乳狀物,應該有些化學成份,我以前拿過壓克力臘試,完全沒效果~~

网友:
奇怪~~車廠都不愛用玻璃頭燈罩了喔n_068|

网友E:
請問標示的品名是甚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標示的品名是甚麼?

用大燈跟龜牌去GOOGLE搜尋一下應該就有了

网友:
龜牌~液體粗腊

网友F:
看起來像是02年左右的mazda 323車系的車,
dave兄,大燈燈具後面的車燈的接線處,有一塊圓型的橡膠防塵蓋還在嗎?
聽技師說,這個不見了,燈罩也容易霧化!

网友G:
引用 楼主:
$459不知我有沒買貴

好貴喔.......有錢人 (不過每年稅金好像也比這個多很多就是了)

我是用牙膏啦.......繳完稅沒錢人的用法......效果也還不錯.....

不過我還不最窮的.....因為我是順手用有美白功效的牙膏....價錢有比較貴一點

网友H:
牙膏 效果不知如何 明天試看看

网友I:
我的K8 也是大燈 通病 我都是平常用 粗臘 加上拋光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像是02年左右的mazda 323車系的車,
dave兄,大燈燈具後面的車燈的接線處,有一塊圓型的橡膠防塵蓋還 ...

fatzeros大您說的那個剛剛看了還在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貴喔.......有錢人 (不過每年稅金好像也比這個多很多就是了)

我是用牙膏啦.......繳完稅沒錢人的用 ...

imcrazy 大~牙膏我試過耶,不知您用牙膏是如何處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K8 也是大燈 通病 我都是平常用 粗臘 加上拋光機~

可愛大,我用過粗臘但我沒拋光機n_071|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標示的品名是甚麼?

st29hd1大
是頭燈修復還原組喔~~

网友G:
引用 楼主:
imcrazy 大~牙膏我試過耶,不知您用牙膏是如何處理的呢?

你試過沒效嗎??

就直接把牙膏擠到乾布上面....用手直接畫圓推......推到乾...
然後再擠牙膏....再推....直到黃黃不透明變為稍微透明...
最後布稍微沾水....濕濕不要乾.....細磨...讓它更透明....

本來以為不行的......因為以前有人說CD/DVD有刮痕是可以用牙膏打磨...結果很悲劇...完全變霧霧的不能用...
我是抱著不行就換掉去試的......

PS 美白牙膏研磨顆粒有比較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試過沒效嗎??

就直接把牙膏擠到乾布上面....用手直接畫圓推......推到乾...

imcrazy大上次我用牙膏只先試擦一個角落,拿棉花推磨感覺沒改善,又拿壓克力專用臘也是拿棉花推,都推不起來,以後照您的方式用點水來磨磨看,這樣就又可省一筆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牙膏 效果不知如何 明天試看看

記得po上來看看效果喔~~好讓站上大大可以再省一筆n_034|

网友J:
用細砂紙磨再用桐油拋光,效果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細砂紙磨再用桐油拋光,效果不錯!

phtsai大該產品附三片背海棉砂布,我當時就為求更好用了該產品所附的水及砂布打磨後,沒原先只用還原劑來得光亮n_065|

网友:
tico潔牙粉  不知更有效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