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 52" DTL-752E600 不開機

楼主(2013-10-14):
電視無法開機, 用遙控器開機有電源顯示綠燈但無畫面, 用遙控器關機無法關, 用手關機也無法關, 一定要拔掉電源才行, 有找過奇美來修但貴得離譜所以沒修(有點小插曲), 不過最終知道是電源板出問題, 好像還是個通病, 不知哪位前輩有修過能否告知該如何著手, 感謝!

网友A:
這篇先看一下,有很詳細的維修過程:http://bbs.pigoo.com/thread-417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先看一下,有很詳細的維修過程:http://bbs.pigoo.com/thread-41776-1-1.html

不一樣, 那篇是主機板壞掉, 我的是電源板.

楼主:
附上一些照片

這張是壞掉的電源模組 DPS-408BP 也就是我的

這張是好的電源模組背面, 可看到有做些修改

放大後可看出是 TZX /12 是穩壓 二極体

正面是 PSMN015 100P N-channel TrenchMOS transistor

就這樣, 可看出這張修過的電源模組有更換過 PSMN015 100P 並在後面加了兩顆  TZX /12
不知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网友:
沒這麼容易的~要修也要先拆開檢測後,才知哪出問題呀.....

网友:
這塊不好修~~功力不夠~~無法完修的~@q@~~給專業的把~~要求神明~~我是修過好幾塊是都電源版壞沒錯!~!

网友:
網路上買一塊 電源板 就可以完修喔

用文字想要修 那可能是 沒發度喔

网友:
嗯!!  電源板先測主供電要正常才行?

楼主:
今天做了一些檢查, 發現一顆電阻阻值嚴重不足, 2M 變成 70M
百多伏的電壓變成幾mv

嚴重懷疑 ICE2PCS02壞掉, 第六腳應有3V, 卻只有0.8V
其他後面先修好這前頭再看, 因為後面完全沒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一些檢查, 發現一顆電阻阻值嚴重不足, 2M 變成 70M
百多伏的電壓變成幾mv

真羨慕您的儀器,2M~70M都量的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羨慕您的儀器,2M~70M都量的出來~

嗯! 另外一台沒動靜, 直接就告訴你不通, 事實上也不通啦!

网友:
70M其實也算是"接近"不通了n_081|

楼主:
從露天買的 ICE2PCS02, 左邊是壞的, 右邊是新的

裝上新的2PCS02, 後面是四顆新換上的2M電阻, 雖然只有一顆壞掉, 但因是同一線路所以全換掉.
上電測試後居然有電, 所以是2PCS02及一顆2M的電阻燒壞, 電源模組算是修好了.

接下來是做些升級更新動作.
學前面第四貼第三圖加裝兩顆 zener diode, 應該是個保護裝置, 不知是不是, 如不是請告知, 我是依樣畫葫蘆n_133|

電源板所有電容全部換新, 只有大的那一顆沒換

主機板的電容有一顆露液, 有三顆頂部鼓脹

全部換上日系電容, 其中有問題的四顆則換上耐壓較高的電容

開始組裝回去

組裝完畢

開機, 哈哈哈... 有畫面了, 前前後後搞了一個禮拜, 終於完成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功力深不可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