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912 電源會斷斷續續~已完修

楼主(2013-10-14):
故障描述:

1. 發現電源會一直閃斷斷續續。

2. 後來拆機殼看到PI板幾顆電容凸起,換完裝回去情況一樣。

3. 發現是給邏輯板的12V會斷斷續續。

4. 後來拆下PI板,單獨給電,12V直接加負載1.5A,卻沒問題,不會斷斷續續。

請問各位高手~是因為邏輯板有問題~造成電源會斷斷續續嗎?

需從何處下手檢查比較好?

檢修狀況:

回覆changold2~

有試過不接燈管一樣~
目前找到電源板高壓端有問題~
等我先修復這邊短路問題~在試看看~

回覆 kaijay~
剛查了一下~高壓側那2個豬紅色電容有一顆有問題~
已換好~原規格是154/250V~換成224/252V~應該沒關係八~
接著發現~有問題那電容~背面旁邊有2個電晶體短路~
如下圖~

感謝chlu 提供電晶體型號(2SC4672)~
查data sheet 規格是50V/2A~
目前沒有此電晶體~
所以用2SC1384 DIP 50V/1A代替~
換上後如下圖:

換完~送電後~哈哈~可以用了~

原因應該就是提供燈管電的電路~有短路~
導致12V電源過載導致關閉~又重啟動~
才會這樣斷斷續續有電沒電~

感謝各位前輩提供資訊~感恩~

10/17 更新

回覆changold2:
修好前~燈會亮一下~跟著電源閃一下閃一下~
換完2SC1384後~有先不接燈管試~電源不會一閃一閃~
會進入待機模式~亮紅燈~
後來就直接接燈管~OK~就裝殼~
但是~用沒幾小時就掛了~

目前狀況:
用2SC1384代替後~使用了2小時~沒問題~
但後來去碰電源開關~要關掉時~突然又掛了~
拆開後~發現另一邊原本好的~那2顆電晶體掛了~
之後一樣換上2SC1384~卻是一送電就燒掉~
另一邊一開始換的~2SC1384卻是沒問題~搞不定~哈哈~
應該還有其他地方故障~應該不是2SC1384問題~

上網查一下電源板才賣180~真便宜~就買了~
隔天就送到~效率真快~
換上新板子後~使用了1天~都無問題了~
所以燈管應該是好的~不是造成燒掉原因~

网友:
ad供電元件查查?

网友:
一次側整流大電容(400V 100uF)請檢查

网友:
背板先全面補焊後再依樓上兩位大師提議檢查。

楼主:
恩~我在檢看看~

网友:
樓主您要不要考慮
1.上AD/燈管不接面板
2.上AD/不接燈管不接面板

看看症狀是否相同

网友:
此版那兩顆黑紅色高壓電容也有機會!

楼主:
回覆changold2~

有試過不接燈管一樣~
目前找到電源板高壓端有問題~
等我先修復這邊短路問題~在試看看~

回覆 kaijay~
剛查了一下~高壓側那2個豬紅色電容有一顆有問題~
已換好~原規格是154/250V~換成224/252V~應該沒關係八~
接著發現~有問題那電容~背面旁邊有2個電晶體短路~
如下圖~

依電晶體上面字(DK)網路查了一下~
型號是BCX42-SOT23包裝~
但我這電晶體應該是SOT89包裝~覺得怪怪~

不知有誰知道~在告知一下~謝謝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覆changold2~

有試過不接燈管一樣~

DK = 2SC4672 SOT-89包裝~~~無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K = 2SC4672 SOT-89包裝~~~無誤

請教這東西DK~查 2SC4672
這是怎樣搜尋?

网友:
2SC4672 的VCEO是 60V,IC=2A,P=2W
2SC1384 的VCEO是 50V,IC=1A,P=1W

電晶體代用不是只看上面這些,還有很多細節需要考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這東西DK~查 2SC4672
這是怎樣搜尋?

我是從這裡查的

网友C:
我怎麼覺得過不久後會反修  =.=""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燈管修好前會亮嗎,如果換這2顆會好,一般來說應該不接燈管,電源反應就會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從這裡查的

2SC4672是用推的嗎?這位子指有可能是電晶體或MOS~兩顆電晶體居多
那怎麼不會是2SC288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麼覺得過不久後會反修  =.=""

該不會是老大說的~~這W數問題跟電流都是少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該不會是老大說的~~這W數問題跟電流都是少一半?

是阿~   dk很好買阿~  網拍滿街跑

楼主:
回覆changold2:
修好前~燈會亮一下~跟著電源閃一下閃一下~
換完2SC1384後~有先不接燈管試~電源不會一閃一閃~
會進入待機模式~亮紅燈~
後來就直接接燈管~OK~就裝殼~
但是~用沒幾小時就掛了~

目前狀況:
用2SC1384代替後~使用了2小時~沒問題~
但後來去碰電源開關~要關掉時~突然又掛了~
拆開後~發現另一邊原本好的~那2顆電晶體掛了~
之後一樣換上2SC1384~卻是一送電就燒掉~
另一邊一開始換的~2SC1384卻是沒問題~搞不定~哈哈~
應該還有其他地方故障~應該不是2SC1384問題~

上網查一下電源板才賣180~真便宜~就買了~
隔天就送到~效率真快~
換上新板子後~使用了1天~都無問題了~
所以燈管應該是好的~不是造成燒掉原因~

楼主:
回覆cs8316:

被你猜對了~的確是掛了~哈哈~
只高興了4小時~

楼主:
2SC1384的確是1A的~
抱歉看錯~
還是誤打誤撞換上去~哈哈~

只是奇怪的是~換上後~另一邊原本好的電晶體~
用沒多久~卻燒掉了~
換上去的2SC1384卻沒問題~不知哪又出問題~

网友:
遇到此板最好是上下兩組升壓電路的電容都一起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