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雷科返修台 LK-T6 開箱文 BGA Rework Station
火..

楼主(2013-10-14):
返修台由於都很重,為了怕運送過程損壞,所以一般都是釘木箱寄送,雷科這台LK-T6返修台當然也不例外,打開蓋子後看到裡面的空間都是以大量的保麗龍填充,而且用保鮮膜綑綁,也感受的到廠商的用心。

費了一番功夫終於把這台LK-T6給拿出來了。

清點了裡面的附件,雷科廠商有附一些維修用的料件,例如下方的大小遠紅外線磚各一個及一個風扇。

LK-T6一共有附六個不同大小的風嘴,其中一個已裝在機器上。

另外附248片植錫鋼網一套、2.5萬粒裝錫球4瓶,分別為0.4mm、0.5mm、0.6mm、0.67mm,鋁箔膠帶、小毛刷、吸錫線及助焊膏各一,另外還有無鉛測溫錫膏及有鉛測溫錫膏各一小瓶。

由於還沒決定要放在那裡,所以無法上電測試,等我找人接好線後再上線測試吧!

网友:
恭喜貨物到手~~

网友:
還送發熱磚~真好~

网友A:
鋼網、錫球都附了,真是貼心啊!!!
(早點開箱你就不用先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鋼網、錫球都附了,真是貼心啊!!!
(早點開箱你就不用先叫了。。。。) ...

你這樣說會不小心點出,W大沒仔細看就買了的這個事實

网友:
看起來還不錯,期待w大的測試文

网友:
怪傢詩.好期待喔

网友B:
學姐不是說這是化粧台嗎?

网友:
因為老大是領頭羊所以配件特豐富,等下學姊開團購.......大家就可以買啦

用來烤黑鮪魚.....棉花糖.....熱鳳梨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學姐不是說這是化粧台嗎?

其實這台兼具早餐吧的功能
可以恆溫煎蛋&吐司+培根
老大跟學姊(小三.小~~n)在寒冷的冬天喝茶(咖啡)
還可以用來保溫,稱之為"神器"一點都不為過
老大聰穎一時,英明一世,怎可能讓如此神器,僅有單一功能呢

楼主:
各位好像很喜歡烏骨雞學姐修理我.........

网友C:
這台似乎 不便宜,期待老大的維修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似乎 不便宜,期待老大的維修實例

返修台不比熱風槍,這需要一段學習時間才能駕馭這笨重的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返修台不比熱風槍,這需要一段學習時間才能駕馭這笨重的東西。

機器好,其實BGA就沒有那麼困難。況且Wish大早就會植錫球了。

1.其實底火就:有鉛160度,無鉛180~200度。
2.上面的熱風槍,均勻很重要。有鉛不要超過230度,無鉛不要超過260度。。。。
掌握這二個條件,大概就沒有什麼做不好的。。。。

什麼三溫、曲線,差不多也就行了。BGA的加工規格書看看就知道,不要太離譜也就可以了。

土炮最難的就是溫控,如果花錢買BGA機器比土炮還差,那就太好笑了。土炮上火是問題,下火也是問題,也就是比買的機器問題多。下火是不夠力(我是指別人,不是我這台吃瓦斯的),上火也是不夠力。上火要看熱風槍的體質與能耐。以我的熱風槍來說,拆無鉛時,就那麼關鍵的一點溫度有點上不去或熱風有點不勻。。。

有好機器的話,BGA只是做手工,不會很難啦!!!

网友:
我之前問過水大,他也有講了。還滿簡單,但也切中。

就是,我問他買了專業機器跟之前用土炮有什麼不同的感覺,他說「不會再手忙腳亂了」。

就這樣而已。

网友:
恭喜入手新武器  期待日後的分享

网友A:
如果組裝起來時,可以請Wish大測試一下出風口的四個角的熱風溫度嗎??

因為這台BGA返修台有說它的出風均勻,可以測一下溫度差的範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器好,其實BGA就沒有那麼困難。況且Wish大早就會植錫球了。

1.其實底火就:有鉛160度,無鉛180~200度 ...

土炮也不錯用的說~~反倒是植球~~上次拆一個 3850 gpu 醬大的晶片居然用0.4的球,且也排的超密的,風槍才一靠近球就和成一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組裝起來時,可以請Wish大測試一下出風口的四個角的熱風溫度嗎??

因為這台BGA返修台有說它的出風均 ...

可以呀!上電運作時你再跟我說要測那裡?
還有!每個廠家都嘛會說它生產的返修台出風均勻........。

网友D:
由於還沒決定要放在那裡,所以無法上電測試<==重點

所以...我家很適合...
我家有個房間沒在用,目前當作雜物間,
而且有220V插座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於還沒決定要放在那裡,所以無法上電測試

伺服器也擺你那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由於還沒決定要放在那裡,所以無法上電測試

你的手腳太慢了。。。。這我已經說了。。。。
但是被駁回。。。。

老大要你在他家旁邊租個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呀!上電運作時你再跟我說要測那裡?
還有!每個廠家都嘛會說它生產的返修台出風均勻........。 ...

基本上四個角或四個邊都可以。。。。

因為這二天我測我的用在土炮BGA的熱風槍,溫差有二十度。。。。
如果是無鉛的BGA,20度可能也還好。但一旦上了有鉛,那這二十度溫差可就是剛好卡在Dead or Alive 了。。。。
無鉛的晶片有時候拆下之時也正好是爆晶之時,原因就是均溫問題。

我用的測法是下火沒開,用一片電路板給熱風槍吹。只是要看出風均不均,所以沒用下火。

(所以好奇這台的出風均不均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呀!上電運作時你再跟我說要測那裡?
還有!每個廠家都嘛會說它生產的返修台出風均勻........。 ...

想到一點忘了說。

測溫的地方就是BGA晶片的四個角,所以量熱風槍風罩的出風邊緣即可。

至於BGA晶片的中心也有人量,不過四個邊溫度有到,那中心也一定有到,所以中心應該是不用量。
不過,知道中心溫度也是有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一點忘了說。

測溫的地方就是BGA晶片的四個角,所以量熱風槍風罩的出風邊緣即可。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這台返修台有附測溫錫膏,上電後我會用測溫錫膏實測一次給大家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這台返修台有附測溫錫膏,上電後我會用測溫錫膏實測一次給大家看。 ...

如果可以的話,能用溫度計量嗎??
因為鍚有融只代表溫度有到或超過,並不能看到溫差。如果有一天,你要加工那種容易爆晶的BGA可能還是要先知道一下比較好。不然一樣的溫度設定,有時候爆晶,有時候不爆晶,沒法知道差多少。

反正爆晶就往溫差找原因就成了。而此時知道差多少就很重要了。。。

只要用一個溫度計量四個角就行了。基本上就連這種二千多的熱風槍出熱都能穩定(也就是溫度計不會亂跳),只是不均。
(因為二千多的熱風槍發熱芯小,一散開就難平均。而這種BGA返修台的出風口在設計上好像就比較大。出風口造成的溫度不均問題可能是這種二千多的熱風槍無法改變的狀況。)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BGA返修台的出風均溫程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話,能用溫度計量嗎??
因為鍚有融只代表溫度有到或超過,並不能看到溫差。如果有一天,你要 ...

好的!

网友:
期待老大發維修文~

网友:
花下去了

网友E:
老大~~這玩意點雪茄菸溫度好不好啊....寄幾條給你測試一下

學姊說~~~這屬違禁品不得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大~~這玩意點雪茄菸溫度好不好啊....寄幾條給你測試一下

我已經戒煙好幾年了.......,現在聞到煙味居然會很難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戒煙好幾年了.......,現在聞到煙味居然會很難受

那寄幾條鹹魚~~~看看這玩意對烤魚適不適合.....

倘若好用那就可以採用.....紅布條寫

"本店使用高科技數位精密溫控設備燒烤食材,媲美IT大廠般的嚴謹製程"

网友:
不知道住那,想去參觀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經戒煙好幾年了.......,現在聞到煙味居然會很難受

我也戒很多年了,現在聞到煙味,還非常香

楼主(2013-12-02):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話,能用溫度計量嗎??
因為鍚有融只代表溫度有到或超過,並不能看到溫差。如果有一天,你要 ...

差點忘了答應你要測量出風口四個邊,我將這台雷科LK-T6返修台設定保持230度,用這台溫度計測量是四個邊的溫度都一樣。

這台溫度計是來自義大利溫度計第一品牌的Delta OHM,雖然這台HD 2107.1不是很高級的機種,但是也要新台幣上萬元,應該還可以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點忘了答應你要測量出風口四個邊,我將這台雷科LK-T6返修台設定保持230度,用這台溫度計測量是四個邊都 ...

如果溫度真是這樣的不均話,那應該滿好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