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揚水馬達漏水維修

楼主(2013-10-14):
經觀察為壓力開關損壞導至管路膨脹產生裂縫漏水
先把漏水地方管路切斷並做退管
更換管路並換掉壓力開關
完修

网友:
我一般遇到的都是熱脫牙,漏水的比較多!
比較不像無進水(無出水)運轉水機溫度上升吹漲塑膠管,導致破裂漏水.... 裂痕原來是退管切口
比較像L頭本身施工不良,串接時內傷!
內傷! ...抹上塑膠油串接時撐破了L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