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古早底片攝影機

楼主(2013-10-15):
家人在回收物中發現的,給我研究
原本不會動,經我拆解後會動了,感覺還不錯
即使有底片,拍好也沖洗不易,更沒撥放設備,所以就僅欣賞,懷舊
在網路上了解,他大約1970年左右產品

手持樣子
攝影按鈕
攝影按鈕
鏡頭規格
鏡頭正面
鏡頭
鏡頭
鏡頭
整體
編號製造地
影帶倉關閉狀態
影帶倉
影帶倉
影帶倉
影帶倉
影帶倉
補上清潔過樣子,看起來滿新的,這台原本保存應該還不錯

監看鏡頭背面
電池盒
電池盒1
裝電池按壓此按鈕LED會亮
裝電池按壓此按鈕沒動作
透過監看鏡頭畫面
透過監看鏡頭畫面
內部結構,確定馬達功能正常,會轉動了,聽那轉動聲音(快門聲),像在拍電影,還不錯喔!!
內部結構,確定馬達功能正常,會轉動了,聽那轉動聲音(快門聲),像在拍電影,還不錯喔.jpg
電路板不知有何功用,不懂
傳動結構齒輪
轉動馬達
應該叫光圈吧
調整光圈感光度可變電阻
大概是鏡頭的光圈
發現一個電晶體生鏽,刮一刮後腳斷了,組合後原本紅色按鈕LED會亮,現不會亮了

相關連結
http://www.super8data.com/databa ... /fujica_p2_zoom.htm
http://www.super8data.com/databa ... e8_cameras_list.ht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amp;feature=mh_lolz

找到這產品類似機種說明書
http://www.single8film.com/p2_endefres.pdf
可以幫我看看那紅色按鈕功能?謝謝

网友A:
大大厲害, 俺從來沒看過實物, 只是在書裡看過有這樣的產品圖片

鏡頭可是很好的 DIY 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厲害, 俺從來沒看過實物, 只是在書裡看過有這樣的產品圖片

鏡頭可是很好的 DIY 配件... ...

以前拆過V8,鏡頭都是拿來當放大鏡,不知道還可用在哪?

网友:
阿波羅13中湯姆漢克就拿這種拍畫面...

楼主:
在日本網站有看到人在拍賣,但都不是同機型(可能當地沒販售),影帶比主機貴,
真想有個影帶來跑看看,即使失效使用過也沒關係,
我打算保存起來,畢竟這是很古早的東西。

最後那張圖,電晶體真的很難搞,夾在中間,上面又拆不掉
不知何型號,我曾試圖焊接飛線,多次失敗,先組合,心血來潮再拆。

网友B:
那紅色按鈕功能???...

試測量電池是否有電力供應....紅色按鈕按下去...紅色LED會亮...代表正常!!!

說明書的意思大概是....紅色按鈕...紅色LED若沒亮...

1.電池沒電了....
2.電池極性裝反...
3.電池或攝影機的接觸點骯髒或生鏽.....請用乾布擦拭...

我手中還有一整套的攝影機和放影機!!!....
好久沒看小時候的影像了!!!.....都快忘了它的存在
現在要找帶子...幾乎是可遇不可求!!!....
中北部有一個收藏達人...收藏了上百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紅色按鈕功能???...

試測量電池是否有電力供應....紅色按鈕按下去...紅色LED會亮...代表正常!!!

謝謝arthur0518 大
只是測試有沒有電,跟拍攝無直接關係
當初我也是認為不影響拍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arthur0518 大
只是測試有沒有電,跟拍攝無直接關係
當初我也是認為不影響拍攝 ...

其實...在倒數第8張圖片裡....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按鍵下方的構造是兩片鐵片....按下時...兩片短路.....
下層那一片...有連接到電池端...
稍微跑一下線路....應該就能瞭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在倒數第8張圖片裡....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按鍵下方的構造是兩片鐵片....按下時...兩 ...

剛剛再拆了一遍,我用飛線測試,也不會亮,也許晶體被我搞壞了

最終放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再拆了一遍,我用飛線測試,也不會亮,也許晶體被我搞壞了

最終放棄了!! ...

不要急....慢慢來!!!...

心慌意亂時.....就把它好好保存!!!

等心血來潮....再慢慢處理!!!....

很多事情...都是經驗的累積.....過些日子....處理事情的看法又不同了!!!...

网友:
現在有此物的人很少吧?
真是令人懷念

网友:
上面的板子
應該跟補光燈 或是閃光燈有關
或是變壓器之類的
應該是用針腳連接的
把它拿起來就可以看到下面的晶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