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X31問題救助

楼主(2013-10-15):
這台修到快瘋掉了
一直出現同樣的問題
重點是現在連主機板和無線網卡和記憶體全都買來換掉
連硬碟和數據卡也都拔掉
還是出現同樣的問題
只剩鍵盤模組和螢慕沒換而己
真的投降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遇過這樣的問題

网友A:
資源沖突,那如果已最簡單的設備開機還會嗎?

网友B:
Try it..

F1 --> Config --> Network --> Disable --> F10
then repeat the same steps but enable network
F1 --> Config --> Network --> Enable --> F10

网友C:
拆掉無線網卡不接也一樣嗎?
你的有線網路能上網嗎?有可能mac跑掉
如果排除網路問題
最後的可能就是南橋了

网友D:
請問你的網卡是IBM專用的嗎?
我記得IBM會認網卡的Bios

网友E:
主機板有一片 1394 小卡不可亂換 , 是跟著主板走的 .

試試吧!

网友F:
如果硬體沒換過南橋可能性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資源沖突,那如果已最簡單的設備開機還會嗎?

大大您好
把硬碟拆了沒裝硬碟
測試了二天反反覆覆開機關機
USB微型XP開機燒機
都正常
二天沒出過問題
硬碟一裝上就又一樣旳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y it..

F1 --> Config --> Network --> Disable --> F10

大大您好
己試過您的方法
問題一様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無線網卡不接也一樣嗎?
你的有線網路能上網嗎?有可能mac跑掉
如果排除網路問題

大大您好
有線網路正常
我有買一片主機板(無線網卡和1394卡都一併買來)來換過
問題一模一樣
我一直在想該不會帶塞買來的主機板也是有問題
而故障問題是和目前一樣
因為我目前遇到的問題並這不是這台的通病
所以買到同樣故障的主機板機率幾乎是不太可能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的網卡是IBM專用的嗎?
我記得IBM會認網卡的Bios

大大您好
我板子有另外再買一片來換過
其中有一併買無線網卡和1394卡
所以應該是原廠的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機板有一片 1394 小卡不可亂換 , 是跟著主板走的 .

試試吧!

大大您好
我買的主機板有和無線網卡和1394卡一起買
除非賣我的賣家不是配原本原廠的卡賣我
若是這樣就很頭痛了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硬體沒換過南橋可能性最大

大大您好
己有買一片主機板(連同無線網卡和1394卡)回來換上
問題依舊
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己有買一片主機板(連同無線網卡和1394卡)回來換上
問題依舊

單獨主機板加無線網卡和1394這三樣去測試會有問題嗎?
這三樣都用你之後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有線網路正常
我有買一片主機板(無線網卡和1394卡都一併買來)來換過

我用"ibm x31 resource conflict" 在google搜尋
蠻多人都遇到這情況的啊,但是沒看到解答

有人是在網卡下方墊一張紙,稍微改變一下接觸角度的樣子
但是不肯定說這就是最終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我板子有另外再買一片來換過
其中有一併買無線網卡和1394卡

請問你硬碟是原廠IBM原始的那一顆嗎?
換一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己有買一片主機板(連同無線網卡和1394卡)回來換上
問題依舊

怎覺得 是 硬碟的關西......搞半天 妳有換硬碟過嗎一一!! 我碰過一次 是 網卡被更換過 他有認識BIOS 所以會出現這樣畫面

楼主:
大大您好
單獨這三樣測試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ibm x31 resource conflict" 在google搜尋
蠻多人都遇到這情況的啊,但是沒看到解答

大大您好
我試試看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硬碟是原廠IBM原始的那一顆嗎?
換一顆試試看

大大您好
硬碟我換了好幾棵了
只要有裝硬碟問題就出來
把硬碟取下就沒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硬碟我換了好幾棵了
只要有裝硬碟問題就出來

還沒遇過這種問題耶,
你先把無線網路卡停用看看,
有可能你驅動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硬碟我換了好幾棵了
只要有裝硬碟問題就出來

那剩下最後一招只有把你原始的主機板BIOS拔下,換到你這張新的主機板了,試試了

楼主:
試到最後
在完全沒有信心的情況下
再去弄一片無線網卡來裝
這次換的是INTEL的
結果竟然好了
無言了
搞那麼久竟然是無線網卡的問題
重點是...我是還去買"一組"主板,無線網卡,記憶體"來換
看來我的運氣不錯買到的是有問題的,問題點又是跟我的原本的一模一樣
害我一直沒考慮是網卡的問題
感謝大家~

网友:
恭喜

IBM/LENOVO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