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有人知道烙鐵吸錫二合一哪裡有賣嗎?

楼主(2013-10-16):
最近都在修音響...
VFD的腳實在有夠多...
吸錫吸到快抓狂...
看到網路上這影片:
http://youtu.be/SfagI3HKtaM (請直接跳到21分25秒的地方)

影片中出現了吸錫烙鐵二合一....不知道正式名稱是什麼???
想問一下這工具哪裡可以買的到???

网友A:
吸錫兩用電烙鐵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8%A7l%BF%FC&c=0

請先確認是吃110V或22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吸錫兩用電烙鐵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c=0&t=0&k=++%AA%F8%B9%D8%A7l%BF%FC&c=0

同一賣家,售價及運費及外加變壓器皆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賣家,售價及運費及外加變壓器皆不同.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63785724

這個也是.....同一賣家(電話相同).....

好像只有他在賣這種東西....專門從對岸進貨!!!...

网友:
這單手操作的吸錫器,一般吸力都嫌不足,用幾次就知道了,
單層板還 OK ,有貫孔的雙面板就無法勝任了,
如果常焊接除錫,COCO 充足的話電動吸錫槍才是王道!(最便宜的也要3,4千起跳)

网友:
這種二合一的工具我也用過,不過以我個人認為還是用烙鐵+吸錫槍比較好用。
二合一的吸錫槍吸力不強,烙鐵瓦數不夠,用在吸單層板或許還能勝任,其它就可能不行了。

以上是我個人認為,純供參考

网友:
我都是一長條吸錫線舖上去,
然後,烙鐵開熱擺上去,
吸啊吸!總會被吸得乾乾的啦!
單層板很快,雙層板要點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