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MR16 LED 4W杯燈脫光光

楼主(2013-10-16):
故障的LED杯燈,是億光(EVERLIGHT)的產品,拆開找出看看是那裡壞了,也讓痞友了解其內部結構。

原本的4W 杯燈,上電後不亮,除電後LED會閃一下

前面只有單燈

要先從後面拆下塑膠部份(有上膠需要一點暴力)

要先拆下前燈罩,然後由前端解焊連結LED晶粒的二個焊點,才可以拆的下來

整流主板結構

拆下來的LED晶粒、拆除黃帽後正反面 終於大功告成

結論:
是晶粒已損壞,整流部份檢測輸出穩壓13.4V
,留著當備料用,
下回有OK的晶粒就可用上了

网友:
拆得真詳細,感謝分享!

网友A:
目前露天只有這位有賣這種顆粒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268018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露天只有這位有賣這種顆粒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126801840

感謝雄爸提供情報.

网友:
請問如果散熱做好一點,約能撐多久

网友B:
酒櫃裡的這種燈怎麼拆開取下燈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酒櫃裡的這種燈怎麼拆開取下燈泡啊?

這種燈....後面有兩隻腳....直接插拔!!!

燈泡和旁邊的反光罩...是黏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種燈....後面有兩隻腳....直接插拔!!!

燈泡和旁邊的反光罩...是黏死的!!!...

我看了老半天看不出啥端倪不敢亂搞~~拔沒拔下

不知道是杯燈還是那種燈珠燈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老半天看不出啥端倪不敢亂搞~~拔沒拔下

不知道是杯燈還是那種燈珠燈泡.... ...

這種燈....只要有反光玻璃罩...幾乎都是黏死的!!!...

如果是豆燈....旁邊的反光罩大都是金屬電鍍製品或塑膠電鍍製品

最常見於...牙科用的豆燈

燈泡剛關掉...很燙....小心燙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種燈....只要有反光玻璃罩...幾乎都是黏死的!!!...

如果是珠燈....旁邊的反光罩大都是金屬電鍍製品或 ...

知道了~~來研究看看,我這燈罩好像塑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