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N3260T不開機

楼主(2013-10-16):
橋式DC157.8V AC110V,濾波電容短路,接下來要如何查?請各位指教
N3260T -  N3260T -  N3260T  N3260T -  N3260T

网友:
濾波電容短路就量不到橋式DC157
AC110V,經橋式變DC157.8V 這是正常的

网友:
濾波電容短路還有電壓??   先看看輸出側的5VSB有沒有出來再來查吧

网友A:
濾波電容短路的話,就要檢查一下FET晶體了
一班都是FET晶體短路,造成綠濾波電容短路

网友:
FSP208-3M01 這塊電源板很多人說是設計不良
建議買塊公板換了

网友:
拆下測過就知道嚕!!   橋整先測,保險看看是否燒斷,有時橋整換掉就會正常??

前幾天太座的LCD掛了,燒保險,測量後橋整的內部短路,拆一顆POWER的橋整及保險來補上,就正常了!!

重點是你要先確認故障在哪裡,橋整內部短路在線測量的結果,當然電容也會是短路的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濾波電容短路的話,就要檢查一下FET晶體了
一班都是FET晶體短路,造成綠濾波電容短路 ...

請問FET晶體是指橋式旁還是電容旁那一顆?謝謝!

网友:
請問您的POWER各輸出點電壓多少,POWER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FET晶體是指橋式旁還是電容旁那一顆?謝謝!

你好喔!!
應該是在大電容旁邊那一個,在機板的角落,比較大顆的三隻腳的晶體

网友B:
APFC晶體及一次側開關晶體都會造成一次側電容有短路/低阻抗跡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FC晶體及一次側開關晶體都會造成一次側電容有短路/低阻抗跡象

請問版大:APFC晶體是20N60S5及一次側開關晶體是17N80C3嗎?如何量測?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喔!!
應該是在大電容旁邊那一個,在機板的角落,比較大顆的三隻腳的晶體 ...

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网友:
很好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