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床頭音響不開機

楼主(2013-10-16):
正常床頭在待機下會有時間或光標閃爍(左)
右邊黑色床頭音響,無光標顯示

歸台黑罵罵,待機4.12W

型號:MX-D301T

因為第一次遇到床頭不能開機,拆檢過三次,不會查修

主板、電源板補焊、接頭清潔,無法度

電源板測量只有-35VDC 及 FL1/FL2:2.5VAC燈絲電壓,其它腳位都沒電壓(含按開關下)
請教先進:
1. 各腳位上標示的定義?
2. 有沒外供電壓強制開機的方法?

网友A:
這一型的蠻容易燒功率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型的蠻容易燒功率IC的

這款沒有散熱風扇,電源一顆6A橋整,一顆大電容
等到開啟電源,我會注意功率IC
3Q~

网友:
原廠維修手冊(英文)...
請服用...

無解壓密碼

网友B:
踢到鐵板了吧!!!....

酒喝多了...三太子聽不懂了!!!...

趕快去找...濟公師父求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踢到鐵板了吧!!!....

酒喝多了...三太子聽不懂了!!!...

濟公師父說: 無解,排隊等著殺肉!
最值錢的VFD、PT分給老灰狼
剩下的懸壺濟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濟公師父說: 無解,排隊等著殺肉!
最值錢的VFD、PT分給老灰狼
剩下的懸壺濟世 ...

排隊等著殺肉!!!..

好啊!!!...我排第一位!!!!....禮拜天就殺到岡山去!!!....

帶著我的傢俬(鐵鎚和電鋸)....看得到就......殺~殺~殺~.....

順便把加水站的屋頂....拆回來....送給回收阿伯(補償他的DVD)....

网友C:
duncan大  提供的說明書P56輸入電壓的多重組態選擇位置對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排隊等著殺肉!!!..

好啊!!!...我排第一位!!!!....禮拜天就殺到岡山去!!!....

你真雄

最起碼你也等頭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真雄

最起碼你也等頭七

燒驚雄...雄驚大嘴.....慘慘豆乾切五枯n_017|

等到頭七.....早就屍骨無存!!!...

您攏沒看到阿伯的DVD.....給人殺甲光光光......連一根螺絲釘...都沒留給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隊等著殺肉!!!..

好啊!!!...我排第一位!!!!....禮拜天就殺到岡山去!!!....

謝謝阿SIR燒報,禮拜天會請保六井立汁緣
啊! 你不會跟阿杯說:籍台歸身枯派了了,金手指都變成黑手指囉!
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ncan大  提供的說明書P56輸入電壓的多重組態選擇位置對否?

110VAC正確,保險絲OK~
拆了另一台JVC想參考腳位電壓參數
呵呵! 更隱密,看不到,量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阿SIR燒報,禮拜天會請保六井立汁緣
啊! 你不會跟阿杯說:籍台歸身枯派了了,金手指都變成黑手指囉!  ...

會將最值錢的VFD、PT分給老灰狼呀 ......安捏事A當放DVD哦???

网友E:
不會和我之前修的那台denon一樣吧?
變壓器溫度保險絲開路?
之前我休的denon UD-M30有兩顆變壓器...
量主變壓器都有電...
次變壓器無輸出...

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將最值錢的VFD、PT分給老灰狼呀 ......安捏事A當放DVD哦???

賀啦! 15樓carl 兄有提供查修線索
我請三太子先不要殺,再查修看看啦!
老灰狼!火氣粉旺喔~ 一定要看DVD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會和我之前修的那台denon一樣吧?
變壓器溫度保險絲開路?
之前我休的denon UD-M30有兩顆變壓器...

謝謝卡爾兄 ,這腳位電壓真是大補帖~
一個月前拆第三次,抓到R936斷路以為中賓果
組裝後還是無法開機
等手中一些家電趕完,再按您提供的線索,拆殼逐一比對
感恩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踢到鐵板了吧!!!....

酒喝多了...三太子聽不懂了!!!...

白鐵ㄇ字板鬆脫(壁板0.8mm,ㄇ板1.0mm),老灰狼的電龜可以啪!拍!嗎?
現場只有110vac市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鐵ㄇ字板鬆脫(壁板0.8mm,ㄇ板1.0mm),老灰狼的電龜可以啪!拍!嗎?
現場只有110vac市電

考倒師傅!!!......電龜揹到岡山....馬上糊起來滴水.....

老灰狼的電龜...只能黑白舞....啪鐵材還可以......

白鐵ㄇ字板...太薄了....保證穿孔!!!....

要找CO2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白鐵ㄇ字板鬆脫(壁板0.8mm,ㄇ板1.0mm),老灰狼的電龜可以啪!拍!嗎?
現場只有110vac市電

無..六一孔 用鎖A。 亦是用拉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無..六一孔 用鎖A。 亦是用拉釘!

手中有直角電鑽,有考慮買鈷鑽頭
白鋼片由外向裡鑽孔,ㄇ字板內太窄又是斜角,且無法由裡向外鑽孔,罷了!
白鋼絲綁一綁,暫且撐著~
請問LKK有用過這款階梯鑽頭,不知耐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中有直角電鑽,有考慮買鈷鑽頭
白鋼片由外向裡鑽孔,ㄇ字板內太窄又是斜角,且無法由裡向外鑽孔,罷了! ...

韋馱尊天護法菩薩手持之  金剛杵 ..好!!!

階梯鑽頭我沒有用過,不過曾見痞友貼過圖。

剛才有一想法用 氣動釘槍 pipu一下再拉或鎖。

网友:
黑色那台我家以前有  那一型的待機時VFD不會閃 因為沒有時間設定功能
但是好像會亮stand by燈? 不確定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中有直角電鑽,有考慮買鈷鑽頭
白鋼片由外向裡鑽孔,ㄇ字板內太窄又是斜角,且無法由裡向外鑽孔,罷了! ...

鑽黑鐵跟阿魯米都不錯用
白鐵沒試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手中有直角電鑽,有考慮買鈷鑽頭
白鋼片由外向裡鑽孔,ㄇ字板內太窄又是斜角,且無法由裡向外鑽孔,罷了! ...

階梯鑽頭鑽黑鐵跟阿魯米都不錯用
白鐵沒用過
電龜可以去買2.0mm的焊條 0.8mm的板子還可以啪

网友G:
電源板穩壓 IC (可能5P)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階梯鑽頭鑽黑鐵跟阿魯米都不錯用
白鐵沒用過
電龜可以去買2.0mm的焊條 0.8mm的板子還可以啪 ...

2.0mm的焊條 0.8mm的板子還可以啪!
感謝kuro大分享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源板穩壓 IC (可能5P)看看?

4樓有pdf 54頁,只有看到15p IC
呵呵!都忘了查這顆IC的規格,說不定含電源在內,感謝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中有直角電鑽,有考慮買鈷鑽頭
白鋼片由外向裡鑽孔,ㄇ字板內太窄又是斜角,且無法由裡向外鑽孔,罷了! ...

爆米花!!!....啊您是老糊塗哦!!!....

賈霸太閒...黑白想...為了鑽一孔...去買階梯鑽頭???

買這種自攻牙螺絲釘...直接給它鎖上去就好了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4187795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米花!!!....啊您是老糊塗哦!!!....

賈霸太閒...黑白想...為了鑽一孔...去買階梯鑽頭???

階梯鑽頭的好處:不用換鑽頭,做別的用途~
白鐵鎖的下去嗎? 工具都進不去! 啊哩咧,一起糊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源板穩壓 IC (可能5P)看看?

電源板只有這顆TA8233H AUDIO AMPLIFI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階梯鑽頭的好處:不用換鑽頭,做別的用途~
白鐵鎖的下去嗎? 工具都進不去! 啊哩咧,一起糊塗吧!

階梯鑽頭的好處???....認真想一想!!!....什麼時候用???...用在什麼地方???

只能用在薄的地方(3mm以下)....用在擴孔嗎???....我還真的想不出來!!!(或許我的環境用不上???)

白鐵鎖的下去嗎?...應該可以!!!...這種東西...我常常用!!!
去五金行問看看!!!....應該有分材質好壞!!!

工具都進不去!!!....要先用鋼釘打一個凹洞(不用打穿)(離邊邊大概6mm即可)
這樣才能斜斜的直接鑽下去(有凹洞...螺絲頭才不會跑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板只有這顆TA8233H AUDIO AMPLIFIER

AMP  功率放大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階梯鑽頭的好處???....認真想一想!!!....什麼時候用???...用在什麼地方???

只能用在薄的地方(3mm以下).. ...

JVC派了兩位工程師幫忙查修,有燃起一絲希望說~

网友H:
1. 電源板上  主要的橋式整流後有電嗎? 它直供給這顆TA8233H AUDIO AMPLIFIER

2. TA8233H PIN4 電壓   (來自 主控IC晶片 P-OUT  )
3. 主控IC晶片  VCC電源是6V ( 來自上述1.主要的橋式整流後 經晶體穩壓6V)

以下推論:
4.  TA8233H 燒了 會吃掉主橋式整流後電源  使主控IC晶片無法得到VCC電源6V
5.  若主控IC晶片  VCC電源是6V 有出現  但其P-OUT 給TA8233H PIN4 一直為0V
     除了 RESET 電路外   按鍵接觸不良也是常見問題
      按鍵電路KEY1/2/3 為 串聯分壓電阻結構
     這種按鍵電路結構   當按鍵有些許接觸不良會使分壓錯誤
      主控IC晶片  一直以為  沒按POWER鍵  ( 有時出現按A鍵  卻執行B鍵功能  )
       若是有遙控器可以輕易判別  但...我想遙控器早已不知去向

网友I:
JVC派了兩位工程師幫忙查修,有燃起一絲希望說~
直接叫他帶回家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電源板上  主要的橋式整流後有電嗎? 它直供給這顆TA8233H AUDIO AMPLIFIER

2. TA8233H PIN4 電壓   (來 ...

TA8233H AUDIO AMPLIFIER 在PDF第54頁(IC900)
電源板在66/67頁,一顆6A橋整輸出35VDC單電源,很異類~
後續可能採:
1. 拆機攤在桌面上組合線路,查修
2. 等待同型良品機比對,卡輕考

楼主:
引用 网友I:
JVC派了兩位工程師幫忙查修,有燃起一絲希望說~
直接叫他帶回家修就好了

JVC把床頭快拆光了,最後才說要帶回去修,可是......
將來老花狼要花5千或1萬才能贖回呀~

网友:
技術就是這回事
需要就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