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飛利浦 雙魚座檯燈維修

楼主(2013-10-17):
想請問一下 如圖中的紅框裡是不是主要在處理觸控開關的部分,
那如果不去管這部分的電路,直接把電源接到燈座連接的電線,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點燈了?
因為我看到藍框的變壓器110V27W,可是量不到輸入電壓,輸出電壓也就不知道了 = =
保險絲沒壞...

飛利浦檯燈

飛利浦檯燈

网友:
這是電子安定器吧
是不是從省電燈泡拆個良品換上就好了
最好找有暖啟動的
就開燈會慢個0.5秒左右才亮的
東亞23w螺旋燈泡好像就是這樣

网友:
請問樓主您的症狀為何

建議您先上電,測各點電壓,確定有過電再分別測元件

這台的QC有改進必要,小弟上次修台跟您同型號同電路板的,症狀為上電無反應,原因是電線接頭(您相片右邊的透明膠套)鬆了

网友:
這是觸控點燈的檯燈我想樓主的想法應該是想把觸控功能拿掉改成開關或者直接插電後就可以點亮
本身電路應該沒壞?

楼主:
這台是我姐給我的,我沒看過或觸控過他亮過XD
我是買了一個新的燈管換上,可是也不會亮......
所以我是想先讓他點亮,因為我不確定他的安定器是在燈罩那,還是在檯燈座那...
用電表量燈罩裡的4Pin左上角和右下角是16V AC,不知道有沒有量錯地方
左方二個大電容是各-150V的樣子,大變壓器那量不出電壓
請教一下 還有那裡要注意的嗎?
如果紅框裡太複雜,可以直接接到大變壓器輸入嗎?就廢掉觸控功能...
不知道正常工作下變壓器的輸入AC是多少...

网友:
樓主您先檢查紅箭頭處有無鬆脫

一般經驗,觸控元件幾乎是最不會壞的

楼主:
我檢查過這些電線接點還蠻牢固的,也沒有斷線...
還有原來不是量不到電壓,而是因為用數位電表,只撥到上限200V,而它實際量到是300V @@
燈座上4PIN量到為DC(參考接地為電容負端):
    0V *    *0V
300V *    *0V
有人可以幫忙量一下實際工作電壓嗎?

楼主:
稍微研究一下電路,加上參考了另一篇完修文章
發現第一顆電晶體可以正常工作,
而第二顆電晶體只有C極有電壓300V,B和E極無電壓,
而B極是接到觸控電路的一顆2N7000的場效應電晶體(應該是這名稱吧,電子學都還老師了)
這顆MOSFET的G閘會因觸控而有9V<--->0V的變化,
不過這顆的D極和S極是直接短路的,不管G極為何,所以第二顆電晶體的B極直接奱成接地0V = =
所以應該是這2N7000的MOSFET出問題了,
把這顆MOSFET拿起來,應該可讓第二顆電晶體工作正常才是(不要讓B極接地)~
只是手邊沒有焊錫+吸焬器,有空再試試看吧...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早就改開關切換了,因為觸控太敏感了,還有上面的方向接頭最好上點東西潤滑,我家的轉軸斷了

网友:
110V/27W上的"變壓器"是鐵心電感 (無二次側線圈),在高頻(數十K HZ)點燈時,限制電流用,有點像傳統日光燈安定器(60 HZ)大的"變壓器"---電感.
先量一下帶散熱片的電晶體(或MOSFET)兩個是否故障,
觸控板上會透過小電晶體(或MOSFET)送出一個導通狀態到點燈電路,若短路之則檯燈恆亮。

楼主:
我現在是先把那顆小的MOSFET吹下來了,
現在現象變成:
上電,用電表查鐵心電感...不會點燈...
等一段時間,再用電表查同一個地方...燈亮了@o@!!
短路小MOSFET後會在熄滅...

不懂為什麼上電後要等一段時間後,用電表點鐵心電感 燈才會亮?...
還有一次我用電表負極頂電晶體的散熱片要扶正它,它也點亮了@o@!,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現在是先把那顆小的MOSFET吹下來了,
現在現象變成:
上電,用電表查鐵心電感...不會點燈...

檢查(好像是標DB1)藍色DIAC相接的R與C,其中R可能只是電阻值變大(如附圖R1之位置)

想了解一下觸控: MOSFET的DS兩端是否接到類似如圖TR2的B級與E級 ??

楼主:
那電阻測量阻值是不是應該要把電阻吹下來測量才準?
因為像2N7000的FET,DS端在板子上量是短路的,可是吹下來量是開路的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電阻測量阻值是不是應該要把電阻吹下來測量才準?
因為像2N7000的FET,DS端在板子上量是短路的,可是吹下來 ...

拆下零件再測量,可避免其他與其相接零件的效應,是為排除問題來源的 好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檢查(好像是標DB1)藍色DIAC相接的R與C,其中R可能只是電阻值變大(如附圖R1之位置)

此類電路板出現R1值升高,常導致燈管時而導通,時而死機.以表棒測試時部分接點時,有時也可啟動.
而MOSFET的G-D-S腳位,可對比電晶體的B-C-E.

楼主:
嗯 我現在歸納了一下我的步驟:
1.檯燈插電.
2.觸摸開關,
3.等二分鐘,<--這是某個電容充電太慢嗎???
4.用數位電表點第二個電晶體C點,就可亮了,
5.再觸摸關關,就滅亮了,
loop 就會是一樣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類電路板出現R1值升高,常導致燈管時而導通,時而死機.以表棒測試時部分接點時,有時也可啟動.
而MOSFET的 ...

我應該找出這顆R1電阻,量它的電阻值跟它的電阻標示一不一致,如果不同再去買來替換它囉~

楼主(2013-11-16):
我把電路上的一顆470k歐姆的拿下來測量,的確這顆電阻阻值變無限大 壞掉了!!!
去重買上上電路,真的正常可開關電燈了
不過有個問題,就是電燈沒亮時會有很大的交流聲(高頻聲),燈亮了聲音就不見了 請問這是正常的嗎?可以改善嗎?
不過很謝謝各樓上的大大們,讓這個電燈可以正常工作~~

材料:2N7000 MOSFET X2  10元,0.47uF電容X1 1元,470K電阻X5 1元,total:12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電路上的一顆470k歐姆的拿下來測量,的確這顆電阻阻值變無限大 壞掉了!!!
去重買上上電路,真的正常可開 ...

算是未完全啟動時的高頻音吧,有可能是還有部分零件變質所致,有機會練功就再找找看.

楼主:
哦 我找到發出聲音的元件了:當我把鐵心電感拆下後再上電,就不會有這聲音了
原因from奇摩知識+november:
電感會發出嗡嗡聲是因為通過的電流是交流而且是在音頻的範圍(<20KHz)﹐線圈磁場來回做180度的改變﹐鐵心自然受到相同頻率的牽動﹐這和揚聲器(喇叭)的線圈在磁鐵外圍振動帶動紙盆發聲的原理相同。不論你是使用單股線或絞線都難以完全消除聲音﹐這就是為什麼一般的110V/220V﹐60/50HZ電源變壓器在製程中必須浸泡凡立水(液狀膠水)中﹐讓凡立水將線與線之間線與鐵心之間的空隙填滿後予以乾燥﹐因為乾燥後線與線之間線與鐵心之間已經沒有了空隙﹐沒了振動的空間也就無從產生聲音了。至於高頻的電感及變壓器﹐因為振動的頻率超過人耳聽覺範圍所以就可以免去這道製程的手續了。
如果置之不理﹐長期下來銅線的絕緣可能因此破損而造成短路的意外。

目前先這樣頂著用,不知道一般的膠水 適不適用 XDD,google了一下,原來凡立水=透明漆=亮光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