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電路板 曝光失敗

楼主(2013-10-17):
小弟最近學pad2pad
想說來洗個電路板增加成就感...沒想到在曝光步驟一直失敗.
瞬間除了失落感.國父也跑了好多張...但卻一直沒抓到訣竅.
上來與大家討論看看,哪邊需要改進?

電路圖

曝光工具(檯燈一隻)

按照包裝上說明(曝光時間約12-15分並距離5公分)

經過顯影後
第一張失敗品(部分消失,線也不清楚)

第二張失敗品(局部整個不見)

第三張失敗品(局部比較清楚,但其他地方更悽慘)

從過程中我發現,使用顯影液 顯像時似乎很容易就把綠色的圖給洗掉(越洗越薄,然後一下就不見了,整個過程不到5秒)
顯影時,電路板放在顯影液裡,很快就顯影了,一拿起來卻發現部分綠色電路被洗掉
所以我改用毛刷沾顯影液用刷的,效果是有比較好,但一樣,再沖水前,綠色線路卻越來越淡

請問我這是我曝光不足?? 曝光過度??  顯影液過濃?(但我有按照說明書1g配20cc的水,並控制溫度在15-30度間)

网友A:
正光阻 正顯影 有感到光就會被顯掉!! 請問在整個過程中是否整片都"見到光"? 曝光時間越常圖案會越快被顯掉,你的"光罩"材質? 透光度?試著用一片鐵板把一部分板子"遮掉"因為鐵板不會透光,所以照理講應該被顯掉的機會很小....

网友B:
1.請改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3060259 透明膠片
2.列印2張重疊再做光罩曝光
3.顯影劑泡淡一點,當顯影速度太慢時,再少量加入顯影劑增加濃度

以上是我自己的經驗&工法

网友:
個人意見:小弟覺得問題因該出在.電路圖感光片上..看電路板顯影後的狀況.因該是電路圖感光片黑色的部分會透光.造成顯影不好

网友B:
原PO用的是半透明的描圖紙 (左岸稱之為"硫酸紙")
以前我也是用這種半透明紙,想說便宜好用,結果失敗率剖高
現在我都改用"噴墨印表機專用投影膠片"
列印兩張重疊使用,幾呼沒有再失敗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膠片隨然有一點小貴,能100%成功才是重點
感光板失敗一次的錢,不就超過那張膠片的價值了

网友:
我有手工洗過線寬600um(0.6mm), 線距200um (0.2mm)的雙面電路板,我是用一個小置物箱裝兩個27W省
電燈泡做成的,電路要印在投影片上(噴墨印表機專用),你用透光的紙做光罩會阻隔太多光線,效果較差,曝
光時要用一片比電路板大的玻璃壓著,線路才不會失焦,通常你還要幫你自製的曝光機找出最佳的曝光條
件,以我的曝光機而言,我用6分鐘,7分鐘一直到12分鐘,各曝光一片(割幾片2cm * 3cm的板子來做),最
後發現10分鐘舖出來的效果最好,之後就用此條件曝光,不過通常每片感光板都會有一些差異,曝大線條不
會有影響,曝小線寬就要為這片感光板再找一次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改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113060259 透明膠片
2.列印2張重疊再做光罩曝光
3.顯 ...

雄爸,請問感光時間需要縮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光阻 正顯影 有感到光就會被顯掉!! 請問在整個過程中是否整片都"見到光"? 曝光時間越常圖案會越快被顯掉, ...

您好,我不太懂您的意思.
至於曝光時間越長越常快被顯掉,那我要縮短曝光時間嗎?

网友:
以我的經驗,不管是用透明膠片或半透明紙來做都是百分之百成功,當然主要是因為我有專門紫外線曝光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20677-1-1.html

不過有一些重點還是跟大家分享,半透明紙不要買很薄的,因為我是用雷射列表機印,如果紙張太薄很容易卡紙,還有一個重點,要印成鏡射,這在圖的線路很細的時候尤其重要。為什麼?因為印成鏡射的話,你必需把碳粉(油墨)那面貼著電路板曝光,這樣的貼合是最好的。如果不轉成鏡射就直接印出,那勢必碳粉(油墨)面是朝光源曝光,紙張再薄都有厚度,這時曝光後會較有毛邊,而且線路會比較細,這對洗很細的電路會導致失敗率大增。

小小經驗給大家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爸,請問感光時間需要縮短嗎?

我是用四支20W的日光燈並排
曝光距離大約8公分
曝光時間2~3分鐘

网友C:
這是用噴墨印的嗎?....

我用描圖紙+雷射列印~~
也是用日光燈反而沒發生這樣的問題ㄟ!!!

你在台北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用噴墨印的嗎?....

我用描圖紙+雷射列印~~

我是用雷射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怎麼會發生這種問題,因為一直噴板子又抓不到訣竅,才上來與大家討論看看

我是住台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四支20W的日光燈並排
曝光距離大約8公分
曝光時間2~3分鐘

會是我光線夠強 而我曝光太久導致的嗎?

我剛看了一下,這隻檯燈內有2之燈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會是我光線夠強 而我曝光太久導致的嗎?

我剛看了一下,這隻檯燈內有2之燈管??

基板的尺寸跟燈管比較起來
我是覺得比例不對
放太近會曝光不均勻
放太遠曝光時間要拉長,增加失敗的機率

网友D:
從過程中我發現,使用顯影液 顯像時似乎很容易就把綠色的圖給洗掉(越洗越薄,然後一下就不見了,整個過程不到5秒)

你這個叫曝光過度啦!!!
人的生理處理時間機械反應不可能很精準的.....不要去賭運氣....

感光跟時間的曲線並不是線性的....尤其是這種遮罩式用途的一定是在接受某個臨界能量後化學反應崩解掉....就類似跟LED或二極體導通電壓一樣的曲線.........這樣的遮罩出來的線路才會漂亮呀!!
就像有人偏偏就是喜歡用定電壓供電給LED也不用電阻限流......只要電壓稍微偏一點...電流就大增.....就在那邊喊很難控制調整...
你就是這種情況.....已經偏移到LED導通曲線頂端控制功率階段.....就算是神人也是無力回天...何必這樣呢?

首先假設你是用描圖紙用碳粉列印,列印面是與銅板面對面相接觸...(因投影片是另一個問題)

然後你要抓出崩解時間的臨界值.......感光時間會隨著板材製造時間衰退,以及燈光距離,顯影濃度溫度而異...
所以你要先固定變因.....
1. 亮度固定,跟燈泡瓦數及距離有關,太近亮度增加曝光時間會減少但容易曝光不均.......自己看著辦..

2.一般最佳顯影完成時間是取在大約一分多鐘維最佳.....比較好控制........當然這也不一定....你也可以實驗出取開始崩解時間點與完全不崩解時間點的中位數......這樣方便可以在某部分曝光稍微不均勻或不足時增加顯影時間把那不均勻的部分溶掉............當然在大量洗時,我會取顯影時間接近不再溶解的曝光時間點....因為只要丟進去顯影......不管是幾分鐘顯影時間....結果都幾乎是一樣的(當然這你也就失去了顯影時間再微調的功能了)....免的大量時手忙腳亂,還要注意時間的看每張顯影程度...

3. 感光電路板切出試驗條,比如1x10cm.......撕開感光保護膜.....將空白描圖紙蓋在電路板上....放到固定高度的檯燈下.....開始計時...一開始曝光幾分鐘...然後用手拿不透光的厚紙板在上方遮住大部分只露出一小截...數兩分鐘後再多露出一小截.......依此類推.....完成後丟到顯影槽內......看你是要固定取幾秒顯影(ex.90秒...依情況而定etc).....找出最佳的曝光時間點.......若要再更精細及確認...可以第二次縮小曝光時間範圍及時間間隔再做一次確認...

4.確認曝光最佳時間點後.......再整張電路去做.....基本上是會成功的....感光的方式線路可以洗很細,就算~0.2mm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個叫曝光過度啦!!!
人的生理處理時間機械反應不可能很精準的.....不要去賭運氣....

所以不是曝光越久越好?
我以一直以為是越久越好的說.

网友:
其實,樓主這種底稿基本上失敗率會非常高...

因為黑色部分遮光效果不佳.......

感光電路板要成功,重點在底片的遮光度,其他就按使用手冊操作即可喔

要曝光前先把底片對光看一下,如會透光最好補強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不是曝光越久越好?
我以一直以為是越久越好的說.

曝光越久越好的先決條件是...你必須有完美的遮罩底片...且與銅板完全緊密結合...

但問題是.....這世界上是沒有這樣的東西.....

描圖紙光人的眼睛看了就知道不會是什麼完美的遮罩底片....散射那麼嚴重....又將有無列印間之光差比拉小.....有列印碳粉的地方也並不是100%不透光...且碳膜管光膜都有厚度的...

用描圖紙只是一種變通的做法......如果雷射印表機能印出完美的投影片遮罩底片那會是最佳選擇(另有一種直接印碳帶的那種就能印的很完美,比如說ALPS印表機印在其專用投影片,可惜停產了).....再來就是噴墨投影片....

不過描圖紙也能洗出不錯的電路板就是了......畢竟電路板的感光膜的感光反應門限還算拉的蠻開的....算蠻好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曝光越久越好的先決條件是...你必須有完美的遮罩底片...且與銅板完全緊密結合...

但問題是.....這世界上 ...

這完美東西設備是有的!! 只是專業的價格你買不下手!!
30年前剛進入半導體時候,比較簡陋 母片是用玻璃鍍上鉻再把圖案做出來 要複製的板子(晶片)上了感光劑,與母片面對面接觸(母片是鏡對)曝光前先抽真空讓他們之間的空隙幾乎為零,透光/遮光 效果非常好...後來被取代了用"投影"的方式...

网友C:
你要是離內湖不遠
不如把你的片子跟板子帶來
我做了一台曝光機,順便來幫我試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板的尺寸跟燈管比較起來
我是覺得比例不對
放太近會曝光不均勻

剛剛想到,如果改用輕鋼架

架高於感光板5公分的位置,然後點亮2支燈管就好.

這樣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PS:剛好網路上一堆人淘汰舊型的,價錢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離內湖不遠
不如把你的片子跟板子帶來
我做了一台曝光機,順便來幫我試試看吧︿︿~ ...

我這邊是離內湖不遠.
我也蠻好奇大大作的曝光機長怎樣
如果便宜又簡單的話,我也想DIY一台

网友:
曝光時間、距離,顯影劑的濃度保持不變,就剩下這兩個控制變因,再來會只剩下實驗結果了。

曝光的底稿,要注意,最好就是要讓油墨面貼近板子,不然會因為紙張的厚度,光線進入後產生折射之類的現象,曝光的精細度都會受到影響。

還有,顯影劑濃度,雖然說不變,但是要根據板子的出廠日期去調整,避免顯影不足,或是顯影過度。
當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前面的前輩說的,裁一小片板子去做試驗,根據結果調整濃度比例,如此可以提高成功率。

做這個經驗也很重要啦!洗久了,手感就會出來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想到,如果改用輕鋼架

不建議你用這種做曝光
這個燈管間距太寬了
近距離之下光線分布不均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完美東西設備是有的!! 只是專業的價格你買不下手!!
30年前剛進入半導體時候,比較簡陋 母片是用玻璃鍍 ...

專業的來了......
請問現在還有接單嗎??

不過這樣就變成.....用大炮打小鳥有點過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這邊是離內湖不遠.
我也蠻好奇大大作的曝光機長怎樣
如果便宜又簡單的話,我也想DIY一台 ...

下週跟我約約看時間~~~
目前好像10/22晚上我空出來了~
請帶圖檔&板子來
其餘我可以幫你準備(包括顯影)

我順便連自己的板子一起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週跟我約約看時間~~~
目前好像10/22晚上我空出來了~
請帶圖檔&板子來

好的. 相約10/22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專業的來了......
請問現在還有接單嗎??

I大:
    我當初的職場是作晶片的,不是作PCB的!! 太懶了! 不想花錢只好辛苦的用洞洞板!!
   記得 負載效應要考慮以免 有的地方沒洗出來,有些地方線已經斷了!!

   光源要均勻使用 螢幕的背光均勻板似乎不錯,對於紫外線的吸收不知道效果如何? 當然也可以動一下位置,反正都是累積光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大:
    我當初的職場是作晶片的,不是作PCB的!! 太懶了! 不想花錢只好辛苦的用洞洞板!!
   記得 負載效 ...

其實用洞洞板焊接沒有比較快啦......只是讓你誤入歧途......焊下去後....就不得一步步完成它.......一直以為快完成了n_098|  焊完後也頭昏眼花了....半條命沒了.........如果接著焊第二塊...第三塊.....會死人的..

洗板子反而比較快......因為一想到要建元件庫.....畫板子.......就......直接放棄........出局.....反而比較快!!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SMD的元件啦........因為手動鑽孔實在有夠麻煩的....又鑽的歪七扭八.....用現成的元件庫焊點都不夠大....不小心鑽歪的或是鑽頭鈍了.......整個焊點就不完整或不見了!!! 還是SMD的最簡單....放上去就好了n_115|  所以要做東西SMD就要洗板子........想到要洗板子........就懶了....所以就....一事無成:on_080|

其實感光電路板用一般的日光燈管就夠了.....光度夠....均勻度並不會很要求,因為它那個感光反應區跟不反應區能量似乎可以拉的蠻開的....所以還蠻好操作的......倒是阻焊劑要曝光就需要用紫外線燈了....不然一般的日光燈照整天都還不會硬哩!!

楼主:
今天按照I大的工程實驗法 根據我的設備來測試最佳曝光時間

列印出要感光的東西

從6分鐘開始,每隔30秒多一種測試,共曝光10分半

接著丟入顯像

結果發現,7分半到8分鐘是最好的

把之前曝光失敗的投影片再拿來曝光

發現時間抓準後,曝光都蠻漂亮的
PS: 我一樣用半透明曝光紙而已,且只用一張去遮

開始蝕刻囉!!

PS: (蝕刻時間有點久...已經泡了快2小時,才腐蝕一小塊.  話說我沒用加熱器,又丟家門口,今夜氣溫比較低,看來要腐蝕一段時間)

順便把測試的投影片檔放上來,分享給大家

pcb test.rar

14.31 K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週跟我約約看時間~~~
目前好像10/22晚上我空出來了~
請帶圖檔&板子來

m大,感謝你.
我自己在家找到最佳曝光時間了,且曝光出來蠻漂亮的.

原本跟你約好22日要去打擾,看來可以先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PO用的是半透明的描圖紙 (左岸稱之為"硫酸紙")
以前我也是用這種半透明紙,想說便宜好用,結果失敗率剖高

大大,我已經曝光成功囉,感謝你撥空回復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667&pid=577690

PS:我用半透明的一張 依然可以成功,只是曝光時間要抓蠻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我已經曝光成功囉,感謝你撥空回復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 ...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
一下功力就大增一甲子囉
不過你的蝕刻時間也未免太久了吧
新泡的環保蝕刻劑,濃度足夠的話,30分鐘內一定能完成蝕刻

网友E:
恭喜!! 完成曝光尺的研究..

另外...蝕刻時間有點久...
==> 這個可以用隔水加熱 , 蝕刻槽置放於熱水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
一下功力就大增一甲子囉
不過你的蝕刻時間也未免太久了吧

是新泡的, 濃度的話 600cc水 20g粉末

中間發現太慢,又加了10g粉末.

我怕丟家裡不小心打翻很麻煩,所以丟家門口.

感覺 天氣太冷導致腐蝕太慢

PS:剛剛去看一下,小片的腐蝕了快1/3了

大片的還很硬(完全沒動靜).  我想明天睡醒看看會不會完成

PS: 有在想要不要買 蝕刻機,有加熱 還有 氣泡  號稱短時間內就可完成. 但一想到不常使用,東西又占空間.

大大你有土炮蝕刻機嗎?   有點想把不要的烙鐵改良,放進蝕刻液加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 完成曝光尺的研究..

另外...蝕刻時間有點久...

話說,我找不到比蝕刻槽更大的容器

剛剛還拿吹風機吹水面,試圖加溫.

不過水的比熱大,似乎只有升個幾度而已,幫助不大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組槽1000多一點點~加個加熱棒~拉到50度
在開始蝕刻大約8分鐘內可以搞定

這是今天下午我重新再家裡抓感覺,順便測我自己電路的結果~

因為是測試,所以我原本是要併板兩塊後來手上有的版子大小就~~~
就隨意了...

曝光125秒(原本要調整120秒,但AC On後定時器直接啟動,安定器還沒完全點亮,所以增加5秒當緩衝)

顯像30~40秒後立即清洗乾淨

蝕刻槽在曝光、顯影時就預先打泡泡+加溫,溫度計指到45度後才把顯像完成的板子丟進去開始蝕刻

看到最細電路附近到完全透光,大約距離丟進去4~6分鐘左右(此時溫度49~51度之間)

請參考

至於照片感覺綠色保護成有點....怪怪的
我也還沒找到原因。但這樣大片的是設計電路鋪銅
所以有點小瑕疵就可接受(我猜是大面積的碳粉還是有點漏光造成曝光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組槽1000多一點點~加個加熱棒~拉到50度
在開始蝕刻大約8分鐘內可以搞定

是阿~ 想說1000多 又有加熱棒是不錯
問題是東西不常用,怕占空間 = =|||
畢竟我家不大,還要擺腐蝕溶液. 有小朋友和老人,又怕打翻危險.

网友F:
蝕刻槽一組一千多 其實可以買....
加熱棒打氣機加起來就要五六百.... 我自己找玻璃行黏工本費也要350...
加起來也要近一千...
自己土泡過的經驗===>買現成的就好啦!!

ps.有加熱打氣差很多喔 平均十幾二十分鐘就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組槽1000多一點點~加個加熱棒~拉到50度
在開始蝕刻大約8分鐘內可以搞定

這是泡3小時的成果...
大片的很硬,現在才從旁邊腐蝕

如果完成腐蝕後,又留在液體內太久會有影響嗎?
因為有點困...想直接去睡,明天在收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一組槽1000多一點點~加個加熱棒~拉到50度
在開始蝕刻大約8分鐘內可以搞定

大大你電路做的不錯喔
可能是因為你有鋪銅,所以腐蝕面積較小,比較快...
話說大大你用哪套軟體畫圖?
我用pad2pad都沒辦法鋪的這麼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蝕刻槽一組一千多 其實可以買....
加熱棒打氣機加起來就要五六百.... 我自己找玻璃行黏工本費也要350...
加 ...

感謝你的建議
我是有想列入考量. 剛想到兩全其美方法就是每次用完後都把工具清理乾淨,裝到剛買時的包裝內節省體積.

可分享一下,用過的腐蝕液,您用什麼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老爺,賀喜夫人
一下功力就大增一甲子囉
不過你的蝕刻時間也未免太久了吧

大大,這是目前腐蝕狀況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667&pid=577713

好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電路做的不錯喔
可能是因為你有鋪銅,所以腐蝕面積較小,比較快...
話說大大你用哪套軟體畫圖?

...我都一直是用protel~ㄟ
我從高職就學這套
所以手上有的電路都是這套畫得

而且........小條其實才最慢的~
旁邊你看整片蝕掉的~
大約在丟進去2分鐘就不見了越大片的銅相對是最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建議
我是有想列入考量. 剛想到兩全其美方法就是每次用完後都把工具清理乾淨,裝到剛買時的包裝內 ...

我是用玻璃黏的...所以我就直接放在玻璃曹內放著(上面再用實驗室用的彈性封口膜封住)
這是懶人的用法...(小孩都懂事了,跟他們說"有毒"他們不敢亂動!! 而且用環保蝕刻液相對也比較安全點!!)
但比較保險的方式其實可以去買個小汽油桶裝起來保存!!

其實比較值得土砲的的是"曝光機"

改用UV光源(LED) , 曝光時間短 (我用透明片雷射影印稿約60秒) , 曝光度也比較平均
重要的是拿骨董掃描器"廢物利用"...只花500不到!!
( 不過只能做簡單的單面曝光...如果要洗雙面板的話,對稿定位技巧要很高@_@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玻璃黏的...所以我就直接放在玻璃曹內放著(上面再用實驗室用的彈性封口膜封住)
這是懶人的用法...( ...

當初有想過用UV LED來曝光
畢竟市面上沒看過有這麼薄的單面曝光機

只是不知道LED怎麼排列才可讓曝光度較平均
大大您這是隨意排法,還是有實驗或計算過?

楼主:
已經腐蝕超過24小時了
小片的都已經ok了
大片的卻還剩1/2....看來該敗蝕刻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有想過用UV LED來曝光
畢竟市面上沒看過有這麼薄的單面曝光機

不瞞您說...排列純粹憑感覺(覺得每顆LED照度區域都有重疊到!!)
詳細的製作照片在可以參考快關掉的部落格
tw.myblog.yahoo.com/medray-lp33/article?mid=376&prev=474&next=354&l=f&fid=13

其實要細算不是不可以...你把每顆LED的發光角度...and 玻璃板到LED的距離量好!!
就可以得到一個玻璃板上LED的照射區塊(想像是一個圓錐體在玻璃板上的切面...)
然後讓每個員相互重疊到整塊區域都有照到光源即可...
===>不是不能算...只是本來就打算只做小塊的電路板,沒有專業到需要這樣斤斤計較...大概就好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腐蝕超過24小時了
小片的都已經ok了
大片的卻還剩1/2....看來該敗蝕刻積了

天呀!!一片板子要腐蝕24小時?!

你們老師沒教你們?!橡膠手套戴上,利用沖洗的方式,不到一小時就可完成了....

沖刷方式就是浸水,拿起來,浸水,拿起來呀!!!!

网友:
楼大的方法很好!
的确是这样,使用感光板前最好要预先测试一下。特别是长时间搁置的、不同的光源、不同的显影液浓度等,所要求的曝光程序都是不同的。
我之前也是采用楼大的方法,不过是用更小的测试板测试。
我的曝光光源一般选择太阳光。因为作业时时值夏日,户外紫外光厉害得很。曝光两三分钟就OK。当然,之前也是预先测试的,否则整板废了的话,亏就吃大了!
考虑过自己做个曝光箱,这样的话曝光就很容易控制。但现在的自己已经懒惰了,不想再穷折腾。
现在我使用转印的方法。象楼大这样的板子使用转印,也能完美达到要求。

楼主:
今天早上發現腐蝕液都快乾掉了
把板子拿起來
大片的腐蝕還沒完全*(不過算是用了)

另外小片的,只腐蝕不到12小時就完成了(蠻漂亮的)

看來蝕刻機在跟我揮手了....

网友B:
我還是覺得
你的蝕刻劑濃度不足
不然就是溶劑飽和了
蝕刻機,說實在的個人覺得那是多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是覺得
你的蝕刻劑濃度不足
不然就是溶劑飽和了

坦白說 剛開始我是按照說明書比例(上面寫6500cc水加一包190g).
我把它變成650cc的水加19g的蝕刻劑.
後來蝕刻太慢(3小時都沒動靜),陸陸續續再添加蝕刻劑(憑感覺加),所以有可能最後溶劑飽和了.

話說,不是是越濃越容易腐蝕嗎?

PS:有在網路上看過影片,好像是用鹽酸+水等去調配來腐蝕,大大你有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坦白說 剛開始我是按照說明書比例(上面寫6500cc水加一包190g).
我把它變成650cc的水加19g的蝕刻劑.
後來 ...

腐蝕應該壓在一個小時內完成.......否則會有侧蝕的問題......如果有0.2~1mm的線...像你這樣腐蝕幾天...我看也會不見了...

有在網路上看過影片,好像是用鹽酸+水等去調配來腐蝕,大大你有研究?

鹽酸加雙氧水才有效.........不過要在戶外......因為有氯氣.....吸了會頭昏眼花.....
是一次性.......下次腐蝕還是要加雙氧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坦白說 剛開始我是按照說明書比例(上面寫6500cc水加一包190g).
我把它變成650cc的水加19g的蝕刻劑.
後來 ...

這太慢了吧
自製鹽酸加雙氧水蝕刻都比他快
還是沒有你沒有大約幾分鐘把它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太慢了吧
自製鹽酸加雙氧水蝕刻都比他快
還是沒有你沒有大約幾分鐘把它搖一下.. ...

我有幾分鐘搖一下
但是搖個1小時還沒變化...我就累了.
改成丟著讓它自己慢慢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腐蝕應該壓在一個小時內完成.......否則會有侧蝕的問題......如果有0.2~1mm的線...像你這樣腐蝕幾天...我 ...

剛剛在別的論壇看到的,PO上來給大家參考

----------------------------------------------------------------------------------------------
雙氧水H2O2 :鹽酸HCL(強水) :水 = 1 :3 :6 藥液現配現用,貯存的藥液其中雙氧水會分解失效的。
    這中間的鹽酸和雙氧水都是百分之三十幾的高濃度的,一般在化工原料試劑商店有售。
    你先在容器中盛需要容量一半多點兒的水,並加入水量一半左右的鹽酸。再倒入以上藥水量1/6的雙氧水。即可用於腐蝕覆銅板了。雙氧水的量也可以根據腐蝕反應程度增減。一般從銅箔面上有許多氣泡不停逸出就可以了。腐蝕會有放熱,藥水溫度上去了,反應有可能加快。若銅箔面上產氣劇烈,像要開鍋一樣,說明雙氧水加多了而且反應過急了,可以立即往藥液中加一點點冷水稀釋降溫,控制腐蝕速度,避免反應過快,藥溫過高,易使得銅箔線條上覆蓋層脫落,那就會把板子給搞壞了。緊急情況下可以立馬將板子夾出來用清水沖洗以中止腐蝕。嫌反應慢了可在腐蝕中途隨時添加雙氧水以加快腐蝕進程。

操作時要注意安全:護眼、手套、要通風等等......

     雙氧水對人的肌膚的傷害比鹽酸還厲害。取用雙氧水要謹慎操作,若沾手了,要爭分奪秒用水沖洗。開始可能沒什麼感覺,一會兒肌膚沾雙氧水的地方會腐蝕發白,這個過程還在繼續進行。它會向皮膚深層腐蝕,待會兒你就會感到刀割般劇痛,難以忍受。到這時你方才識得其厲害,恐怕為時已晚,甩都甩不脫了!所以要儘快沖洗去除肌膚上沾染的雙氧水,避免受其傷害。有人會說:你別誇大其詞了,在醫院還用雙氧水來沖洗傷口呢,哪有那麼厲害!須知醫用雙氧水的濃度不過是2%,而這種雙氧水試劑卻是30%以上,對人的傷害性就完全不一樣了 !

棄置處理

    蝕刻液容易使用, 也不難廢棄處理。加入小蘇打 (鹼) 就可以中和這種酸性腐蝕劑, 方便棄置。把小蘇打慢慢倒入, 避免沸騰或溢出 (白醋+小蘇打也會發生的類似的化學反應), 直到凝固,然後讓它在陽光下晒乾。化學廢料處理可能幫助你如何處理, 但是不要直接倒入排水管, 因為會腐蝕金屬的管路, 特別是廁所的排水管.
     如果棄置處理嫌麻煩, 可以不斷重複使用這種蝕刻液. 事實上,使用這種蝕刻液, 經過幾次蝕刻後,溶液已經成為 [酸性氯化銅]。

----------------------------------------------------------------------------------------------------------

話說 我想要用洗廁所的鹽酸不小得o不ok(因為比較便宜...)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剛剛在別的論壇看到的,PO上來給大家參考

----------------------------------------------------------- ...

其實沒那麼緊張,俺在小北百貨買洗廁所的稀釋鹽酸 (好像買兩次, 濃度有差別, 蝕刻速度有差別), 另外在藥妝店買了藥用的雙氧水
比例及分量其實不太重要, 因為都是稀釋過的
如果要濃度高的, 就要到化工原料行買, 然後自己加水稀釋
先倒一些鹽酸, 大概蓋過 PCB, 開始應該沒啥大反應
然後加一些雙氧水, 慢慢加, 應該看到銅板很快變色
輕輕搖一下, 大概10-30分鐘內就蝕刻完成, 看濃度而定
如果看到起泡出煙, 就是反應太快, 不是鹽酸濃度過高, 就是雙氧水太多
所以一般俺都加比較少雙氧水, 讓她比較慢蝕刻
記得要通風, 戴橡膠手套, 戴眼罩或眼鏡, 不要吸那個味道, 小心處理
或者直接到長明街買瓶裝的三氯化鐵, 不用自己配. 不管是鹽酸或三氯化鐵, 蝕刻完用塑膠瓶裝回, 下次再加鹽酸也可以繼續用, 不用倒掉.
主要蝕刻作用就是鹽酸的酸根氯和銅反應, 雙氧水是加速用的, 不要也可
俺最早學玩的是三氯化鐵, 人家開水開好的, 固體的一顆一顆現在不知道哪裡買, 都很便宜的, 大概一瓶50元以下
所以還是買稀釋鹽酸或開好的三氯化鐵來玩
當然玩大量的就一定要到化工原料行買, 不然就很貴了
參考看看
http://xiaolaba.wordpress.com/ca ... onics/homebrew-pc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nzdS3l60Wo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沒那麼緊張,俺在小北百貨買洗廁所的稀釋鹽酸 (好像買兩次, 濃度有差別, 蝕刻速度有差別), 另外在藥妝 ...

我在台北的今華電子有看到氯化鐵(整瓶咖啡色的)  一瓶40元多而已
不曉得和大大說的三氯化鐵是否一樣?

只是沒用過氯化鐵,需要稀釋? 還是直接倒在容器覆蓋電路板即可?

話說,上次問店員時他跟我說這種味道很臭.很難聞,建議我用環保蝕刻劑... 那個味道真的這麼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沒那麼緊張,俺在小北百貨買洗廁所的稀釋鹽酸 (好像買兩次, 濃度有差別, 蝕刻速度有差別), 另外在藥妝 ...

剛在相關網頁中有看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U3hWZSRw04&feature=related

這影片的作者更厲害,發明出機器來搖氯化鐵  不到幾分鐘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在別的論壇看到的,PO上來給大家參考

----------------------------------------------------------- ...
話說 我想要用洗廁所的鹽酸不小得o不ok(因為比較便宜...)

我以前就是用'洗廁所的鹽酸'  一瓶9元台幣...

雙氧水就用大潤發自有品牌的漂白水 1500CC補充包38元的樣子..(要找氧系的...不要買到氯系的)

只是那漂白水有點香味...濃度也比較低一點.....所以後來是用號稱50%的雙氧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坦白說 剛開始我是按照說明書比例(上面寫6500cc水加一包190g).
我把它變成650cc的水加19g的蝕刻劑.
後來 ...

我所謂的飽和
說的是融在蝕刻劑裡面的銅濃度飽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謂的飽和
說的是融在蝕刻劑裡面的銅濃度飽和了

這點可能性應該比較低,溶劑是新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點可能性應該比較低,溶劑是新泡的.

那就是濃度不足
依我的經驗,新泡的通常都在1X~2X完成蝕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濃度不足
依我的經驗,新泡的通常都在1X~2X完成蝕刻

不過我後來加很多...(快1/5包有)

我個人覺得是水溫問題.
當天戶外天氣蠻冷的,我怕打翻溶劑,所以丟在屋外蝕刻.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過我後來加很多...(快1/5包有)

我個人覺得是水溫問題.

熱水的確會加快蝕刻速度,但那只是其中一個重點,如果你要放置不動,那板子圖形要朝下,板子圖形如果朝上就要搖晃容器,所以有的人是用幫浦去代替搖晃這個動作,如果蝕刻液混合正確,就算是冷水,10分鐘內就要蝕刻完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熱水的確會加快蝕刻速度,但那只是其中一個重點,如果你要放置不動,那板子圖形要朝下,板子圖形如果朝上 ...

大大可能說到重點了.
我的確是板子沒搖晃+板子朝上

所以板子朝下,10分鐘再檢查有無蝕刻完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可能說到重點了.
我的確是板子沒搖晃+板子朝上

板子朝下的話
你必須把板子騰空才行
不然線路有可能會被刮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朝下的話
你必須把板子騰空才行
不然線路有可能會被刮花

"如果你要放置不動,那板子圖形要朝下,板子圖形如果朝上就要搖晃容器........。"
雄爸爸多慮了,放置不動是不會刮花的。

网友:
以前洗板子時都是讓它"浮"在氯化鐵溶液上, 要洗的那一面朝下...

還可以用吹風機加熱板子,風量要小一點免得把板子吹沉了.

网友I:
請教各位前輩,我比較好奇是,各位都怎麼處理事後的液體。畢竟環保意識抬頭。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教各位前輩,我比較好奇是,各位都怎麼處理事後的液體。畢竟環保意識抬頭。謝謝~~ ...

如果是用環保蝕刻液的話. 金電子有出廢液回收的東西. 加入混合後放置會變塊狀再拿給垃圾車回收.
氯化鐵我就不知道了.
至於鹽酸,有人說加入小蘇打粉,讓他酸鹼中和再將液體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