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wift Swift LT-3SEV07 電源板編號 及燒毀的電阻和晶體編號

楼主(2013-10-17):
如圖編號Q205 Q206 及R205 的零件料號已燒毀無法辨識清楚  請各位大大幫忙

LT-3SEV07 電源板

 LT-3SEV07 電源板

网友A:
當然是10K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是10K呀!

謝謝大大!! 另外正面 的三腳晶體 Q205 Q206 的料號

网友B:
如果壞這一次側功率晶體,PWM IC或是晶體驅動級也可能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壞這一次側功率晶體,PWM IC或是晶體驅動級也可能不保

謝謝大大的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