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分離式冷氣室外馬達運轉不停

楼主(2013-10-17):
今天到客戶家修一台定頻分離式冷氣,踢到鐵板一直想不透,想請教站上各位前輩給予指教

這台冷氣遙控開機時都正常也會冷,但是關機後室內機關了但室外機關不掉,直覺反應室外機繼電器壞了,也沒有測量
直接將繼電器換了,工具收一收準備收錢,總開關一送電..!!怎麼還是一樣? 一送電未開機室外機就運轉....

心想那應該是室內基板掛了,用電表一測...奇怪 (2)  (4)腳並未送電,室外機怎麼會動呢 ? 到室外機再確認,結果發現散熱馬達在運轉
但是壓縮機沒有運轉,想不透室外機馬達與壓縮機是並聯,應該是同步運轉,壓縮機也沒有壞,怎麼會直有馬達再轉 ?而且(2)  (4)腳電表測量並沒有AC-220V電壓,馬達是如何運轉的呢 ?

附上此機電路圖,請站上各位前輩幫小弟研究一下,明天還要到客戶家繼續奮鬥

网友:
應該是馬達漆包線與接地有短路.造成馬達110V運轉.

网友:
有前人處理過,風扇配線動過手腳~

网友:
我比較相信電線長期震動破皮造成短路現象

网友:
會不會壓縮機漏電.電位差迴路

网友:
可能是:
壓縮機和 散熱馬達兩者串接,分壓並於電源 ...?v

怎麼會只有馬達再轉 ?
串聯迴路  壓縮機阻抗小,(散熱馬達阻抗大,分的電壓大),所以散熱馬達會轉。

网友:
是不是接錯線

网友:
定素雞一般是壞繼電器不然是接錯線,還有端子座檢查一下

网友:
不要想太多
不就是內部配錯線
風扇直接接到電源
沒經過繼電器

网友:
應是配線錯誤

网友:
那就使用各自獨立作業檢測法!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意見,目前馬達缺料中下禮拜才會到,想備齊材料一次解決
到時再跟各位報告,謝謝大家

楼主:
今天拿到馬達了,下午就到客戶家拆開外機檢查,馬達3條線:紅/棕/黃分別對地測量,

紅色--->對地=不導通
棕色--->對地=296歐姆
黃色--->對地=201歐姆

答案揭曉,馬達線圈層間短路,與外殼有短路,單相110V電壓從黃色引線進入馬達內部線圈,因線圈與馬達外殼有短路,
造成110V電壓經過線圈之後與大地形成迴路,因此一送電未開機馬達就運轉

老刺大答對了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