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氣動釘槍漏氣

楼主(2013-10-17):
小弟幫別人(鄰居)問的
由於他是木工,釘槍是他的工作用具,聽說是裡面的密合橡膠墊片及密封環老化導致
但又不知該去哪裡買這種零件(台北哪邊有呢?)
因為他有蠻多隻的,想要買單買零件自己更換省些錢

网友:
去工具維修店應該都有賣~!!
中和的話景平路上至少有兩三家都在中和市公所附近前後段~!
不然就去環河南路上的工具店找找~!!
我的也都是自己維修的~!!
給你參考參考~!!

网友A:
把四個內六角螺絲卸下會應該會看到一個
連接撞針後面的一個橡膠墊脆化或老化了
進成的公司在台北的重慶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
之前有去買過料件有與老闆張先生聊過他說他年紀大了好像要收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四個內六角螺絲卸下會應該會看到一個
連接撞針後面的一個橡膠墊脆化或老化了
進成的公司在台北的重慶北路 ...

如果是橡膠墊片老化
台北華陰街橡膠行 不曉得有沒有賣吼?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橡膠墊片老化
台北華陰街橡膠行 不曉得有沒有賣吼?

氣動工具用的是較專業模組化的橡膠墊
可能要找比較專賣氣動工具的店問問看

网友B:
台北的話,環河南路,後火車站都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北的話,環河南路,後火車站都有在賣...

大大臺北人?
這東西很貴嗎?

网友C:
在屏東我每次送去換兩塊橡膠含工錢$100打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屏東我每次送去換兩塊橡膠含工錢$100打死。

真便宜,含工錢100 叫黑貓來回運費都划算

网友:
那邊在使用時就會噴氣正常,如果接上氣壓就會漏,
你該拆看看,可能是o型環破損。
這很好拆,上面4顆螺絲卸下你就請楚了。

网友:
應是板機處有一控制柱塞式活門,上頭的 o-ring 不良,導致放開板機後,活塞上方的餘氣無法回推活塞至上死點,關閉主氣室至活塞上端的活門,準備在下次擊發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