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蛇吞象BT-350WL故障_無電源維修

楼主(2013-10-17):
         手上的這台電源供應器,蛇吞象BT-350WL,使用已六年多了!

突然間就掛了,風扇不轉也無任何動靜…

  打開機殼,除了灰塵只見一顆爆容;量測有5vb的電壓,其它皆不正常

  先查高壓區,橋式整流器,濾波電容、高壓晶體13009AR各一顆掛點

  這次運氣真好,手上剛好有放了二年的殺肉廢板,總算用上了(等待還真漫長咧!)。

換上整組的2SC3320高壓晶體、瀘波電容,橋式整流,再量測電壓輸出正常了。

本機已用六年再翻修,電容也換下更新(圖上是換下的,圖下是故障元件)

經清潔整理後,最後裝機實測了。

网友:
厲害厲害,把有問題的零件一一請下來,又有環保零件替換,讚一個

网友A:
我昨天拆一顆BT-350WL型號標籤一樣的,但是內部電路不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拆一顆BT-350WL型號標籤一樣的,但是內部電路不一樣的。

它是代工貼標的,也許換別家了…
我猜的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注意第10張的圖檔~電容的接腳~需隔離接腳~

网友:
我也有一台故障的蛇吞象400wl
一直以為有+5v 高壓那邊就沒問題.一直在低壓整流那邊找不到原因
看到大大分享..拆開量一下也是2SC3320壞了...換掉就完修了

网友:
老 p4 k7 的 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