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A240 J 1 - N01 不開機

楼主(2013-10-17):
       電腦螢幕忽然不開機 .也無待機燈  拿起工具拆開修理 囉!

     電源版應無問題 因為測量輸出端 5v..  14.5v..   24v  都有.且無壓降(有插在機板上)

   電源按鍵(有3.3v)是聯接到AD版紅圈處IC 旁邊紫色圈是24c08w1   黃圈是24c16AN 會是24C的問題嗎?

  請高手大大指教  謝謝....

楼主:
怎麼沒人回覆  ? 先買24c16  回來換
再請教24c16可代替24c08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沒人回覆  ? 先買24c16  回來換
再請教24c16可代替24c08嗎?

可以替代

网友A:
無待機燈,電源板電壓又正常,這種情形依我的查修的方向會指向 AD 板的待機電路,例如 +5VSB 沿路到按鍵,再到 MCU ,而不是先去換 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待機燈,電源板電壓又正常,這種情形依我的查修的方向會指向 AD 板的待機電路,例如 +5VSB 沿路到按鍵, ...

以買新電源版 狀況依舊  外接電源測試高壓版正常  所以確定是ad版故障     已測動作:上電後 無電源燈 按鍵無反應
.測量按鍵板開關有3.3V 按下按鍵後3.3V消失(電源板供電5V正常)

因找不到電路圖
不知那位大大有修過此機種 提供一下意見~ 非常感謝~

网友A:
不是已經提醒您查AD板的待機電路了嗎?
至少量一些數據PO上來,沒有線路圖也是可以查修的.....
否則神仙也無法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經提醒您查AD板的待機電路了嗎?
至少量一些數據PO上來,沒有線路圖也是可以查修的.....
否則神仙也 ...

它是多層板 線路無法追蹤

网友A:
可以追蹤的,需要耐心和一些技巧而已,如果連這樣查修都不做,誰也無法幫你,

買板來換卡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追蹤的,需要耐心和一些技巧而已,如果連這樣查修都不做,誰也無法幫你,

買板來換卡緊啦! ...

五燈大...可以教我待機電路嗎...

网友B:
先查AD至OSD按鍵板排線有沒有導通或兩腳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AD至OSD按鍵板排線有沒有導通或兩腳間短路

      報告狼大
       AD至OSD按鍵板排線正常無斷路或短路
       三用電表切在X10K檔 量按鍵無阻抗接觸點正常
             下一步........ ?

楼主:
引用 楼主:
報告狼大
       AD至OSD按鍵板排線正常無斷路或短路
       三用電表切在X10K檔 量按鍵無阻抗 ...

更換24c16與24c08後(死馬當活馬醫) 已可開機   畫面不大正常 待有空再把圖片po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24c16與24c08後(死馬當活馬醫) 已可開機   畫面不大正常 待有空再把圖片po上來 ...

找一下 奇美(工程模式)
顏色就可以完修喔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換24c16與24c08後(死馬當活馬醫) 已可開機   畫面不大正常 待有空再把圖片po上來 ...

完蛋了!不小心按鍵板的LED去短路到電源板.  AD板(操火搭) 放棄了.上網買一塊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