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菱 ST-HB42A4X 開機無電源 按鍵無反應

楼主(2013-10-18):
機  型:奇菱 ST-HB42A4X
故障描述:開機無電源 按鍵無反應
已測動作:上電後有斯斯的聲響 無電源燈 按鍵無反應
1.拆開後測量 交流110V 高壓供電24V 機板18V 啟動5V 均正常
2.斷開機板、高壓板上電後 也無效 期間電源板供電正常 無掉壓
3.測量按鍵板開關有5V 按下按鍵後5V消失(電源板供電5V正常)

因找不到電路圖 目前猜想為機板故障或電流不足(不會測)?
不知那位大大有修過此機種 提供一下意見~ 非常感謝~

2013/10/20
修正按鍵板圖片 電壓標錯地方
補上訊號接收器圖片

目前問題為如果LED無導通 是否會影響開機動作? 此燈兩邊為負極 中間為正極?

PCB-HB32LVM-MBA04

PCB-HB32LVM-MBA04

PCB-HB32LVM-MBA04

PCB-HB32LVM-MBA04

懷疑故障點

懷疑故障點

懷疑故障點

懷疑故障點

供電正常

供電正常

FSP417-3M01

FSP417-3M01

反面無異常

反面無異常

正面照片

正面照片

奇菱ST-HB42A4X

奇菱ST-HB42A4X

NDN1900-1

NDN1900-1

V1779A

V1779A

V1779A

V1779A

网友A:
按鍵有量到待機電壓,屬正常,按下無電壓是正常的,因為開關有一端是接地,按下後會變成低電位,

無電源燈,要先查一下是燈壞還是AD板未供電給燈,未供電給燈就要查該部分的電路了???

有可能MCU程序或是相關元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有量到待機電壓,屬正常,按下無電壓是正常的,因為開關有一端是接地,按下後會變成低電位,

無電源燈 ...

謝謝 那我再找時間量燈壓 今明2天都外出 沒時間測

网友B:
AD板上電容注意健康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板上電容注意健康狀況

狼大~ 上面都固態電容 沒料好測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有量到待機電壓,屬正常,按下無電壓是正常的,因為開關有一端是接地,按下後會變成低電位,

無電源燈 ...

請問大大 此燈左右兩邊接黑棒 中間接紅棒量有 +2.0V 算正常? 還是要解焊下來量比較準呢?

网友C:
倒數底地2張圖 穩壓ic先換掉
確定主板 有短路 要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數底地2張圖 穩壓ic先換掉
確定主板 有短路 要檢查

因為找不到AK33P的 Data 不知是否可用AMC1117 -3.3 替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找不到AK33P的 Data 不知是否可用AMC1117 -3.3 替換?

用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

大大 我換上AMC1117 -3.3後 電壓一樣捏 1腳+1.60~1.63 另一腳是-3.28~3.31 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換上AMC1117 -3.3後 電壓一樣捏 1腳+1.60~1.63 另一腳是-3.28~3.31 飄~

那個零件 就是沒有壞喔

主板問題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零件 就是沒有壞喔

主板問題大

這主板找得到嗎? 或有相關的線路圖參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主板找得到嗎? 或有相關的線路圖參考?

主板 (改公板) 跟 6m16一樣

線路圖 我找不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 (改公板) 跟 6m16一樣

線路圖 我找不到喔

扼~ 我功力還不到那 改有困難 XD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扼~ 我功力還不到那 改有困難 XD

這個可以(慢慢學喔)
不要急 (先搞定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可以(慢慢學喔)
不要急 (先搞定這台)

大大 請問一下 要怎麼測才知道這個燈是要用共陰還共陽?
我看鎖孔位置跟中間腳位是相連的 這樣應該算是共陰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狼大~ 上面都固態電容 沒料好測 XD

那不是固態電容,只是一般的鋁殼SMD電解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固態電容,只是一般的鋁殼SMD電解電容

嗯嗯 但是開關測有5V 如果電容有問題 不知是影響那個部份造成不能開機?

因目前測按鍵板有5V 訊號版燈號那顆SMD鋁質電容也有5V 燈的部份因看鎖孔與中間接點相通 所以這樣就是為共陰3腳LED?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換上AMC1117 -3.3後 電壓一樣捏 1腳+1.60~1.63 另一腳是-3.28~3.31 飄~

IC編號是正確的.但量測腳位應是錯誤的.從最左邊數起為地線/輸出/輸入.零件編號對照表請參考第2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 但是開關測有5V 如果電容有問題 不知是影響那個部份造成不能開機?

因目前測按鍵板有5V 訊號版燈號 ...

LED極性判別,可用指針電表Rx10檔測試即可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編號是正確的.但量測腳位應是錯誤的.從最左邊數起為地線/輸出/輸入.零件編號對照表請參考第2頁.

因之前已換上 AMC1117 看過pdf檔後 覺得應該是可替換的 目前按照 1ADJ/GND 2VOut 3VIn 的測量數據為 VOut +3.28~3.3V / VIn +4.98~+5.0V
不知這樣是否算正常

200.79 KB, 下載次數: 3

网友D:
未按開機鍵前應只有5V待機電壓有輸出,AD解碼板可能已故障失控.PCB-HB32LVM-MBA04板上各穩壓IC輸出電壓先確認是否正常.

网友D:
按鍵板上其他開關,也需測試並確認皆無漏電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D極性判別,可用指針電表Rx10檔測試即可確認.

目前以鋁質電容腳位上看 此LED 中間腳位與電容負極相通 我想應該是共陰沒錯 不過我買錯了 買到共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鍵板上其他開關,也需測試並確認皆無漏電現象.

目前按鍵板已拔下測試 無短路 按壓正常無阻值 但接上線後 未按壓即有7xx阻值 這算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按鍵板已拔下測試 無短路 按壓正常無阻值 但接上線後 未按壓即有7xx阻值 這算正常? ...

在板上的每個按鍵的開路電阻值是否大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板上的每個按鍵的開路電阻值是否大約一致.

測過都一樣數值(板上只有黑色貼片的那種) 晚點再來看主板 不是很懂穩壓的東西 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未按開機鍵前應只有5V待機電壓有輸出,AD解碼板可能已故障失控.PCB-HB32LVM-MBA04板上各穩壓IC輸出電壓先確 ...

大大 您說的穩壓不知從何測起呢? 目前拆下有看到維修痕跡 用歐姆檔測 1顆CH8F 阻值為 0.6xxx 跟 1.0xxx 2顆更換過的地方則只有 0.6xxx 反接則無導通 不知是不是壞了 有參考文件或正確測法嗎?

更換過CH8F二顆

更換過CH8F二顆

更換過CH8F一顆

更換過CH8F一顆

楼主:
麻煩版主幫忙改一下(棄修) 因為無法修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麻煩版主幫忙改一下(棄修) 因為無法修改

晚來一步這是奇菱出的廣告機  這板我有拆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來一步這是奇菱出的廣告機  這板我有拆機

也沒有晚來 只是目前無解 又沒版可比對 想棄修 但客戶還沒來拿 因為不趕

還是大大有遇過同樣情形? 或有方法可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沒有晚來 只是目前無解 又沒版可比對 想棄修 但客戶還沒來拿 因為不趕

還是大大有遇過同樣情形? 或有 ...

我仔細看了一下 我的是32吋 不曉得你能不能用  之前收回來一共有4台 記得都是好的
殺肉賣料後 主板用不到  如果你在高雄 這東西對你有幫助我就 送你自取 就當交朋友  因為平常我很忙我沒辦法幫 你寄 我不是說大話 高雄做維修 可以放100多台電視 當備品應該沒幾個人 而且每天陸續增加 何況 我還有 pc 筆電
跟液晶 一間租來的4樓透天 轉眼間已經快放不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仔細看了一下 我的是32吋 不曉得你能不能用  之前收回來一共有4台 記得都是好的
殺肉賣料後 主板用不到 ...

如果以外觀看 都一樣 但實際還是要拿到才能詳細比看看 除了板色不同

可惜我住嘉義 不知大大可否抽空寄一下 費用的部份我會補

楼主:
關於此圖中上面編號 CH8F 元件 想請教其用途為何?

CH8F疑問

CH8F疑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關於此圖中上面編號 CH8F 元件 想請教其用途為何?

好像電容喔
fb44看有沒又燒毀
正常(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電容喔
fb44看有沒又燒毀
正常(導通)

已測量 是導通的

圖中編號為CH8f 下行是ML25 一邊有條線 共3顆換過 用歐姆測量 有2顆是 線條接黑線 阻值 690-700 反接不導通 另外1顆則為 阻值 690 反接為1.3xx多 這樣不知算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電容喔
fb44看有沒又燒毀
正常(導通)

大大 目前由LED 回追發現 LED由開關版連接再接回主板 中間接黑棒 兩側接紅棒測出電壓 均為(負1.2~9V) 這樣可大概知道主板那一部份有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目前由LED 回追發現 LED由開關版連接再接回主板 中間接黑棒 兩側接紅棒測出電壓 均為(負1.2~9V) 這 ...

沒有辦法知道喔

楼主(2013-11-19):
引用 网友C:
沒有辦法知道喔

那如果由這塊主機板去查 查得到面板接腳定義嗎? 如果要改公版用的話

楼主:
目前收到 playart 大大支援的備品 換上後 無訊號時亮紅燈 接上訊號後綠燈亮住 關掉無燈
但主板接面板電壓 測只有5V 好像無法啟動42吋面板 所以無畫面 (有請教w大說 42吋至少要12V)
還要再加油

換下的舊品

換下的舊品

裝上備品

裝上備品

程序裝上

程序裝上

程序拆下

程序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辦法知道喔

wecan 大大 我已找到面板規格書 確定是12V的 但主板找不到跳12V的JP 應該是沒辦法替換
附上規格書及T-CON、面板型號 V420H1-L07

C148對應位置少掉的電容 寬大概1mm 長2mm 不知規格編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T-CON

T-CON

主板上少掉的貼片電容

主板上少掉的貼片電容

978.54 KB, 下載次數: 6

面板規格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大 我已找到面板規格書 確定是12V的 但主板找不到跳12V的JP 應該是沒辦法替換
附上規 ...

可點亮喔  利用 其他的 12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點亮喔  利用 其他的 12電壓

聽你這樣講就覺得 難度應該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你這樣講就覺得 難度應該很高

短消息回覆您

楼主:
目前維修進度0 確定主機板掛了 還有燈管也掛  明天問客戶修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