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後通電2秒就斷電5秒又自動通電2秒一直重覆請問怎麼了?

楼主(2013-10-18):
開機後(通電2秒就斷電5秒)又自動(通電2秒又斷電5秒)一直重覆請問怎麼了?

可以看到聽到所有的零件都有通電,但就是一直重複通電斷電。
試了幾次將Power上的開關關掉重開也一樣。

這台大約一年前已經偶而有這個狀況了,通常關掉Power後方的開關再開啟,重新試個幾次也就過了。

已經大約有一個月沒這個現象。

昨天經過一整天使用後關機,將硬碟從硬碟抽取匣中取出後再開機又發生了。

試過在重覆通斷電過程中拔掉主機板上的power按鈕線跟reset線仍舊沒反應,持續重覆通電斷電,是否就是算排除了機殼上的電源鈕故障?

因為手上暫時無多餘電源可更換,所以想說在此向痞酷大大們求助一下,依你們的經驗是power該維修換零件了還是主機板或其他的問題?

M/B:Gigabyte GA-HA65M-D2H-B3 rev1.0
CPU:I3-2100
RAM:4G*2
Drive:SSD 160G*1,1TB*1,2TB*1 + DVD+-RW*1
擴充卡: 512MB VGA卡, USB 3.0擴充卡
整體主機平常耗電約100W

网友A:
一般是要交差測試
這樣很難判斷
借個舊電源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要交差測試
這樣很難判斷
借個舊電源測試

是啊~這好像是基本動作。
剛才把原本卸下的硬碟插回抽取匣後又正常開機了。
這樣時好時壞的真傷腦筋。

感謝大大

网友A:
如不要求便宜電源買一個
原來就當備用
我習慣是買好一點就是有80+
看你主機殼生鏽-------------------------所以有可能是開關有問題---------------外殼很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這好像是基本動作。
剛才把原本卸下的硬碟插回抽取匣後又正常開機了。
這樣時好時壞的真傷腦筋。

會不會拔出硬碟又會了???

那...minum load的問題嗎?? 或PWM IC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不要求便宜電源買一個
原來就當備用
我習慣是買好一點就是有80+

已經很多年不用便宜power了。幾年前開始買比較好的電源,看是80+或是Active PFC,這顆是Active PFC的。

機殼生鏽的地方只有照片所見以前有裝12cm風扇的地方,後來拆掉了,機殼其他地方全部沒生鏽。
主機也都放桌上不放地上,積灰情況比較輕。

原本懷疑開關有問題,但是重覆斷電通電的過程中有拔掉那個開關線也持續,猜測跟開關無關。

maxcar大也是痞酷的活耀人物,不知您有無聽過有用那種DC定電壓定電流的電源供應器改裝後可以用在電腦的?大概沒人這樣玩吧,畢竟power不裝在機殼裡面就很占空間了。純粹構想而已。

只好去借顆power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拔出硬碟又會了???

您是說最低負載嗎? 這顆330W power有點重量不是輕飄飄的,而且沒特地跑啥程式去操所以CPU負載不大,我有用類似變電家的東西,平常都是消耗100W出頭而已。

您說可能是IC問題?

因為好玩的地方是偶爾才發生,但不確定是否從抽取匣抽出硬碟後才比較常發生,等下試看看再回報。

网友:
DC定電壓定電流的電源供應器改裝後可以用在電腦的
如果是傳統電源以前用很多---用在大型電動----不過效率低
改也不難----------------------不過就當自己玩玩就好
你有改過兩個POWER一起供應一台電腦嗎--------------主要其中一台是供應12V----增加功率

當然不是指現成品伺服器備用電源

楼主:
下班前關機後取下抽取匣的硬碟再開又是正常的。

网友C:
可以試著拔除不必要負載,如硬碟.光碟機
如果可以正常開機不會斷電,就極有可能是輸出端電容快掛了

這顆應該是海韻的POWER,正常使用下不太可能出事情
不過要注意風扇就是了,朋友有遇過風扇掛了
POWER持續運作過沒多久,直接斷電

网友D:
我不知道問題何在,
我都是關 power,主機板 BIOS 電池移除 放電後,裝回電池重開重設定就解決。
懷疑是 CMOS 電池沒電,但是量一量,原來的雜牌 CR2032 比換上的 Maxell 還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試著拔除不必要負載,如硬碟.光碟機
如果可以正常開機不會斷電,就極有可能是輸出端電容快掛了

那如果反向處理,增加負載就容易斷電的話也是等於您的猜測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問題何在,
我都是關 power,主機板 BIOS 電池移除 放電後,裝回電池重開重設定就解決。
懷疑是 CM ...

通常CMOS沒電不是會先日期不準 然後久不開或重開時顯示F1說BIOS設定跑掉麼?

您說的雜牌CR2032量測情形我也有遇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常CMOS沒電不是會先日期不準 然後久不開或重開時顯示F1說BIOS設定跑掉麼?

您說的雜牌CR2032量測情形我 ...

在日期不準的同時,我猜因為 BIOS 對 CPU 記憶體 晶片組等等時脈電壓設定錯亂,造成無法正常開機工作,
變成開機後(通電2秒就斷電5秒)又自動(通電2秒又斷電5秒)一直重覆...

有一次我不理他一陣子,大概通電又斷電10次以後,成功進入 BIOS 設定畫面,
可能通電又斷電的過程是在嘗試錯誤找出可以正常開機的設定吧。
沒有深入研究,原因都是猜的...

雜牌 CR2032 應該是好的,只是我對雜牌沒信心而換掉

网友:
會一直重複,感覺比較像bios在設定時脈
但也不會重複那麼多次,頂多2-4次就可以正常

网友E:
我遇過GA-8I915G-MF主板也是這樣
查到最後是顯卡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日期不準的同時,我猜因為 BIOS 對 CPU 記憶體 晶片組等等時脈電壓設定錯亂,造成無法正常開機工作,

這樣講好像有道理,拔換電池比拆換電源快速簡單多了,這個先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過GA-8I915G-MF主板也是這樣
查到最後是顯卡壞了

嗯~~我最近是有裝了一片顯示卡上去,因為主機板內建的雙顯示不支援DVI轉VGA。

這也是個檢查的方向,只是小弟的情形不知適用否,因為沒加裝之前就已經有發生過幾次重覆通斷電了,

之前是頂多三四次機殼POWER斷電重開後就可以正常開機。只是發問那天持續不停才上來求助各位先進。

反正這顆POWER就算用沒五年也有三年了,我把電源打開來給大家幫忙看看好了。

楼主:
今天開機就直接又發生同樣的情況。
拔下CMOS電池測有3.13V,裝回去繼續用。
電源打開來看不太出啥問題,最簡單還是先借了一顆華碩350W的POWER來應付一下。
改天再把這顆海韻POWER試裝到別台PC去。
電源打開的照片晚點PO。

楼主:
電源拆開來後外觀看起來沒啥異狀,暫時先晾在一邊。
換上跟朋友借來的ASUS POWER,大約正常了四五天,
今天竟是更嚴重的症狀,按下電源鈕沒反應!!!!

關掉POWER後面的開關再開,鍵盤三顆燈會閃一下。再按下電源鈕,POWER燈會閃一下但其他一切都沒反應。

試了兩三次有開機成功,但USB 3.0擴充卡感覺有問題,發現換POWER後忘了將大四PIN插上擴充卡,重新開兩次後正常。

懷疑機殼上的電源按鈕有問題,以三用錶二極體檔測都是正常(不按時值為1,按下時值為約0.04),可以暫時排除機殼問題。

要懷疑是擴充卡還是顯示卡還是主機板有問題嗎? 決定擇日採用先進的建議,移除其他不必要的負載,再來觀察。

主機板GA-HA65M-D2H-B3剛過兩年保固,真要回廠得趁三年保固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電源拆開來後外觀看起來沒啥異狀,暫時先晾在一邊。
換上跟朋友借來的ASUS POWER,大約正常了四五天,

你這看起來是主機板又是 Power 的問題 !!

請先釐清問題所在 !!!

先做交叉測試 !!!

找一個確定没問題的 POWER 來測吧 !!!

否則很難找出問題點 !!!!

网友:
加裝的顯卡型號?
感覺耗電量可能超過該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這看起來是主機板又是 Power 的問題 !!

請先釐清問題所在 !!!

好的,謝謝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謝謝您的提醒。

這顯卡也不過普普通通的512MB而已,
可偏偏我也忘了之前沒裝這顯卡前到底耗電量是多少,
我明天測試一下拆顯卡前後的耗電量好了。
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G:
我上次發生這種問題時,是主機板故障造成的~
真的得交叉測試看看~
然後,插一張故障卡去上,看看主機板是否在開機那兩秒就已經進入開機程序~
上次我出現問題時,我把CPU風扇拔掉,就正常了,但CPU風扇是好的,換新的也一樣~
POWER也是,換新的也相同問題~
所以確定主機板問題~
建議你維修電腦時,主機板上多餘的板卡先拆掉,排除其他因素,比較好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發生這種問題時,是主機板故障造成的~
真的得交叉測試看看~
然後,插一張故障卡去上,看看主機板是否 ...

實在也不確定之前沒有裝顯卡時有沒有發生過這個問題,不然就比較好判斷了。

今天幾乎一整天都是按電源鈕沒反應,最後快下班時有空了才把顯示卡拔掉,用回主機板內建顯示孔,暫時是正常開機。

為了內建DVI-D不支援轉D-SUB接頭,偏偏手上唯一具DVI接頭的螢幕撤下來要找時間換偏光膜。其他的螢幕都是D-SUB接頭的。

謝謝您的建議。

楼主:
跟各位大大回報一下:那顆ASUS電源尚未換掉,換過兩片VGA卡還是不行最後拆掉VGA卡,已經三天可以正常開機了。

网友:
應該是電源輸出有問題了, 順便檢查一下機殼的電源開關是否不穩定

网友:
leobjient你好︰
先確定問題點是在電源供應器,再來找問題。

另外發帖照版規第三點可以讓會員有清楚的關鍵字搜尋,也可以讓Google更能搜尋到論壇。

謝謝配合

楼主:
謝謝痞酷各位先進的指點,

在換過電源供應器 , 換過CMOS電池 , 檢測機殼開關 , 換過兩張顯示卡最後拆掉顯示卡後 , 經過一個禮拜的觀察 , 結論剛好符合16樓的猜測:顯示卡問題。

詢問給我那兩張顯卡的朋友,原來原本就是久久偶爾感覺有點不穩定才會升級後給我的。
只是到我開始用之後,竟然也是久久才發生一次,而後越來越頻繁,最後才上痞酷跟各位請教,這已經是拿到卡之後一年多的事了。

小弟這個例子,剛好不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
小弟不該偷懶的,應該自己先做完完整的交叉測試再來求救。

感謝各位大大的好心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