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洗衣機不進水主機板有燒焦痕 請教高手這樣好修嗎?

楼主(2013-10-18):
11年的洗衣機wt-13y主機板終於掛了
進水電磁閥電壓剩8v 推不動電磁閥
板子上也有兩處燒焦到防水膠爆開

目前先用頭痛醫頭法
用主機板原本的8v推動小繼電器接通
12v外接電源去推動進水閥

請問高手們  這樣的板子還好修復嗎?

网友:
如果這樣行得通的話
就把它改成這樣繼續使用吧
這塊基板,除了自己開挖之外,是沒人會承接維修的

网友A:
多找找應該有人在幫修,
我上次請人修三洋洗衣機的主板,
費用被收2500,不知道貴不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找應該有人在幫修,
我上次請人修三洋洗衣機的主板,
費用被收2500,不知道貴不貴, ...

對於會自己查修的人來說...2500很貴....
對於自己不會修的人來說...2500很合理....

网友:
看看有沒有,通用主機板可以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