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TOSHIBA M-752 VHS錄放影機

楼主(2013-10-18):
三太子又包修一台錄放影機

診狀:VHS進匣有卡滯,不能進匣

原來是前人修壞的,匣門滑銷未進槽。改正之..

進匣偵測電路,是可以用遮罩(紅箭頭)蒙騙機器
(可參前文 VHS錄放影機修理大略 )
雙手壓住VHS匣門上兩顆進匣開關,推入鐵匣: (此為讓機器空轉模擬,有利觀察機械行程)
1. 鐵匣門進匣  2.V字兩支雪橇進帶  3.磁鼓旋轉 4.捲帶輪卻沒旋轉?

機器總成機殼拆卸分離。翻面,更換捲帶馬達皮帶

正式入匣運轉後:機械行程皆正確,但飛重軸卻沒轉動(MODE SW模式開關沒給訊號)

綠色PCB是MODE SW。看結構狀態,要向下才能退出PCB

整個凸輪總成有四根卡勾,逐一解勾

輕輕地分離凸輪總成上蓋,立即以簽字筆將藍色齒輪做定位標記

MODE SW 清潔後,砂亮

呵呵!又有錢可以買喝酒囉!

最佩服三太子  修理中都還在向吳炳鐘教授學習ABC

网友A:
動作開關現在只能用修理的

网友:
原來如此,以前不知道就直接把它資源回收了!

网友B:
行態開關是故障率50趴.磁頭髒是30趴懷念低賺錢放影機

网友:
行態開關是故障率50趴.磁頭髒是30趴.皮帶10趴懷念低賺錢放影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動作開關現在只能用修理的

只能怪台灣潮濕及鹽害
難道早期有MODE SW有新品可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態開關是故障率50趴.磁頭髒是30趴懷念低賺錢放影機

現在送修的VHS皮帶都會掛掉
沒掛的也撐不久
會送修VHS的客人,不會嫌修理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能怪台灣潮濕及鹽害
難道早期有MODE SW有新品可購?

早期長明街都有店家擺出一櫃子的錄放影機各式零件,甚至還有整組的磁帶行走機構,不過自從VTR式微開始,看到這些東西全部包一包丟進大特價的籃子內,乏人問津一陣子後就全部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長明街都有店家擺出一櫃子的錄放影機各式零件,甚至還有整組的磁帶行走機構,不過自從VTR式微開始, ...

早期長明街..........原來狼大版主輩份那麼高
小弟最近一次去長明街,好像賣衣服的店家比較多
從岡山到長明街買幾顆零件,成本真的不划算
家店維修這條路走起來,空間比較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