掏寶HI POWER LED燈問題

楼主(2013-10-18):
壞壞壞

壞壞壞

這是日前於掏寶 掏來的一路壞HI POWER LED
小弟試過裝普通燈珠---沒兩秒--死 後直接跨接過就可以亮 但沒多久又死別顆
想說會不會是電流過大導致OVER 加裝電阻100歐姆1W的....沒多久也是死
小弟買六顆 其中三顆斷的壞--壞--壞 但其他就還正常服役中
想問有何方法解決根維修, 不過家中的燈座是有安裝電子切段器這會有影響嗎??
感謝回答及解救

网友:
首先確認電流1w300-350ma 3w650-700ma 串聯電路,
電路是定電流, 當外加的阻抗不同時, 外加的ledg低瓦數是會先崩潰.

楼主:
一般來說應該都是定電流?? 但目前的問題是 不論加電阻或LED都無法改善燈珠燒掉的問題
那有些則燈泡就沒啥問題
會故障的就是持續的一顆顆故障後 不亮
跨接過去後 過陣子又掛點!!
苦惱!究竟是電供器不穩 還是??

hi power 燈 正面

hi power 燈 正面

散熱燈座

散熱燈座

hi power 電供器

hi power 電供器

hi power 電供器背面

hi power 電供器背面

网友:
1. 依LED照片上看,很像是12個串連,這是12W燈炮?
2. 新串的很像是一般5mm的LED,一般小LED只能最高20~30mA,串上去一定死。要換需要同樣的1W燈珠,那才能撐350mA的電流。
3. 定電流的話,串電阻是沒用的,因為電流還是一樣,不會變小。(除非電阻夠大到供電電壓無法供應足夠電壓),而且串100歐姆電阻,流過350mA的電流,那電阻上會發熱IxIxR=0.35x0.35x100=12.25W,1W電阻一定燒。

所以應該是要去找一樣1W的燈珠來換才對。(還是0.5W的燈珠?)

网友:
電源供應器是搭配LED燈一起買的嗎?輸出電壓電流規格?
燈珠電壓電流規格?這些要先確定才能判斷。

這種照明用LED燈裝上一般5mm LED燒掉是一定的。

网友A:
IC型號貼出來
這個不是恆流板  只是交換式電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型號貼出來
這個不是恆流板  只是交換式電源而已

不過大部分的低價恆流板好像也是長這樣子的....

連光偶都可以省掉了....

主要靠的是主線圈電流去估二次側電流....基本上是還好啦.....還算是定電流...

要看線路及IC才能知道........這些IC也可說是 CC CV的功用...

网友B:
建議先搞清楚那塊電源是否有定電流功能
再確定LED到底是幾W的

提醒
如果這是1W的燈珠,總共12顆
只靠三顆螺絲固定,說真的散熱堪慮
那三顆螺絲之外的鋁跟鋁接觸面有那麼好n_064|

网友:
內文重複

楼主:
燈珠規格應該是:
1W(正白光)高功率 LED   適用電壓 : 3.0~3.2V   電流 : 300mA  燈色 : 5800 ~ 6200K

IC規格:  PL3536 247krd
PL3536其主要應用於小於15W的AC/DC反激式開關電源。
適配器等傳統的恆流/恆壓的設計=====>(所以應該是恆定電壓及電流)
同時具有多種保護功能:逐週期峰值電流檢測、欠壓保護、過壓保護

小弟空載下 測得輸出電壓為DC 46.4V 但不知電流為何,勾電表借人,且如果要量電流還要跨條線...有難度

在露天有找到一個根本就同個東西網站資料:綠色能源
hxx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103843339

小弟曾拆過燈珠後1W的hi-power燈珠焊再鋁的基板上(底部佈滿散熱膏),
鎖上的三顆螺絲主要功能只不過是固定作用.
基板其實會跟鋁散熱器貼合著.
平常使用鋁散熱器用沒10分鐘要拆下來都燙手.所以散熱應該是還OK

以電壓46.4V來算,LED 動作電壓=3.2V*12顆=38.4,LED 電流=300ma=====>電阻值=27
現在壞到只剩9顆===>電阻值=50.....麻是勾派......到底是要改哪裡才會安安穩穩的用10年!!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燈珠規格應該是:
1W(正白光)高功率 LED   適用電壓 : 3.0~3.2V   電流 : 300mA  燈色 : 5800 ~ 6200K

要安安穩穩用十年...應該很難

以恆流來看,12棵LED時電壓是 12x3.2=38.4,9棵時只有9x3.2=28.8而已,但電流都應該是300mA。
那電阻值27跟50怎麼來的?有點怪。

要增長壽命,最好是調低電流。找到Rs的電阻,加大一些些就可以調低電流。
如果不想找或找不到1W LED來換的話,就直接把燒壞LED的部份直接短路,應該就可以繼續用了。

网友:
看來LZ你還是沒搞懂定電流模組的定義
定電流模組只管輸出電流恆定,不管輸出電壓
所以說,你的燈串少接一顆LED,電流還是恆定,並不會增加
再來是散熱片的問題
使用10分鐘散熱片已經會燙手了<==表示散熱不足
散熱片的溫度來自於燈珠,那你認為燈珠的溫度會是幾度
你確定鋁機板根散熱器的接觸性是沒問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安安穩穩用十年...應該很難

以恆流來看,12棵LED時電壓是 12x3.2=38.4,9棵時只有9x3.2=28.8 ...

以恆流來看,12棵LED時電壓是 12x3.2=38.4,9棵時只有9x3.2=28.8而已,但電流都應該是300mA。
那電阻值27跟50怎麼來的?有點怪

剛剛算了一下 jelixsu 的 電阻  27歐姆與50歐姆
推測他的算法是 46.4  近似 = ( 3.2V * 12顆 ) + ( 300mA * 27 歐姆)  ---- 12顆 , 27歐姆
那9顆 50歐姆的算法同上.

楼主:
LED電阻值計算式:電壓(V)-LED切入電壓(V)÷限流電流(A)=電阻值(Ω)
12顆LED (46.4-38.4)/300ma=26歐姆
9顆LED (46.4-28.8)/300ma=50歐姆
小弟非本科系只能藉由其他資訊取得
hXXp://gc.digitw.com/Program/Resistor4LED/Resistor4LED.htm

今天算了一下,總共於掏了6顆,其中三顆逐漸LED燒毀 短路後繼續使用,但好不了多久就壞了.
又有其他LED跟著燒毀,所以才會想是否電壓過高,所以加裝電阻來降壓.
結果還是一樣的壞......
如果說散熱有問題,但其他三顆LED燈卻也沒燒毀的現象.....就難以說是散熱有問題了吧!
曾利用三用電表及變電家還有勾表測得燈泡約莫再8W左右(但三個數值都不一樣
大電流時有比較準一點*HID測試).也非足12W.

其次要說的是,LED雖然省電,但真的是熱.燈不燒,也會燒電源供應器.
雖說綠能,但製造出的熱也十分驚人.不知其他台產的也是這樣嗎??

小弟想知道有沒辦法不更換1W LED下,增加何種怪物讓我的燈泡別一直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恆流來看,12棵LED時電壓是 12x3.2=38.4,9棵時只有9x3.2=28.8而已,但電流都應該是300mA。
那電阻值27 ...

厲害厲害,原來是用這種算法算出來的。所以意思是說供電模組的等效電阻囉?可惜PWM式的供電模組不適用這種算法。

网友:
先給你灌一些東西進去
LED 掛掉就是不亮 開路或短路  跟所有二極體掛掉一樣 電晶體 MOS 也是要用量的
不是用看的   用看的就能知道  就不會有儀表的出現了

限電流電路   固定電流 浮動電壓
LED  不是適於  歐姆定理  它是二極體元件
要看它的  Vf
在強調一次   LED不是 線性元件 它不是用於歐母定理

二極體元件 其電壓(V)與電流(I)變化  不成線性 (V高 I高 V低 I低)
它會在某個電壓 突然成 低阻抗 I就會變高
在這個電壓之前  電流幾乎可以忽略的
這個電壓稱做Vf 順向電壓

LED會熱 那是電流太高   高電流必定有熱
降低電流或是加一個風扇吹它  或是加大散熱片  甚至是其他冷卻方法......

网友:
12顆1W  以白光LED通用3.2V計算
串聯LED數量 乘上 單個LED Vf就是 LED串流後的Vf了
12*3.2=38V
P除V=I
12/38=0.316

每一個LED流過0.3A 3.2V
如果有一顆LED短路電流會是多少呢
11*3.2=35.2
12/35.2=0.34

0.34A 對1WLED而言是過載
可以買12個3W  LED  來換上去
至少可以用3年  因為LED可以承受的功率增加了

网友:
1W LED可以到350mA沒問題
問題是散熱,LED本身的發熱量與傳統燈泡比
是相對很低的,但不代表不發熱
1瓦LED的發熱量不算高,但是12顆同時就很驚人
當LED鋁機板的溫度為50度時,LED表面溫度早就破80度了
更何況是摸起來會燙手的溫度
LED用的"恆流"電源供應器,與一般的穩壓電源供應器不同
前者固定輸出電流.後者固定電壓

損壞的燈朱,應該用1A的二極體代替不要用電阻

网友:
如果找不到1W的LED
12棵LED時電壓是 12x3.2=38.4,9顆時只有9x3.2=28.8
是否可以改變 第3PIN FB 的電阻值
讓輸出電壓為28.8V
壞掉的3個LED拆掉
直接用導線短路
LED燈功率只剩9W PL3536.pdf (252.32 KB, 下載次數: 18)
至少仍可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電阻值計算式:電壓(V)-LED切入電壓(V)÷限流電流(A)=電阻值(Ω)
12顆LED (46.4-38.4)/300ma=26歐姆

LED我算是玩過滿多的了
這類型的商品,說實在的,我個人不是很不推崇
最主要原因就是"過電流驅動""溫度偏高"

PM你的資料給我,給你一些東西讓你玩玩

网友:
上週在大賣場等候結帳,看到邊邊架子上展示的LED順手摸了一下散熱片,
感覺很燙手。按照上面說法該LED燈泡應該也存在散熱不良的問題囉?

PS那燈泡9W的

网友:
目前市售產品多數存在散熱不足的問題在
所以並不建議花錢更換led燈具(e27類)

雄爸led玩很大,應該有很多經驗可以分享了
小弟led只有玩過1X顆,所以還很嫩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我算是玩過滿多的了
這類型的商品,說實在的,我個人不是很不推崇
最主要原因就是"過電流驅動""溫度偏高 ...

雄爸爸您好:
小弟的EMAIL
jelixsu@gmail.com
感謝您的指導,謝謝

楼主:
回shamash大大:
要加電阻 以小弟的電焊實力應該有點難!!
回專炸元件大大:
我其實有想過 改單顆20W的 但電流需要增加到1450MA,....就作罷
不過你的提議也不錯,但3W LED比較少ㄟ!
回winrar070大大:
散熱這問題我剛買回來我就想了許久,這點絕對是LED的致命傷,有發燙的鋁基板,連帶電源供應器在高熱下
也會加速老化(依據化學原理溫度每升高10度 壞的速率加倍 相對則減半)

最後看看雄爸爸提供新知在根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shamash大大:
要加電阻 以小弟的電焊實力應該有點難!!
回專炸元件大大:

別鬧了~~  20W  LED
探照燈在用的~~

壞掉的LED  可以用IN400X系列的二極體替代
1支矽二極體  Vf約0.6
1個LED等於 6支串聯的二極體

把壞掉的LED補上  串連的二極體就好了

楼主:
如果真改3W 應該是可行 電流減弱狀況下 溫度亮度皆降低下 應該真可以凍咖固歐
■ 3W高功率LED,標準操作電流為700mA。非一般1W LED虛標電流規格
■ 操作於350mA時效率優於一般1W LED,可直接取代1W LED使用
■ 採用Hi-efficiency高效率發光晶片,輸出可達 280 流明
■ 超透晰一體式LENS。超耐久不變色膠體,不會像一般LED長時間使用後發生黑頭或霧化現象

最後想請教的 焊這燈珠真一定要帶防靜電手環及焊接溫度控制於280度 0.5秒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改3W 應該是可行 電流減弱狀況下 溫度亮度皆降低下 應該真可以凍咖固歐

■ 3W高功率LED,標準操作電 ...

建議用3瓦燈珠,降電流驅動
壽命與溫度都比較長,流明數應該會比1瓦高
焊led不用帶靜電手還,但速度要快

网友:
壞燈珠直接短路就可以如果不補的話,定電流電壓從3~46V都可以,可能是定電流,電流不穩定,是否串1W齊納二極體(降功率)我沒試過...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改3W 應該是可行 電流減弱狀況下 溫度亮度皆降低下 應該真可以凍咖固歐

■ 3W高功率LED,標準操作電 ...

以醫學來看這就跟開藥一樣
藥一定有副作用(肝腎負擔等等 或是影響代謝)
副作用強度跟劑量有一定關係
劑量過高 副作用增加  甚至是導致其他預想外的情況

電流減弱  就跟劑量降低一樣
溫度降低  就跟副作用減少一樣
對LED而言 這是好事

-----------------------------
靜電手環  其實不必要    真的會怕   摸地板就好了  或是  打赤腳  上電測試時不要打赤腳喔
0.5秒   那是最好  LED其實沒你想像的那麼脆弱
重要的是鋁基板可以先預熱    遇熱後再把LED放上去 就會很好焊了

网友E:
電流減弱  就跟劑量降低一樣
溫度降低  就跟副作用減少一樣
對LED而言 這是好事
-------->真難拿捏準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電流減弱  就跟劑量降低一樣
溫度降低  就跟副作用減少一樣
對LED而言 這是好事

這世界就是這樣子的阿
沒有十全十美
只能夠 折衷了

有了亮度沒了壽命 多了溫度
有了壽命 卻犧牲了 亮度 降低了溫度

會用開藥來解釋 是因為樓主 是藥師
所以才用醫學系的詞 去解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世界就是這樣子的阿
沒有十全十美
只能夠 折衷了

當人們有了亮度,LED的生命就沒了亮度.
人的生活變彩色的,LED的生命變黑白的.

网友F:
我自己用的单颗10WLED作维修灯,降功率用,很耐用,基本没光衰,注意:一定要恒流驱动,散热一定要好,散热片表温最好不要超过6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搞清楚那塊電源是否有定電流功能
再確定LED到底是幾W的

雄爸:
   這應該是 6W的吧!! 每一個 0.5W !! 當初聯電手電筒好像是 1W的就粉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用的单颗10WLED作维修灯,降功率用,很耐用,基本没光衰,注意:一定要恒流驱动,散热一定要好,散热 ...

LDE 有藍光的問題會引起黃斑部病變建議不要看書及工作用,用於車道次照明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LDE 有藍光的問題會引起黃斑部病變建議不要看書及工作用,用於車道次照明才好 ...

谢谢提醒,看过资料说是有影响,不过平时也少用,白天有时需要看清电路用一下,毕竟LED比其它光源亮,看得清楚一些,不过不知道,不直视光源对眼睛伤害有多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用的单颗10WLED作维修灯,降功率用,很耐用,基本没光衰,注意:一定要恒流驱动,散热一定要好,散热 ...

一般1W的LED就有點熱了,5W就有點燙了,10W該是可以煎魚了,請問一下妳買多少錢,可否分享一下該作品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般1W的LED就有點熱了,5W就有點燙了,10W該是可以煎魚了,請問一下妳買多少錢,可否分享一下該作品呢? ...

10W是集成的3并3串,电压9到12V,电流900MA到1050MA,我用黑白电视机变压器作电源,LT1084作恒流驱动,工作电流调为600MA,用老式电脑CPU的散热片,连续工作温升为50度左右

在淘宝网上买的7元人民币,不知换成台币是多少,卖家说是台湾的产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0W是集成的3并3串,电压9到12V,电流900MA到1050MA,我用黑白电视机变压器作电源,LT1084作恒流驱动,工 ...

>10W是集成的3并3串

意思是總共9個嗎?
每個單價是7元人民幣?
是成品或者是妳自己焊接的呢?
若是10W說是台灣的產品那是不可能,若是單一個LED的話,是有可能.

>7元人民币

一般我們是算新台幣3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W是集成的3并3串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這樣一個人民幣7元(新台幣35元)?
已模組化那使用上較簡單了,它是只要鎖左右兩個螺絲孔就好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樣一個人民幣7元(新台幣35元)?
已模組化那使用上較簡單了,它是只要鎖左右兩個螺絲孔就好了嗎?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