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L6807_1W-LED恆流模組簡單測試

楼主(2013-10-19):
圖一:CL6807恆流模組
CL6807-CHG.pdf (413.52 KB, 下載次數: 86) 本身耐壓35V
最大電流:1A

圖二:電壓

圖三:電流

網拍購入的模組
輸入端為4顆 ss14.pdf (69.54 KB, 下載次數: 32) 蕭特基二極體做橋式整流
濾波電容為25V  220uF,輸出端直驅LED

測試電壓:12.1V,LED為暖白光5瓦兩顆串連
測試一:
輸入:12.1V*0.19A=2.28W
輸出:6.4V*0.28A=1.792W
轉換效率:0.786

測試二:
輸入:12.1V*0.5A=6.05W
輸出:7.4V*0.63A=4.662W
轉換效率:0.77

小弟將模組動一點手腳,使模組可以0.28A/0.63A切換

网友A:
規格書不是說可以高達95%效率嗎??
一般12V變7.4V壓差也還好.......77%似乎低了點...

橋式壓降也差不多要1V....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應該只是想不分極性而已吧...也許可以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規格書不是說可以高達95%效率嗎??
一般12V變7.4V壓差也還好.......77%似乎低了點...

轉換效率就不知道為何不到官方數值
小弟想比較有可能是電感關西吧

量測時,已經將橋整PASS掉了,所以沒有橋整的壓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轉換效率就不知道為何不到官方數值
小弟想比較有可能是電感關西吧

有可能是儀表的問題.......最好找有True RMS的電表再測量一次看看。

輸出是純DC差異應該不大,但輸入是脈動性電流,有沒有True RMS量起來應該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儀表的問題.......最好找有True RMS的電表再測量一次看看。

輸出是純DC差異應該不大,但輸入是 ...

小弟倒覺得
輸入比較接近直流,輸出則是高頻脈波
電源供應器->cl6807->l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倒覺得
輸入比較接近直流,輸出則是高頻脈波
電源供應器->cl6807->led

以直流供電從電壓看起來是直流沒錯,
但轉換器吃進去的電流卻是脈動性的,
因為有PWM的關係。
轉換器輸出應該有濾波電容吧?
有的話就會比較近似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直流供電從電壓看起來是直流沒錯,
但轉換器吃進去的電流卻是脈動性的,
因為有PWM的關係。

CL6807的輸入端有電容,輸出端沒有
小弟後來有並一顆10uf上去
感覺電流好像沒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6807的輸入端有電容,輸出端沒有
小弟後來有並一顆10uf上去
感覺電流好像沒差 ...

輸入端有電容無法保證電流是直流,
只是會讓電壓看起來比較平滑而已,
可以串聯一顆低電阻(如0.1Ω),
再用示波器觀測這顆電阻的壓降,
就可看到跟PWM同步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輸入端有電容無法保證電流是直流,
只是會讓電壓看起來比較平滑而已,
可以串聯一顆低電阻(如0.1Ω),

小弟有機會再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