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編號與規格求助

楼主(2013-10-19):
各位先進好,該零件是華碩NB主板上的零件,封裝應該是0603(1.6*0.8mm),零件上面標示223(中間的2底下有一橫線,如照片一),用數字型三用電錶並打檔至RX20K,顯示數字從7.9X跳動至8.43,小弟手上並無此編號類型的資料,請教事項如下:
1. 這是可變電阻嗎?真正的規格值是多少?
2. 這種標示是根據何種規範?
敬請各位大大指導,謝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A:
應該是22k,在板上無法測量出確實阻值,測出數字比較低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2k,在板上無法測量出確實阻值,測出數字比較低是正常的。

感謝ysc大的指點!

网友:
在版子上量會被其他元件拉低阻抗

跟 陶瓷電容 積層電容 鉭電容 固態電容 SMD電感 是一樣的標示法
223= 22+000   22K
通常尾數就是等於有幾個0或是10的X次方

473 =47000=47K
562=5200=5.6K
471=470
330=33
以此類推

在國際上  (參考http://zh.wikipedia.org/wiki/%E5 ... 7.E7.9B.B8.E5.85.B3)
K=10的3次方=就是後面加3個0       中文  千
M=10的6次方                                     百萬
G=10的9次方                                       億
T=10的12次方                                     兆
P=10的15次方                                   千兆
-------------------------負數(要小寫)----------------------------------
m=10的負3次方=0.000
u=10的負6次方
p=10的負9次方

若是出現 XRX等等的  把R當成點就好
4R7=4.7
5R6=5.6
3R3=3.3
1R0=1
R05=0.05

SMD電感  單位是以uH 為準
5R6=5.6uH
4R7=4.7
100=10
101=100
560=56

我還會再補充
等等回來改
還沒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