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超級電容復銲方式請教

楼主(2013-10-19):
各位大大好,這是類似NEC 0E907的超級電容(照片一:零件正面;照片二:零件背面,與主板銲接的地方),從主板上拆銲原電容零件,可以使用熱風槍方式拆下,但是更換新零件復銲時,因為銲腳未伸出,復銲方式及相關問題,請教如下:
1.復銲是否仍可使用熱風槍?即將零件放置定位(放置前主板接合處先塗助銲劑或錫膏?)後,再用熱風槍吹零件本身?使其與主板接合。
2.因為銲腳並未伸出,如何確保零件與主板銲接品質,甚至不短路或零件損壞?
敬請各位先進指教,感謝!

照片一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二

网友:
用熱風槍外殼應該會先溶掉,
建議使用gba 返修台

网友:
應該能夠把它當成QFN 晶片焊接
一樣都是無引腳封裝

网友:
如還要使用這種電容就非用 BGA 機器焊回.

除非你能拿捏溫度很準不會傷外殼.

一般幾乎都改成 並聯 6 個 330uf/2.5v 坦電容焊回.

( 痞酷網 ) 內就有這些文章,可以去參考看看.

网友:
應如 ayu05202003大大所言:建議使用gba 返修台

网友A:
用返修台者請小心...下方是cpu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返修台者請小心...下方是cpu座....

誠如阿水大所言,零件的背板是cpu座,上bga恐怕會傷cpu座,況且小弟也沒有bga返修台,阿水大大應該有解決的妙招吧!另外,改成 並聯 6 個 330uf/2.5v鉭電容焊回,數量可否只要4個即可?小弟的手銲接會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誠如阿水大所言,零件的背板是cpu座,上bga恐怕會傷cpu座,況且小弟也沒有bga返修台,阿水大大應該有解決 ...

要看機器~有的四個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阿水 這類的都要用BGA返修台 我也是這樣更換的

网友:
用熱風槍是可行的 ~ 我都是用熱風槍更換的! 你這顆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用在MSI 的NB !   我處理過的 外殼都沒有融化或是破掉

网友:
您好今天剛好更換Acer Notebook NEC OE907 給您參考(使用BGA 返修台焊回)
1.下加風嘴離遠一些因CPU 座,CPU 座貼上防熱膠帶

2.物件2R5  901先上銲錫,  PCB板除錫整平,PCB 板上助焊膏

3.完成施作

网友B:
昨天我剛和阿水買小電容來換nec電容,拆這個電容是用小一字起子慢慢的拆,到最後最底下的銅鉑時再用烙鐵拆就好了,膽子大一點,心要細一點,手不要抖,再加上經驗就好了,我換上去也是用烙鐵,拆和換都沒用到風槍,就完工了

楼主(2013-11-21):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剛和阿水買小電容來換nec電容,拆這個電容是用小一字起子慢慢的拆,到最後最底下的銅鉑時再用烙鐵拆就 ...

小弟最近終於將ACER 4935G NB拆解並將原本主板上的超級電容破壞取下,並打算依過客大及picco9大所提供的方式,用6顆330uf/2.5v鉭電容取代,唯有一些疑問,希望能於施作前先行了解,敬請過客大;picco9大或有經驗的前輩指點:
1.新的負極一條也可以嗎(非兩條)?如照片一的紅色長條區域內(中間的兩孔不刮,爬過文,若該兩孔焊了會短路);寬度大概要多少mm?如果一定要兩條,那每一條的寬度要多少,比較合宜?用一字起去”吐”,可以嗎?
2.相對(非相鄰)的兩顆鉭電容,負極可以先焊在一起嗎?如果不先焊在一起,第一排的3顆電容焊上去後,感覺第二排的電容負極會沒有辦法焊(空間太小,烙鐵下不去)。除非可以從電容的兩邊焊?
近日拆解該超極電容,心得如下:
1.用熱風槍無法拆下原主板上的電容,最後仍靠斜口鉗與一字起破壞之!
2.正極的兩條鐵片也可以用一字起慢慢嘗試去”吐”,第一條鐵片(照片一的最右邊),小弟用電烙鐵嘗試拆下,結果超難取下,烙鐵頭還會被焊道吸住;第二條鐵片(照片一的最左邊),小弟就用一字起慢慢的去”吐”,結果電烙鐵都沒用到,整條鐵片就下來了!
3.嘗試依rrb560925大的方式,將取代件2R5901先上銲錫,PCB板除錫整平,PCB 板上助焊膏,用熱風槍去焊,焊不住,上蓋是塑膠的且內部並非實心,熱不好傳下去且上蓋會變形啊!

照片一

照片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終於將ACER 4935G NB拆解並將原本主板上的超級電容破壞取下,並打算依過客大及picco9大所提供的 ...

其實現在也有小顆的坦電容很好裝(正負極剛剛好)也不佔空間
把兩個負極中間用吸錫線相連就不用刮(沒有吸錫線就用銅絲先吃錫替代在鋪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現在也有小顆的坦電容很好裝(正負極剛剛好)也不佔空間
把兩個負極中間用吸錫線相連就不用刮(沒有吸錫 ...

感謝獅大快速的回應,能夠利用原本的兩條負極焊道並在中間搭橋是最好的,如此就不用刮新的負極焊道(不管是1條或兩條),唯吸錫線厚度不知是否會太厚?一來影響電容正極的焊接,二來總高度增加,擔心上面會頂到別的物件,而影響組裝(以ACER 4935G NB為例,該超極電容的上方就是鍵盤的底部,若是太高,鍵盤裝上去後,該處會鼓鼓的),如果有比吸錫線更薄的片狀金屬,那應該會更理想。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大快速的回應,能夠利用原本的兩條負極焊道並在中間搭橋是最好的,如此就不用刮新的負極焊道(不管 ...

之前我是用單面有黏性的銅箔片鋪地,一般電子材料行應該有在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是用單面有黏性的銅箔片鋪地,一般電子材料行應該有在賣.

請問benson1206大,這種單面銅箔膠帶可以上錫焊接零件嗎 ?厚度大概要多少的比較合適?感謝回應。

网友:
我是沒有焊過這種電容,不過如果是我用熱風槍來焊這個電容的話,我應該會兩邊先上些錫,先用熱風槍在電路板電容的位置加熱到一定熱度,然後再放上電容,最後對著電容再加熱一次。
這跟要焊PLCC32座一樣的做法應該可行︰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27-1-1.html

看到發表日期是2009-1-6,又想到當年的伙伴,不知道他們過的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benson1206大,這種單面銅箔膠帶可以上錫焊接零件嗎 ?厚度大概要多少的比較合適?感謝回應。 ...

很好上錫,是跟公司RD要的,很薄,我沒有游標卡尺沒法量(原應該是用在EMI防制吧),
你就剪一塊中間兩地線先上錫固定,再把鉭質電容6顆(3*2)排好,正極先焊固定,
再把負級一起上錫融在銅箔上,如果你是在新竹我可以直接拿給你,不然你給我地址,
我寄一塊給你(麻煩量一下尺寸,我修的那台快半年久了,已經忘了大小).

网友:
CPU座背後的兩個小點要閃開,不要去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大快速的回應,能夠利用原本的兩條負極焊道並在中間搭橋是最好的,如此就不用刮新的負極焊道(不管 ...

吸錫線剪兩小段左右拉寬厚度就可減少左右各三顆剛剛好(之前換過是不會碰到鍵盤)
現在都換小顆的坦電容就沒那些問題

TEPSLB20E337M(15)8R NEC高分子鉭電容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與指點,小弟進方向如下:
1.如benson1206大所用的單面銅箔膠帶,沒屋頂拍賣網站有在賣,只是厚度有0.05;0.06;0.08;0.1mm,何種厚度較適合?小弟就不知道了,如果依獅子魚 大所使用的吸錫線,那0.1mm的銅箔膠帶都應該不會嫌太厚,如果知道的大大,敬請告知,以利後續購買,再次感謝benson1206大熱心的協助!
2.可否請獅子魚 大提供較小的鉭電容廠牌與尺寸,雖然小弟已向烏骨雞學姊訂購"傳統"尺寸的電容,後續仍可以留著參考
3.針對港都狼仔大所指點的 CPU座背後的兩個小點要閃開,不要去用到,小弟到時候會剪一小塊的隔熱膠帶貼掉此兩個小點!
鉭電容應該明後天就會收到,唯單面銅箔膠帶厚度規格,仍請各位大大鼎力協助,謝謝大家!

网友:
我沒用什麼銅泊,我只是用一般電容,把腳剪下來架個橋,再把六顆大顆的鉭電容正負極都焊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應與指點,小弟進方向如下:
1.如benson1206大所用的單面銅箔膠帶,沒屋頂拍賣網站有在賣 ...

建議您三個復焊方式:
1.最單純也最美觀並聯4顆並聯4顆。因Google不到2R5901的Datasheet只找到類似OE128的ESR為2.0mΩ,故理論上只要ESR夠低應該可以。勿需用到6顆。
2.並聯6顆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y5kbbg5lbbkg5ag.jpg。等拿到電容時再比對,視長短再刮出負極之寬度,寬度絕對足夠烙鐵頭焊下去的。
3.依您預採搭橋之方式,因無做過故無法得知,或許勿需破壞(刮出負極),但總覺得挺麻煩....
至於再用原本之2R5901,個人覺得這顆有通病為何還要再用這顆呢??

网友:
並聯6顆若太高....筆電上蓋正上方塑膠殼...可鑿掉...散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