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 Sonic(優派)型號:VA1918wm,送電無反應!

楼主(2013-10-19):
各位早安~
今天!還是來看一篇液晶螢幕的維修,是View Sonuc(優派)廠牌,型號:VA1918wm,故障狀態如下:電源已送入,不見指示燈號亮起~其外觀如下:

再一次測試!真的是不亮燈~

解下電路控制盤~看來好像是被修過了~銲錫!補得挺齊全的~

測量一下它的二次測輸出電壓,兩組電壓都沒輸出ㄋ,所以~指示燈不會亮,這是正常的!

源頭橋式輸出端,確定有電壓輸出~

來看一下它PI板的正面!
ㄝ~這不是挺像你的手法嗎?你一定會這樣問?對不對?
是的!沒錯!它正是我上個月維修過的機器,上一次也是送電無反應,換了『PWM』,補了錫,它就恢復正常!這樣也用了一個多月了~
先前使用就都OK,最近一週沒有用它時,也都有斷電,怎麼要再使用時,就都沒反應了?這就怪了?連續使用都沒事,一週沒用就出事?

查量它的『MOS』並無短路,還有備品直接先再換一ㄎ『PWM』試看看?

結果~你是有看到的~依然是沒有輸出???

即使我將其他如:音效部位(我遇到太多音效部位短路的PI板了)、高壓部位都斷開,也還是一樣的狀態~

來~來~來~
來看這個部位!這是最高電壓部位,經過兩個壓降,再轉入『PWM』的線路上~

第一段是OK的,還有電壓,再下去過了第二個電阻,電壓沒了?

來測量一下它的阻抗~第一段10KΩ這個OK的~再下一段另一個無論等效電路是如何分配,都應該要有阻抗才對,可是卻呈現無限大阻值的斷路現象!

隨便先找一ㄎ來頂替看看~這回已經有了阻抗~
所以~二次側DC:5V輸出端,也可以測量到電壓囉~

那個貼片電阻小了一點,找一ㄎ較適當的來給它換上~

OK的~有了DC:5V輸出,主板就能正常工作,當然指示燈也就能正常顯示囉~

其他的~面板也是正常顯示的!可以收工了~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多謝收看!看!!

眾道友~請連結本小格(http://atunpclcd.blogspot.tw/)按個(g+)!幫忙衝個人氣!謝謝你們!

网友A:
真是好樣的.
維修的時候,很少會去修到那裡.
雖然以前有遇過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樣的.
維修的時候,很少會去修到那裡.
雖然以前有遇過說.

我是真的沒遇過!

网友:
我是在奇美或是奇美代工的機器上遇過.
那種短路很明顯.
這種開路的我是沒遇過,但是有遇到2~3台有這種狀況的.
只是維修單價不高,就給他放棄退修了.

网友:
專家…就是專家
很棒的經驗分享

网友:
有實力~用心分析!
果真是ATUN大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SMD電阻鬧脾氣也不好查

网友(2013-11-25):
厲害厲害,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