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電漿面板的軟排IC故障,有誰可以維修更換?

楼主(2013-10-19):
PANASONIC 42"的電漿面板的軟排IC故障,有誰可以維修更換?

网友A:
型號 聲寶 42-v19
故障情形 5公分寬帶
這個帖是要在 這裡喔
http://bbs.pigoo.com/forum-19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號 聲寶 42-v19
故障情形 5公分寬帶
這個帖是要在 這裡喔

wecan 你好,
我的PANASONIC 電將使用的面板, 是跟Sampo PM-42V19 一樣, 發現你之前好像有面板可供更換,還有嗎?
還是可以協助維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 你好,
我的PANASONIC 電將使用的面板, 是跟Sampo PM-42V19 一樣, 發現你之前好像有面板可供更換, ...

前幾天有(清掉一些) 應該還有 Sampo PM-42V19  這個電漿電視
能否 給我連絡訊息 (短消息告知) 星期一(告知)

請您確定(故障點) 還有缺甚麼(能上傳面板型號更好)容易我拆機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這個類似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44910-1-1.html

情形更嚴重,畫面從右至左是黑白黑白垂直相間四大塊,完全沒有正常影像,選單也出不來.

网友:
有圖看卡情楚,如果是面板就考慮換面板,不過要看成本,PDP 面板到這個程度一般我都放棄了,
如果是X-DRIVE 倒可以考慮。

上個故障圖和內部圖來看看..........

楼主:
Sorry,按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幾天有(清掉一些) 應該還有 Sampo PM-42V19  這個電漿電視
能否 給我連絡訊息 (短消息告知) 星期一(告 ...

松下電漿面板型號
MC106H30F9

楼主:
故障情形

背面

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情形

面板沒有壞喔
電子零件故障

楼主:
wecan你好,請問可以協助維修嗎?維修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你好,請問可以協助維修嗎?維修費用?

有回短訊給您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