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320液晶電視 顯示異常

楼主(2013-10-20):
型號如下
開機前,面板上有異常的橫條,有微凸起
問題如下圖,正面看就會有很大部分的光影
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問題?謝謝。

网友A:
面板問題 偏光膜故障
上網買來換 就可以完修 或是 (請當地專業人士更換)

网友:
這一台幾乎都是壞偏光膜比較多

网友:
又是奇美面板!內外膜都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面板問題 偏光膜故障
上網買來換 就可以完修 或是 (請當地專業人士更換)

W大大您何時開始跑LED燈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大大您何時開始跑LED燈蕊??

不懂 我沒有做 這項 業務喔

燈條是有喔

W大大您何時開始跑LED燈蕊?
不懂喔 這是那裏要用的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 我沒有做 這項 業務喔

燈條是有喔

原來是廣告~我看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廣告~我看錯啦~!

這機天 沒有出國嗎
我會過去 你那裏喔

网友B:
知道嗎?
您像大禹治水、過家門而不入
放羊的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嗎?
您像大禹治水、過家門而不入
放羊的孩子~!

好喔  我知錯  一定改

网友:
有看過這種裂痕的螢幕  裂縫有出油的感覺 是不是就沒救了 按壓畫面都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