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遙控模組一問

楼主(2013-10-20):
各位大大好:

小弟在網路上買一個遙控模組315mhz附遙控器的那一種,但我接上電源之後,要去啟動一個5V的繼電器,
但不知為什麼繼電器一直沒又動作,我用電表去量測,確實是有供給5V的電壓,我也換過很多驅動電壓是5V的東西,
都沒有辦法驅動,以下是我的接法,不知道這樣接對不對?感謝各位!

网友:
驅動電流不足,需要再加一個電晶體驅動才行。

网友:
二樓的 robotai 大, 他的思是這樣... 加個電晶體...
原因可能是DO的輸出電流不夠大, 推不動繼電器!

註 : 圖片線路有錯! 更新在6樓.

楼主:
感謝robotai大.dcstudio大,還幫我畫了一張圖,太感謝了!

网友A:
LZ
要確定D0~D3是對應發射器的按鍵唷

3#的那隻牛
你電晶體加錯位置囉
電晶體的E腳要直接對GND
繼電器在+5V跟C腳中間

D0~D3是輸出Hi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要確定D0~D3是對應發射器的按鍵唷

雄爸, 收到!! 改一下, 這樣, 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爸, 收到!! 改一下, 這樣, 對吧??

网友:
dcstudio真熱心,還幫忙畫圖。
建議D0至B極間,再加個1K的電阻,這樣對模組的輸出比較好。

可以參考沒屋頂賣場的示範圖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163387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