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HERAN禾聯HD-32G62電視無訊號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3-10-20):
HERAN禾聯HD-32G62電視無訊號維修實例
類此及數位無訊號!
AV訊號正常~
開始查修~
發現LD8電壓不正常!補焊無效~
發現是背面U13電壓會飄移!補焊無效~直接更換~
5V來了~
3.3V 也來了~
完修~

网友:
蛋大的功夫了得一下就找到病因了

网友:
搶個頭香!
水喔~

网友A:
哇~被一休搶去了

网友B:
32G62解析度1366×768 市價16~20k
配線有點潦草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G62解析度1366×768 市價16~20k
配線有點潦草說

HERAN禾聯 都是這樣的架構喔

网友C:
還在保內喔!@Q@~~都3年保~~客人不趕  我都給原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被一休搶去了

因為一休住寺廟所以一定得搶頭香啊^^

网友:
大大真是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在保內喔!@Q@~~都3年保~~客人不趕  我都給原廠修

無保卡.............又報天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保卡.............又報天價...........~

無保卡,這在小家電上常發生
例如:這兩個月新鍋煮不熟,無保卡,大同服務站不認
帶四罐咪嚕送來我這,搞定

网友:
零件要備料起全!!修起來才順~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修復思維及速度真是快阿
恭喜魯蛋大維修成功

网友:
看錯了!是換u13 以為是換u12

恭喜完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無保卡.............又報天價...........~

??無保卡,原廠不修嗎??
我這保內無保卡原廠一樣都保內維修耶..
通常只有介於過保時間點才會要求要保卡,不然像這台...
還那麼久才過保的,原廠其實沒資格要求要保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無保卡,原廠不修嗎??
我這保內無保卡原廠一樣都保內維修耶..
通常只有介於過保時間點才會要求要保卡,不 ...

客人無言........遇到(宵屁練).............只說趕緊修好,不然很無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人無言........遇到(宵屁練).............只說趕緊修好,不然很無聊~

區域性 還有交情 確實(保不保內很有爭議)

网友(2013-11-27):
有保還是給原廠修.
東西是會換新的.
有還有遇過,禾聯副牌的機器.
客人買回去,沒有半年就回來.
因為有德國小強在.
所以原廠直接就不給保了.
壞高壓板,跟沒T-CON的面板上方的東西.
修好上殺蟲劑在機器內.防止再發生.

网友:
"保卡" ~ 這玩意有用嗎?

答案是"無"

不管哪家廠商~~多是很gy的看機器背後的標籤上面的"出廠日期",只要過一年 or 三年
基本上多會跟你說過保固~要不然就是要你提供當初購買的"發票"

但也遇過~不認發票的 ~ 但是我當場火爆海幹對方一頓,對方才認保內

總之,目前各廠商~基本上多是認"發票"沒人在認"保卡"
=================================

另外而很多"不肖"經銷商 or 小廠,其維修部準則就是儘量將"保內"柪成保外

舉例1:一般螢幕多是三年保固,但是你要確認是"全機"還是"只有"面板"

sampo就很賊,面板故障率低的機種就說只有面板三年保固,而其他電路板只有一年
當然它的文宣並不會標明,你只會看到3年保固,但是事實如同上述.

舉例2:買到庫存機

這是一般最常見的狀況,你使用不到一年就壞,但是要送修時就說過保~~~除非你能提供當初購買的"發票"

***我很度爛這點,誰回沒事將發票保存N年呢? 再來要是我這張發票中獎拿去郵局換錢了,那我去哪裡生發票呢?***

网友:
又學到新的技術了,感謝大大詳盡的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