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有人用過外接空壓機的吸錫槍

楼主(2013-10-21):
記得以前小時候就讀智光商工時, 我們電子工廠辦公室用的是外接空壓機的吸錫槍.

吸錫槍的本體是全金屬鑄的, 原理是按下開關時將高壓向後噴出, 前方吸嘴成真空而將廢錫吸出.

畢業至今尚未找到相同的吸錫槍, 不知道是否也有人用過?

Thanks!

网友:
去賣空油壓零件的地方詢問

网友A:
吸錫槍接吸塵器,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沒看過~~
大概知道腔室構造而已
大支30CM的吸錫槍就夠吸了    烙鐵溫度高一點 錫會更像水一樣  流動性更好  才吸得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氏管產生真空吸力可自己做一個,或去賣空油壓零件的地方詢問

找過很多地方, 都沒人聽過類似零件.

原理是很簡單, 麻煩的是全金屬鑄造, 沒那麼容易自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錫槍接吸塵器, 不知效果如何!?

應該不行吧?!

吸塵器從開機到足夠吸力約3-5秒, 還無法一直開著(只開機不連續吸, 馬達空轉會燒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過很多地方, 都沒人聽過類似零件.

原理是很簡單, 麻煩的是全金屬鑄造, 沒那麼容易自製...  ...

怎麼沒有?空油壓零件商一定有
露天一堆 真空產生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0624650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麼沒有?空油壓零件商一定有
露天一堆 真空產生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906246505 ...

我找的不是真空產生氣, 用這個那吸入的廢錫全卡死在裡面...

對岸的稱呼是 "氣動吸槍", 以下這個長得比較接近, 但是吸嘴差太多:

hxxp://dustgun.cn.china.cn/supply/1855431850.html

抱歉, 權限不夠不能貼連結...

网友C:
加一個收錫桶這樣可行嗎?

网友B:
那簡單找電動吸錫器廠商花錢訂做一個
不然就得自己動腦n_1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簡單找電動吸錫器廠商花錢訂做一個
不然就得自己動腦

看來只能自己動手改造前述的氣動吸槍了.

記得使用這個吸錫器的最大好處是吸力強+沒后座力, 平常用的手動吸錫槍都會"凸一下", 解焊90度直立板時常會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個收錫桶這樣可行嗎?

廢錫應該還沒到桶子就冷了, 除非 1. 廢錫溫度極高 2. 回收管很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廢錫應該還沒到桶子就冷了, 除非 1. 廢錫溫度極高 2. 回收管很短...

自製收錫桶要裝於靠近吸錫的槍把上阿~~

网友:
沒空壓機使用真空馬達需裝過濾器
錫並不是什麼東西都黏的住,塑膠吸錫槍敲一敲內部的廢錫就掉落
腦筋會轉彎就是很簡單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廢錫應該還沒到桶子就冷了, 除非 1. 廢錫溫度極高 2. 回收管很短...

這圖是示意圖跟構造圖還有實際一定會有落差的
這是小東西 如果直接畫出構造圖 沒有辦法像他的圖一樣     直白俐落 一看就懂

我有一個方法
可以大概實現氣動吸錫槍

真空幫浦 真空腔 吸錫槍 踏板+電子閥門一些零件

先把吸錫槍鑽洞 接一條 矽膠管 到 電子閥門
電子閥門 跟 真空腔連結

真空幫浦 將 真空腔抽真空 預備吸力
當踏板踩下  電子閥門ON時
吸錫槍內氣壓與大氣壓有壓差
帶動了空氣流動    (高壓往低壓)
空氣夾帶著廢錫吸到了吸錫槍內
踏板放掉 真空幫補 抽真空
接著重複循環了

(其實這跟一般的吸錫槍只差了加熱管而已了)
真空腔可以找可樂罐
我們要創造的真空不是高度真空  只要比大氣壓低一半就可以有很強大的吸力了

楼主:
哈! 可以貼圖了...

這個不需要真空幫浦/真空腔, 單純機械動作, 除空壓機外免插電...

按下開關時綠色線是高壓氣流路線(約100psi), 會在紅色區塊即時產生真空槽並將前端物件吸入, 併同綠線方向送出(裝個布袋即可)

記得以前辦公室用的是30加崙的空壓機, 用了很久空壓機才會啟動加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