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panasonic CRT 電視 TC-29EB, 進入 factory mode

楼主(2013-10-21):
畫面左右寬度有時隨畫面的亮度變化拉長, 一陣子又回復

拆了電源的一顆電容 (C815) 換新後, 情況好像有改善

不過畫面的比例有些不正常

請問如何調節呢

幫老鄰居免費修理的, 不是賺錢的.

2013-10-23
已經解決 GOOGLE 找到了有答案
參考看看
http://wp.me/ph3BR-11B

网友A:
大大~國際傳統的要進入工廠模式是很簡單.但設定完要退出就不是一般遙控器可以退出的.需使用"服務專用"的遙控器才能儲存並退出工廠模式..這是小弟以前的經驗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國際傳統的要進入工廠模式是很簡單.但設定完要退出就不是一般遙控器可以退出的.需使用"服務專用"的遙 ...

謝謝你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