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ACMELUX 的 LED 燈泡 9W 和 13W 的構造

楼主(2013-10-21):
撿來的兩顆, 不用錢, 不過呢, 一個亮, 一個不亮

一直想了解有些市售的 LED 燈泡求為何很輕, 撿來就馬上拆拆看, 希望了解它的電路設計.

原來就是這個樣, AC 全波整流後直接供電給 LED 串,
不確定有沒有劃錯線路圖, 不過應該是差不多了

schematic

schematic

裡面完全不用電解電容, 號稱功率因數 PF > 90%, 估計也是的, 因為看不到任何 容抗 或 感抗 的零件

TL431 和 一顆 N-CH POWER MOSFET 4N60, 構成的恆流電路

34 顆 LED 串連 成 一串, 並連兩串, 68顆, 110VAC 供電

看它的PCB 設計, 34 顆 LED 串連 成 一串, 如果把兩串 串連 起來, 68顆, 就可以 220VAC 供電

9W 的那顆已經不亮, 拆殼時兩顆 LED 飛了出來, 看到焊錫已經高溫老化, 這個燈泡球很輕

9W LED bulb

9W LED bulb

13W 的那顆還亮, 除了 LED 顆粒外觀不同, RS  = 15 ohm, 散熱片比較厚重, 其餘的電子零件和 9W (RS=20 ohm) 那顆一模一樣

13W LED bulb

13W LED bulb

.
.

LED bulbs

LED bulbs

LEB bulbs

LEB bulbs

LEB bulbs

LEB bulbs

經過各大員指點, 終於發現了一個錯誤, 也就完全了解的設計背後的計算和考慮
R1 確定是 2002, 不是 2000, 是20K
Rs 確定是 20R0, 不是 2000, 是20ohm
用高倍放大, 再補個大圖, 另外用電表再次測量, 看清楚了

nEO_IMG_13W_component

nEO_IMG_13W_component

nEO_IMG_9W_component

nEO_IMG_9W_component

网友:
這種電路結構只能使用在單電壓
如果你把LED的兩串兩並改成一串去接AC220V的話
記得恆流的部分也要更改,否則LED會因為過電流而故障

网友A:
標籤紙上有寫110V。 真的不能直接用在220V電壓嗎?

TL431用來限電流電路Is = 2.5V/Rs ,
34顆led壓降 3.2v*34=108v 。 全波整流約110V *1.414=155V峰值.
若Rs=20歐姆, Is=0.125A ,平分每一串 125mA/2 =62 mA, 每一顆方形LED約是3顆一般20mA的LED耗電. (Rs=15,Is=0.167A ,每串84mA, 每顆方形LED約是4顆20mA一般白光LED)
若用在220V ,峰值電壓220*1.414=310V;也是限流125mA 於兩串LED。 所以猜想可以,不知何處有錯?

還是只是全波整流的二極體耐壓不足?

倒是TL431的K端的R1是否應該加倍以保護TL431 ?

純討論,謝謝!

或許可拿3~4顆一般20mA白光LED並聯後補在燒掉的方形LED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標籤紙上有寫110V。 真的不能直接用在220V電壓嗎?

TL431用來限電流電路Is = 2.5V/Rs ,
純討論...

既然是純討論嘴炮...我也來參一咖....
純推論....懶的看規格書..
由110V變220V...
那麼要考量到MOSFET的耐壓.......4N60是600V...負載又不是電感...所以應該還好...
不過多出來的110V*1.4*電流 功耗會全變成熱....可能會有些問題(原本只是負擔(110*1.4-LED電壓)*電流).......要小心熱崩潰........

TL431要考量到穩壓至少要流過1mA,不過加大電壓應該會更大吧,故還好..........也要考量到最大功率問題....不過當初這個就不是直接穩壓....所以當初應該不會把它操到極限吧....要再算過..要看規格書..懶的算了......但加倍電壓"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不過加倍電壓可能會讓TL431端點有機會超過崩潰電壓極限(我覺得開關上電期間的Pulse Response應該有機會)....畢竟它裡面還是有電路的,崩潰也許定電流就會全亂了.......故兩端點最好加個低於崩潰電壓Zener二極體保護一下....

网友:
34顆LED壓降 3.2V*34=108V
兩串64顆LED壓降 3.2V*64=204.8V
定電流迴路不更改的話,依然提供等同34顆LED的電流125mA

网友B:
不能接220v主要是431承受不住電壓吧
假設led維持現狀,電流也是一樣
110v輸入時,扣掉led本身電壓
剩下的電壓會被電阻與恆流線路分去

改接220v時,由於定電流的關西
使得led與電阻所分的電壓與110v時相同
剩下的電壓就是恆流電路分去
有機會使431崩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接220v主要是431承受不住電壓吧
假設led維持現狀,電流也是一樣
110v輸入時,扣掉led本身電壓
改接220v時,由於定電流的關西
使得led與電阻所分的電壓與110v時相同
剩下的電壓就是恆流電路分去
有機會使431崩潰

不過在承受電壓及電流的是那個MOSFET....並不是TL431...

TL431只是擔任藏鏡人遙控角色......要它穩定只要1mA電流,由R1大小來決定.....它是控制MOSFET在線性操作範圍曲線上....一般Mosfet gate Vth應該都是1.x~2V附近吧...

所以在穩態時也許還好(當然剛剛看到R1=20似乎要加大很多就是了,不然TL431會過功率,一般都只要確保1mA即可).......不過在非穩態瞬間時.....R1端點感應的電壓過高也許有機會讓TL431崩潰亂掉...然後就會發生連鎖反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過在承受電壓及電流的是那個MOSFET....並不是TL431...

TL431只是擔任藏鏡人遙控角色......要它穩定只 ...

R1阻抗低應該是要快速驅動MOS用的

就是怕那瞬間的非穩態電壓
一般設計者不會冒著個風險

楼主:
各位大大討論這樣熱烈, 很多資料須要消化, 俺是希望學習她設計的原理

畢竟有人在賣的產品, 理論上起碼可以用上一年的, 要不然保固都賠死了

不過沒有看到台灣賣220V的, 如果有買一個拆來看就比較快有結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討論這樣熱烈, 很多資料須要消化, 俺是希望學習她設計的原理

畢竟有人在賣的產品, 理論上起碼可以 ...

TL431限電流電路用在LED驅動     這LED燈泡大概可以煮泡麵了n_090|

限電流電路特性是 固定電流  浮動電壓
線性穩壓穩流電路特性是  高穩定度   高熱  (LED脫焊原因)

110轉220的問題
兩串不夠 要在多個半串
橋整出來的電壓差一倍
155變311
但是LED多一倍的Vf小於這個數字  還有100V是給MOSFET承受
電路會熱壞的

网友:
34顆LED壓降 3.2V*34=108V
不會多加幾顆-----------------------------------這樣不就不用限流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阻抗低應該是要快速驅動MOS用的

就是怕那瞬間的非穩態電壓

但似乎沒有必要快速驅動MOSFET...

因為MOSFET在這裡的作用就是操作在線性區.........一開始MOSFET本來是OFF(G極沒電壓)....然後慢慢充電提升G極電壓到1.xV 讓LED電流慢慢變大到穩態電流....這樣的流程是不會出現問題的.......
且G極電容值也不算大啦...充電時間很短的(規格RC常數算一下就知了),且沒ON/OFF那種切換........要高頻開關才要考量到快速驅動耗損的問題...

网友A:
是否在MOSFET ON/OFF 切換期間,需承受電壓差(瞬間電源電壓- LED燈串電壓)
,與電流(限流值降到0與0升到到限流值)產生的熱功率. 而先熱損MOSFET,純猜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在MOSFET ON/OFF 切換期間,需承受電壓差(瞬間電源電壓- LED燈串電壓)
,與電流(限流值降到0與0升到到 ...

這個架構下  MOS不是當開關是當成電阻在消耗多餘的電壓
多餘的電壓會全數被轉成熱  所以散熱不好 TL431跟MOS會先掛

网友D:
這裡這麼熱鬧,我也來參一腳,

我的分析如下:

9W燈泡,使用68個LED,
所以每個LED功率是 9W/68=0.132W,一般LED驅動電壓約3.25,所以單棵LED平均電流約為 0.132/3.25=0.04=40mA
一般小功率單晶LED電流約20mA,所以9W燈泡應該是使用了雙晶的SMD LED,
同理,13W燈泡,使用68個LED,
所以每個LED電流是 13W/68/3.25=58mA,所以應該使用的是三晶的SMD LED

以下圖為例,一般單個LED的電壓電流關係圖,
在一般工作電流在約3.25v, 20mA,3.5v時為可使用最大電流約30mA

在9W時,因為是雙晶LED,又使用兩串並聯,因此兩串內共有4晶的LED,因此Rs選用20歐姆,配合TL431,使得限流是2.495/20=125mA,也就是每一晶限流是125/4=31mA,
同樣在13W時,使用兩串三晶LED,共有6晶的LED,Rs選用15歐姆,限流是2.495/15=166mA,也就是每一晶限流是166/6=28mA,
所以MOSFET+TL431的設定是保護每一晶的LED不要超過最大連續電流30mA

以LED特性,在2.5v以下時幾乎不導通,
所以在AC電壓小於2.5x34=85v前,這電路是不會導通的,所以也不會有電流。
在最大電流30mA時,LED壓降約3.5v,所以LED總壓降約3.5x34=119v,也就是說AC輸入大於119v以上時,MOSFET就開始動作,吸收超過的電壓以維持電流不超過30mA,

所以在AC峰值155v時,MOSFET最大瞬間要承受約(155-119)x0.03=1.08W的功率。
用Excel稍微大約用Sine函數表算了一下,MOSFET大約總平均要承受0.3W的功率。

在最高電壓155v時,在MOSFET兩端會有約36v-2.5v=33.5v的壓降,所以如果接在TL431的K腳電阻是20歐姆的話,那TL431上就得流過超過1A的電流,這樣的話,TL431跟電阻應該都會燒掉吧!所以我又努力看了一下原圖,我很懷疑這一個電阻該不會是"2001",也就是2k歐姆的電阻吧?
這樣的話,電流才不會超過。

如果在依電路板原留的設計解下兩個0歐姆電阻,改成兩串串連的220v,差最多的就會是MOSFET要承受最高1.08x2=2.16W,平均0.3x2=0.6W的功率。如果接TL431 K腳的電阻2k的話,TL431應該是沒有問題才對。

燒掉的9W,我猜MOSFET有可能過熱擊穿,這樣的話LED最大電流就會沒有限制,這時最大電流說不定會有100mA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裡這麼熱鬧,我也來參一腳,

我的分析如下:

用電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電路架構沒問題的前提下,mos應該是被led產生的熱給燒壞的吧
不然以會大值1瓦,平均值0.3瓦狀態下,應該不會壞才對
另一個可能性,瞬間突波電壓

网友A:
發文版主,要不要試一試,將故障,缺兩個LED的燈泡,短路兩只故障LED,然後用220V供電一下,看是LED 損壞,還是首先MOSFET或TL431故障? 或是MOSFET 超燙!? 還是全波整流耐壓不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發文版主,要不要試一試,將故障,缺兩個LED的燈泡,短路兩只故障LED,然後用220V供電一下,看是LED 損壞,還 ...

那個燈泡是110v的喔,沒有改電阻前用220v會直接"銷毀"

MOSFET有沒有擊穿,應該只要拆下R1,再直接電路上對MOSFET量DS極有沒有導通就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