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歌林烘碗機TK-390SV不過電.如何查修

楼主(2013-10-21):
各位大大好,請問完全沒有概念的門外漢,若想要檢查出這台烘碗機那個電子零件壞掉要怎樣查?
我只會用三用電錶量有無導通。
之前以為是按鈕損壞自行更換後仍無過電

网友:
之前有這台召回檢修的新聞,因控制電路板上的零件老化後可能冒煙,
請打電話詢問瑞林公司是否還有免費檢修!
http://www.realise.com.tw/4%B3%C ... AD%D7%A4%BD%A7i.htm

另外看到這台本網站有過"溫度保險絲119度"斷路壞掉,及"風扇"不轉動的故障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TK-390SV

看到pcb板上有使用繼電器,這種機械式的零件,也常會不導通而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