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DV3250 有聲無影

楼主(2013-10-21):
三太子沒學過LCD也跟著熱鬧,收修液晶電視

拆殼,只看認識電源板,右邊綠板是按圃

查修: 待機紅燈4.4W、開機綠燈33W,有聲無影(黑屏)

開機綠燈,電源板測量:
+16V/-16V、24V、12V、5V 電壓皆正常
LCD-BR 1.45V
LCD-ON 3.14V
E-PWM  -1.3mV
PWR-ON 3.13V
5VS- 5.0V

請教先拜,繼續該往何處檢查(手中有RB886A)? 感恩!

网友A:
有聲音沒影像先查高壓板吧,這張高壓板故障率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聲音沒影像先查高壓板吧,這張高壓板故障率也高

ERIC果然高竿,我拆下高壓板測量線圈

其它良品阻抗1.158K,這顆開路感謝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IC果然高竿,我拆下高壓板測量線圈

32很容易壞高壓線圈  這棵我好像有ㄎ好幾顆拆機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很容易壞高壓線圈  這棵我好像有ㄎ好幾顆拆機良品

謝謝0928喔!
我向學姐買了黃金16燈高壓板
如果不小心完修,呵呵! 我也會多出七顆變壓器

网友C:
可否請三太子幫忙黃金板到貨時,拆卸變壓器,量一下外形尺寸和腳位定義及阻值,
如果合用的話也要買來殺肉來用,

网友D:
三太子會說我在玩我的風火輪不要一直叫我修東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太子會說我在玩我的風火輪不要一直叫我修東西啦

噗~ 換板完修大家才有酒喝呀!

网友E:
我有看到 完修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嬰兒油

要有嬰兒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有嬰兒喔

哈哈!

那豈不是成販賣人口啦!............

网友:
恭喜完修喔 ,又有酒可以喝了^^(三太子說我是小朋友不能喝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看到 完修喔

we大指導完修,感謝捏
忙幾天,爽一下! 今天繼續燒機,ㄟ害! 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請三太子幫忙黃金板到貨時,拆卸變壓器,量一下外形尺寸和腳位定義及阻值,
如果合用的話也要買來殺肉 ...

手中工件多,測量上就隨便些,木頭大請見諒

BENQ32"

黃金16燈

网友:
非常感謝三太子撥空上圖,數據非常棒,看來可以代用,下週來去老大那邊敗一片回殺肉肉了。

祝您生意興隆做不完啦!感恩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好消息喔
不急(慢慢修喔) 這樣吸收比較多喔

三太子一級棒,狠惠修,清潔軟排後....

噗!變成這符模樣~
左畫面正常,右畫面多出三支紅BAR(有模糊畫面),之間兩支黑BAR有正常畫面,但會拖綠影及紅影
呵呵~動到哪,壞到哪

网友:
是哦!生意好到做不完!可見三太子有保壁.....

記得以前老師有教招,高利潤的先出手,大件的先下手,急的優先排隊,其他的慢慢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太子一級棒,狠惠修,清潔軟排後....

軟排線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軟排線問題喔

右畫面不良,檢查右邊兩個軟排,乾淨沒裂沒折痕,橡皮擦再擦,回裝還是一樣啊!
軟排是不是清錯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軟排線問題喔

DV3250 面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DV3250 面板

這塊面板跟一班不一樣 軟排是(焊連)在面板上的 注意這裡

屏線我有 邏輯板好像 也有  我看測量 確定
看缺甚麼 我在支援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塊面板跟一班不一樣 軟排是(焊連)在面板上的 注意這裡

屏線我有 邏輯板好像 也有  我看測量 確定

今天32"停工(開機一天畫面沒改變),明天按WE指導查修~
42" 高壓換板OK,還剩一個故障-自動關機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32"停工(開機一天畫面沒改變),明天按WE指導查修~
42" 高壓換板OK,還剩一個故障-自動關機{:10_718: ...

42" 高壓換板OK,還剩一個故障-自動關機

這個好像是邏輯板上的問題
我要找資料 回答

是否固定時間(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 高壓換板OK,還剩一個故障-自動關機

這個好像是邏輯板上的問題

51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47745-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塊面板跟一班不一樣 軟排是(焊連)在面板上的 注意這裡

屏線我有 邏輯板好像 也有  我看測量 確定

換軟排,昏倒~
感謝WE大支援,今天拆機更換

燒機六小時畫面正常
心得:求助有聲無影,學到先進們好多經驗與知識,感恩!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軟排,昏倒~
感謝WE大支援,今天拆機更換

小細節 大關鍵 肯細心 揪病因
望聞問切 接是指間轉

恭喜完修 讚喔

楼主:
我們這種菜鳥遇到問題都是一頭汗不知如何隔離故障
WE大是老手,完修都是彈指間,真佩服
感謝論壇裡有你們這種高手指導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 高壓換板OK,還剩一個故障-自動關機

這個好像是邏輯板上的問題

開機綠燈後固定五秒關機閃紅燈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57882951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