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換完膜之後....

楼主(2013-10-21):
最近撿到一台免錢的歌林 KLT-3253A

問題如圖,偏光膜變質了

想說至今都還沒真正換過偏光模,剛好有這個機會來練一下功

外膜的部分因為很多人分享過了,所以就沒拍照片

花了相當久的時間,也浪費了一片外膜,才把外膜貼好

不過想當然的還是成為泡泡機n_147|   (也沒有膜可以再換了)

貼好之後,看了一下正面感覺有點怪怪的,把他翻了過來看,果然內膜也掛了

這次內膜的除膠花的時間比外膜還久....而且刺鼻味道也比除外膜的時後強烈

換膜對初心者而言,真的是場惡夢

以上只是換膜過程

原本以為終於可以在痞酷發一篇"維修實例",結果還是"問題求助"

以下才是正題~

再把電視組裝起來後,喔~畫面回來了,除了泡泡以外,其他的部分都很清晰

但顏色有點不對,所以就來調整一下

可是怎麼調怎麼不對,調好後,換個台,顏色又跑掉了

正當我一邊納悶為什麼會這樣,一邊在調顏色的時候

突然一個小聲的"波",畫面沒了,再開就變成下片影片的樣子....

ttp://youtu.be/4AozJRcrrFU  (因為權限不夠,請在連結最前面加個 h )

這....該不會是面板掛了吧???

我在換模的時候,確定連接面板的軟排線都沒有去刮到碰到

不會這麼衰 第一次換模就把面板給搞壞了??

网友A:
查 T-CON跟面板!~~可能有短路到~~那顏色部分記憶IC換掉  <一定要有資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T-CON跟面板!~~可能有短路到~~那顏色部分記憶IC換掉

先謝謝前輩回答

所以這樣面板是沒壞囉?

今天是有再檢查一次TCON連接面板、面板上的機板(忘了叫什麼)連接面板的排線

以及測量TCON上的電壓數值,都沒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

至於有沒有短路到...可以請問這要怎麼測量嗎?

還有記憶IC的部分,這有要用到燒錄器的話,那就有點沒辦法了orz

网友A:
先檢查T-CON VCC 5V或12V  過FUSE有沒有電壓 再來量測 VGL 是負壓  VGH 是正壓  VCOM也是正壓

這基本的都要有!~~  你有背光無影  那有聲音嗎?

記憶IC=24C16 或24C32 以此類推!~~空白的要測試看看  基本上都要有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T-CON VCC 5V或12V  過FUSE有沒有電壓 再來量測 VGL 是負壓  VGH 是正壓  VCOM也是正壓

這基本的都 ...

昨天測量TCON時,我只有量GAMMA→數值正常(從GMA1有照順序數值降下)

還有量VGH→28.X 和 VGL→-5.X (VGH是不是有點高?正常應該是26左右?)

保險絲和VCOM等等忘了測orz

因為開機時,就像面板破掉那樣,所以也沒有聽到聲音

网友A:
基本上你的電壓都有  (我認為T-CON 好的  VCOM電壓確認一下)!~~那你有OSD嗎?  可以看的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你的電壓都有  (我認為T-CON 好的  VCOM電壓確認一下)!~~那你有OSD嗎?  可以看的到嗎?     ...

沒有耶

現在的情況就是只能開機

開機之後,就像影片那樣的情形產生

然後按鍵無論怎麼按都沒有反應,包含連關機都不行

网友:
那主機板有問題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