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8wm 畫面異常

楼主(2013-10-21):
原本的問題是螢幕打開後過幾秒就黑屏..大慨要重複按十幾次才正常..想說是不是電源開關按鍵問題就拆開更換..更換的同時
剛好同事也有一台LG的故障
因兩台都是群創面板..就異想天開的將VA1918wm的P+I和AD用來試LG的面板..送電開機後一樣異常...

後來回復原狀測試VA1918wm這台卻變成這樣畫面異常如圖

LG

LG

請問各位高手這是那裡的問題...

是AD板的問題嗎是因為插上LG那台面板造成的嗎...

网友A:
看這問題是面板買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問題是面板買單~~~

可是他原本是正常的
是AD板插上LG那台面板造成的嗎

网友:
你確定T-CON電壓一樣嗎?
5V跟12V是不一樣喔!!
自己交叉比對看看

你到LG跟自己這台問題都一樣嗎?   主機板壞    畫面變這樣  機率非常低

网友B:
也許運氣不好,拆裝時造成面板的ESD破壞,Y DRIVER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許運氣不好,拆裝時造成面板的ESD破壞,Y DRIVER就掛了

那請問狼大..這兩塊面板還有救嗎

网友:
確認接點狀況後再裝回去,如果還是一樣,就是掰了

拆裝時盡量不要碰觸到面板背後有標示"DO NOT TOUCH"或是"請勿觸碰"字樣的塑膠膜位置,該處對ESD敏感,若無良好ESD對策可能造成靜電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