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SUNG 920NW (狀況無電源) 零件燒毀

楼主(2013-10-21):
此機無電源反映

燒毀零件還真多..粉紅色圈圈就是都會燒壞的地方..

提共給各位摻考..

网友A:
R832 1.2K   接IC801 NCP1337    pin3
                 另一端接 R807 1.2k
NCP1337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NCP1337-D.PDF

FROM

http://galaxybrain.ru/ремонт-жк-монитора-samsung-syncmaster-920nw-2/

PS:國外論壇 有人用2.4K 1% dip電阻 (拿掉JUMP 安裝在正面)  直接取代R832+R807 (1.2k+1.2k)  (需做好隔離動作 一端有高壓380V )
   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32 1.2K   接IC801 NCP1337    pin3
                 另一端接 R807 1.2k
NCP1337

真感謝...跟她燒的都一樣...

如有遇上這塊機板無電壓輸出的粉紅圈圈查一查就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