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電源可以發動車子

楼主(2013-10-22):
最近站內有在團購行動電源(不含電池),剛好在網路發現有一種行動電源,除了當手機、平板、筆記型電腦的充電器,也可以發動車子,網路搜尋後發現有多種品牌,購物網站與拍賣都有人販賣,電視節目與部落格都有實際的試用文,廠商也有提供實際發動車子影片,但外殼都是密閉式的,電池好像不可自行更換,有些品牌已有第2代產品出現,如果想購買這種產品,有什麼要注意的事項。

网友:
若我記得沒錯,一般小轎車發動的電流需要在 250~300 CCA,太低的話啟動馬達轉不夠快。不能供換的電池就是一體式的鋰電池吧?現在好像都是出這樣的,沒得換、沒得修,只能再買或是換新的鋰電池,所以我還是使用 18650 的行動電源。

网友:
請問有網址可以連接過去看看嗎?

网友A:
這裏有一則,我覺得看看就好,那一小顆要2K多,和一顆汽車電池差不多價!

http://www.u-mall.com.tw/Prod.as ... utm_campaign=gpm_tv

网友B:
那是用A123鋰鐵電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是用A123鋰鐵電池~

A123已經是過去式  B456以後才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裏有一則,我覺得看看就好,那一小顆要2K多,和一顆汽車電池差不多價!

http://www.u-mall.com.tw/Prod. ...

對啊!汽車的急救電瓶就是大約這個價錢,還包括照明、打氣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23已經是過去式  B456以後才是正品

是啊!A123將更名為B456系統公司,趕快來去註冊一家C789公司。

网友:
我已經註冊了A471n_009|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裏有一則,我覺得看看就好,那一小顆要2K多,和一顆汽車電池差不多價!

http://www.u-mall.com.tw/Prod. ...

我比較好奇內部結構,一般這麼小顆電池的輸出電量有這麼大嗎????

网友:
又是一個炸元件的利器    恐怖的CCAn_127|

网友:
注意事項~~
不能給兒童
因為短路電流一定會傷到他
其他的注意事項就跟一般3C一樣了
勿摔  勿進水 勿燒 勿壓

网友:
以前在日本的電視有播過,用一號的乾電池8顆串聯,接上汽車之後,等約五分鐘,就足以發動汽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比較好奇內部結構,一般這麼小顆電池的輸出電量有這麼大嗎????

應該是瞬間供電的能力,就像音響不是有一個 pmpo 的標示嗎?

這種瞬間供電幾秒鐘能使馬達起動就足夠了。

只是2千多塊是和一顆80A的汽車電池價格相當了。

网友:
還是用這個錢換電瓶比較實在~

网友:
16顆1號電池 等於24v  那可發動 拖拉庫 嘞!  ??

网友:
鋰鐵電池的輸出能力很高,可以達到30c左右
所以以汽車需要300cca來說,10ah就可以達到了

楼主:
有人要相關網站,我找了2個給各位參考,想找其他版本的請用google搜尋"行動電源 汽車緊急啟動電源"
https://www.facebook.com/philo1688?hc_location=stream

拍賣網站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212752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