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大同 V42MMIF 42吋液晶電視維修

楼主(2013-10-22):
故障狀況:畫面油畫,AS19-F 發燙

處理:更換 gama ic AS-19H
Gama 電壓量測值,嚴重失真

^故障畫面一

^故障畫面二

^完修前後量測的電壓比較

^維修前後gama電壓以圖形表現

拆卸過程就從略了,直接殺到 T-CON
^T-con

^T-CON 型號:V420H1-C07

^剛開機時AS19-F 溫度

^幾分鐘後,AS19-F溫度高達 63℃

^更換GAMA IC AS19-HG(背部有散熱PAD)

^更換AS19-HG後剛開機的溫度為34℃

^大約五分鐘後,溫升至42℃

^畫面正常了(一)

^畫面正常了(二)

結論:
液晶電視畫面油畫現象的故障案件頗多,通常都是換掉 GAMA IC 就可改善,除非還有複合性的故障

GAMA IC 故障的主訴症狀是:發高燒和電壓異常,換掉後幾乎就完修了

网友:
五燈大哥做成圖表讓人看了就一目了然問題點出在哪,給您一個讚

网友A:
Wo大...
Qdi(auo) 面板過度曝光有另解嗎?
我有更換橘子並無改善..煩請賜教
----------------------------------------------------------------
昨天修 HD-37 hsp 有兩個問題
1. 無法開機待機燈有亮 -->更換 24c16以解決
2. 面板過度曝光 -->更換橘子無改善..懷疑面板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Wo大...
Qdi(auo) 面板過度曝光有另解嗎?
我有更換橘子並無改善..煩請賜教

油畫和過度曝光看起來很相似,不是t-con 就是面板買單了。

网友:
不知在 AS19 上貼個散熱片,是否會更持久延長使用壽命

网友:
wooden大~~那個腳位與電壓的圖表..

网友B:
請問你們都是靠眼力去換那顆ic嗎?腳那麼多,雖用風槍可換但對的準ic腳嗎?還是有用電子顯微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們都是靠眼力去換那顆ic嗎?腳那麼多,雖用風槍可換但對的準ic腳嗎?還是有用電子顯微呢? ...

熟能生巧囉!!..

方法很多種..看您喜歡哪一種..
此 IC 48pin 我的方法參考-->IC 加錫烙鐵加溫..用美工刀卸下..十分簡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熟能生巧囉!!..

方法很多種..看您喜歡哪一種..

這樣不會把電路板刮壞,還有要焊新的可以看的清楚嗎?
看久眼都花囉,腳比頭髮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不會把電路板刮壞,還有要焊新的可以看的清楚嗎?
看久眼都花囉,腳比頭髮差不多 ...

我的方式與 wish大(借圖來用) 大致相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46357#lastpost

不過電子顯微鏡我是用在面板檢測或其他地方..橘子實在是用不太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