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降壓模組diy成行動電源

楼主(2013-10-22):
今天偶然在某部落格看一篇文章,作者 利用了降壓模組加上機車用的電池就diy成了動電源,雖然很笨重但不失為一項巧思

网友:
這絕對是可行的
只不過要做好安全保護措施
機車在發動狀態下,電壓有可能會到14.5V
因此12V電系的電器,最高輸入電壓都是設計為16V (記得要加保險絲)
輸出為了避免電路異常,導致輸出電壓過高,造成設備損壞
建議並一顆5.6V的基娜二極體

网友:
選擇輸入範圍可以到18v以上
用在12v系統上,是安全沒問題的

小弟也常常一顆12v7ah配tl494+mos降壓模組來充手機
但轉換效率不高,約70%
一顆電池可以撐手機好幾小時,都不成問題

网友:
如果是12V降成USB 5V,那有車用點煙器那種,用買的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