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液晶電視OSD也變色

楼主(2013-10-22):
請問一下各位,液晶電視OSD也變色,是不是也是維修邏輯板就好了呢

网友:
先查橘子吧....

网友:
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3262-1-1.html

网友:
按圖索驥
http://bbs.pigoo.com/thread-47735-1-1.html

一定會有收穫了!

楼主:
換了第二顆AS15才成功,感謝各位

网友:
恭喜完修